麦尔STEAMER S/J205挂烫机加热胆漏水怎么修?

楼主(2017-02-07):
挂烫机加热胆漏水,这个怎么修理?
接线柱锈蚀,怎么焊接?
温控器断路,网络查资料是170℃到180℃的。

如下图:

网友A:
制冷的氧焊可以修补漏点,   接线端子焊接一段铜线上去就行了,  或者用端子排的铜管上螺钉就能压紧,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都是手艺活,   至少也收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的氧焊可以修补漏点,   接线端子焊接一段铜线上去就行了,  或者用端子排的铜管上螺钉就能压紧,  这 ...

感谢无烟超版指点、帮助!

能焊接的话,那是最简单的了。
端子连接我原来担心焊锡会变软,因为温控器的动作温度已经是170到180℃了。

漏水部位今天用管钳强行扭开了,里边的硅胶密封圈过小,造成密封不完全,漏水。
不知道买不买得到这个密封圈,淘宝上没有。
再想办法密封吧,不知道液体生料带行不行,或者发动机红色密封胶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无烟超版指点、帮助!

能焊接的话,那是最简单的了。

能拧开?   我以为是一次浇筑成型的,    如果是这样, 用砂纸处理一下内外表面, 原密封圈不用扔,  买汽车维修用的红胶,内外涂抹红胶 放入原密封圈,安装到位 补胶 静止24小时完全干透后即可完美修复,  是铜体的也可直接用氧焊加热 用锡焊或者银焊直接封死端口也成。

  引线端子的温度和发热体本身不是等温的,  这点基础要搞清楚,罐体因为有水 所以实际温度不会超过100度, 温控170度是避免缺水干烧的, 端子温度一般不会超过80度。 我说的连接方式估计你没想到,而产生误会了。 再动动脑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拧开?   我以为是一次浇筑成型的,    如果是这样, 用砂纸处理一下内外表面, 原密封圈不用扔,  ...

按照无烟超版的指导,打胶、焊锡、装温度保险,修复挂烫机,使用正常。
虽然用了较多松香,焊接仍然有点难。
焊接点用高压绝缘灰胶包覆。

①红胶

②内外涂抹

③加乳胶垫圈装上

⑤局部放大。静置24小时

⑥温控器,160℃

⑦温控器,160℃

⑧用焊锡焊接,安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