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电位器能否改用电阻替代

楼主(2017-02-07):
那些电子管古董收音机越来越少了,可这种怀旧的情怀是让曾经拥有者或者电子管靓音痴迷者,是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割舍掉的!原来的炭膜音量电位器用久了都磨损,发出的杂音令人难忍,还带电源开关功能,即使清洗一下也用不了多久故障依旧。要消除这种无法避免的故障,想把它改成电阻分级调音,是否可行,如何改装更简单和廉价?
各位老师矿友,有什么办法和妙招?希望在此对我这菜鸟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好的转换开关不比电位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转换开关不比电位器便宜。

只是想搞一点低价且简单的方法能基本替代,不想去捣腾高档烧钱的。

网友B:
根据不同量程的衰减,适当地选择精密电阻和转换开关来替代电位器是可行的,成本价位相比略高一点点。

网友C:
完全可以的。从旧的万用表拆下来的转换开关略加改变就可以用。

网友D:
取缔它反正如今音源播放器都带音量控制。

楼主:
用网购的波段开关,这开关是1刀1O掷,而且是正反双刀,以确保接触良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缔它反正如今音源播放器都带音量控制。

但它是自带收音机的,不能取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的。从旧的万用表拆下来的转换开关略加改变就可以用。

万用表上的开关转换档位是很好,但没有长的轴固定在收音机底板上,若要延长转动轴的长度,这活儿一般人干不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不同量程的衰减,适当地选择精密电阻和转换开关来替代电位器是可行的,成本价位相比略高一点点。

成本太高就不值了!  选择电阻是头大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转换开关不比电位器便宜。

只是爱好,玩玩而已了,太烧钱也不必。
谢谢!

网友E:
改动以后电源开关怎么办?

网友F:
音量控制电位器用波段开关接电阻代替,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一。体积比原来大,二。切换时音量中断,重新连接有冲击感比电位器磨损的噪音还大,三。还需要在装开关。比买电位器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动以后电源开关怎么办?

哎,是个难题了!  要嘛再改制一个固定在波段开关上的电源开关,有难度!要嘛索性省略掉,拔电。
顾此失彼!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量控制电位器用波段开关接电阻代替,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一。体积比原来大,二。切换时音量中断,重新 ...

老师提示的难题,菜鸟真是脑筋在不停地飞转、 、 、
谢谢你!

楼主:
经过几番的捣鼓,改了一下波段开关只用一层,体积倒可装上;

楼主:
切换音量时发出的冲击声无法消除,还有,用碳膜电阻,音质变难听了,没有好的电阻器

楼主:
电源开关是可装在后板上的,不增加难度,也不影响外观

楼主:
看来是不能改了!有一种

楼主:
有一种想法;   仍然用原电位器的碳膜,焊了铜丝固定在敷铜板上,再转动触点来改变音量,切换音量时冲击声是没有了,但有接触不良隐患

楼主:
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暂时歇会。

网友G:
  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完全可以用不同阻值的电阻串联后用一刀多掷波段开关来代替原电位器的功能,只要若干电阻串联后的总阻值为470KΩ就行,这里有两点想提醒楼主注意,第一,由于人耳对声音强度的变化的不是很灵敏,因而用于音量控接的电位器属指数型而非直线形,因而电阻值在电位器滑臂与另一接出端的阻值是不相同的,所以各段的电阻所取之阻值也不尽相同;第二,由于由于是多个电阻相串联,接线多,很容易引起感应交流声,因此这一部分应用自制的屏蔽罩来隔离,并将屏蔽罩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完全可以用不同阻值的电阻串联后用一刀多掷波段开关来代替原电位器的功能,只要 ...

没水平,不懂计算,挑选电阻真是头都大了,化了不少的时间,仍不能达到想要的音量效果,
谢谢老师!

楼主:
利用原电位器碳膜,固定在敷铜板反面,用铜丝焊好,由原来的接触片转动在不同的阻值区,改变音量,

楼主:
固定组装在波段开关上的敷铜板,但转动起来声音仍然不理想,没辙

网友(2017-03-09):
电阻的选用白板有专门帖子,找找。

网友:
老东西要的就是原汁原味,包括咔咔声

网友:
用不带开关的电位器,可以避免每开关一次的来回旋动,延长电位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2017-04-16):
可以的,但是音量变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