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PF601-40G电热水瓶维修求助

楼主(2017-02-07):
朋友的一台美的PF601-40G电热水瓶损坏经人维修后,出现能保温但水不能沸腾的的现象,指示灯状态正常。拆开后发现有两个热敏NTC,一个在桶底安装,另一个悬空,不知应安装在什么位置。请各位坛友帮忙。
商标
美的电热水瓶
电路板

电路板上棕色插口接桶底热敏电阻,黑色插口所接热敏电阻悬空,不知应安装到哪里。

网友A:
桶底热敏电阻估计不是棕色这一只,试想一下,也许棕色这个是控制保温的,应该在桶侧面,远离加热管,现在壶是误进入保温状态,,,
把悬空的那个黑色固定到桶底试试,或者都悬空试试能不能烧开水。
两只热敏电阻外形一样吗?阻值一样吗?测一下常温阻值,然后放到热水里,测阻值,如果阻值没有变化或者变化很小,就是热敏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桶底热敏电阻估计不是棕色这一只,试想一下,也许棕色这个是控制保温的,应该在桶侧面,远离加热管,现在壶 ...

谢谢,弄清了,是先前维修人员拆掉了一个防干烧热敏电阻,经检查热敏电阻加热时温度有变化,还原后几分钟后闪灯,可能是干烧报警;拆下后可以加热、转灯到保温,但关机后仍加热,继电器不释放,估计三极管击穿。美的官网没有说明书下载。明天换三极管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继电器触点粘结在一起了?

楼主:
发现停机后仍加热,检查为继电器驱动三极管击穿,更换为8050。经反复实验后。在干烧检测热敏电阻上并联一只24k的电阻后,水开时刚好不干烧报警。这是应急的办法,告知朋友使用时要注意,最彻底的办法还是换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