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个蓝牙模块,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7-02-08):
小小模块5V供电,带FM和USB插卡播放功能 LED数显红外遥控。。。音质也还不错并且蓝牙连接夏普手机放音延时也很小。问题是功能切换尤其是蓝牙连接后的提示音很是扰人,另外插卡播放的音量太大了。因此想整个电路解决但不知模块有没有接脚直接表示蓝牙状态? 请高人指点

另: 电路板上好象有CW6686的字样

楼主:
玩这个的好象不多啊。。。幸好有个LED指示 以频闪表示蓝牙状态。做起来有点麻烦 待有兴致再试吧~

网友A:
这个要高手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高手才行啊

知道的就不难,也许用软件改下配置就能解决。。。

网友B:
蓝牙配对后都有那个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配对后都有那个声响!

俺现在用的蓝牙配对不带响的,但接上电会响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现在用的蓝牙配对不带响的,但接上电会响一声

用过好几个蓝牙音箱配对后都有声音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