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做了个828KHz中波信号发生器,输出功率4瓦。

楼主(2017-02-08):
春节假期做了个828KHz中波信号发生器,输出功率4瓦,上图。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网友A:
俺收听中波广播,为什么总是噪音全频率?现在原因找到了

网友B:
这是要私设电台,卖假药

网友:
这个电路俺不知使用在何处?楼主科普一下呗!

网友C:
BG2给BG1供电,兼作共射-共基级联级中的后级进行电压放大,这也够巧妙的。

倍频部分有些多余。实际上将BG3偏置到静态基-射电压低于0.4V时,可直接利用三极管的非线性倍频,而无需二极管全波方式倍频。

楼主:
点亮灯泡呗,这是俺从小的愿望。自己设计的,用了32个零件,相当一部分来自节能灯,比如13001、绿电容、2mH扼流圈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私设电台,卖假药

让你看出来了,这下砸了。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2给BG1供电,兼作共射-共基级联级中的后级进行电压放大,这也够巧妙的。

倍频部分有些多余。 ...

二极管平衡倍频,能有效消除基波,降低后面滤波选频的难度。
因为使用色码电感,品质因数不高又没有抽头,不得不在电路结构上打主意,只能采用24伏供电产生10伏左右的信号电压。包括采用13001三极管,一是耐压高,二是特征频率低能降低高次谐波的放大,也是一种选频的方法。
没有好的磁芯材料,只能想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俺收听中波广播,为什么总是噪音全频率?现在原因找到了

好像是该死的电表电力载波惹的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该死的电表电力载波惹的祸吧!

谢谢。俺从不干捣乱的事,也反对污染环境影响他人
欢迎切磋技术,分享爱好。

网友:
这个有何大用,实在想不出,发射中波,犯法。

楼主:
比如无极灯,就是大功率的射频源驱动的灯具,效率高寿命长。微波炉也是大功率的,用于加热食品。热合机用于熔接塑料,你用的雨披就是用它加工的。无线输送电力、更轻小的射频电源等。医疗上的射频刀,ct机都离不开大功率射频。还有很多人喜欢的特斯拉线圈。
射频信号不只用于发射,还有广阔的用途。我没有提到天线的事,压根就没有想到用于发射。
技术的应用是广泛的,研究技术是受尊敬的。无知就不要乱说,更不要将技术与违法划等号,那是一种污辱。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平衡倍频,能有效消除基波,降低后面滤波选频的难度。
因为使用色码电感,品质因数不高又没有抽头 ...

请教楼主,消除基波还有其它发放吗?

楼主:
想抑制基波,一是在电路结构上使用平衡倍频器,这样只能偶次倍频,可有效抵消基波和奇次谐波。我制作简单,次级双线绞合绕制保持平衡,没使用调平衡的电位器,但用示波器观察效果已很好,基波幅度己不足偶次波的百分之五。

再就是使用好的滤波电路选出需要的谐波,要求品质高、通带窄。若一级选频回路不行,可再来一级。奇次倍频只能用这种办法。

除此外,我不知其他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抑制基波,一是在电路结构上使用平衡倍频器,这样只能偶次倍频,可有效抵消基波和奇次谐波。我制作简单, ...

去除高频基波设计2阶高通滤波电路就行,但中波发射机频率低,用1Mhz晶体振荡电路就不需要倍频麻烦。

楼主:
是的,平衡倍频器在60年代盛行,很多老电路图中可见到,那时收发信机多是lc振荡电路,频率稳定性是个难题,要想方设法解决。现在简单了,晶振、频率合成、dds多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平衡倍频,能有效消除基波,降低后面滤波选频的难度。
因为使用色码电感,品质因数不高又没有抽头 ...

又看了下电路,BG3是零偏置,那实际上就是两级非线性电路级联了,确实没有必要,非线性产物可能更多。如果钟情于全波倍频,那么不妨将BG3偏置在正常的线性放大水平比较好,这样不容易产生额外的非线性。

楼主:
你说地很对。
自己设计制作的电路会有不少问题,光倍频级就花了我一天时间,反复修改和焊接才到目前的样子。
第一,倍频信号波形的问题。BG3没有偏置,纯粹依靠2伏信号输入电压,克服1n4148和13001两级pn结1.2v的压降后,只剩下0.8v信号电压驱动导通。可以想见导通角很小,造成高次谐波分量高,是不利的。但有意利用13001的特征频率低的特点,输出波形还是很不错。下一级是MOSFET管2N60c其实只需要1v的信号电压就足以输出100ma的电流,3v的驱动电压让它工作在开关状态,不是线性放大故对驱动信号波形要求不严。
第二,BG3工作点的问题。你认为BG3是零偏置,实测基极直流电压为0.65v,这是低频管13001基区电容储存电荷多难释放造成的,已经是正偏置,故不再加有关偏置电路。两级直接耦合的低输入阻抗其实带来稳定问题,即输入信号电压幅度的变动会造成BG3电流的大变动,所以不得不在发射极串了20欧的电阻进行稳定。即便如此,实测BG3的电流会由刚工作时的10ma,5分钟后上升为15ma并稳定下来(可能是温度上升造成的),同时集电极输出信号电压也会随电流增大。
第三、功放级2N60c情况,在空载情况下因为2mH扼流圈10千欧阻抗的作用,耗电只有10ma。接入500欧负载,工作电流上升到100ma,基本不热,效率很高。减少负载电阻,工作电流可达到200ma以上,输出功率能达到10瓦以上,因散热片小,没有长时间测试。我在标题上标4瓦其实十分保守,因为再接下一级输出百瓦功率也不过需要1瓦驱动,4瓦已经超出我的意想了,我暂时不想搞百瓦功率。
四、改进计划。目前该倍频电路能满足需要,下步计划从次级绕组中心点给1N4148管加上0.8v的正偏置,同时适当减少次级绕组圈数降低信号电压,来增大导通角。在13001基极串入电阻,让驱动信号软一点,来稳定工作点。

网友:
12楼亮了。

网友E:
可以做个磁棒天线的发射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个磁棒天线的发射机吗?

电路上的问题随便问,天线的事不要提。不能把你带坏呀。

网友:
其实 zvs 输出 4W 轻而易举

玩玩 ZVS 吧

LTspice 仿真 简单的三极管低压 ZVS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430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个磁棒天线的发射机吗?

磁棒的发射效率太低了,而且有方向性。

网友F(2017-03-30):
引用 网友A:
俺收听中波广播,为什么总是噪音全频率?现在原因找到了

“俺”这个字极为难听。你不会说“我”或者说“额”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俺”这个字极为难听。你不会说“我”或者说“额”呀?

俺是一个地方的口头语,中国大概有几千万人这么说。你连这个也不懂,看来是没有出过远门。

网友:
是呀,史湘云都管二叫爱呢,说明大观园咱也去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俺是一个地方的口头语,中国大概有几千万人这么说。你连这个也不懂,看来是没有出过远门。

远门没有出过,除了西藏和新疆大部之外几乎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去过。只是觉得那个自称很难听而已。个人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远门没有出过,除了西藏和新疆大部之外几乎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去过。只是觉得那个自称很难听而已。个人观点 ...

好的,听你的,以后俺尽量少说“”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听你的,以后俺尽量少说“”俺“。

要的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