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都YC-D209维修笔记

楼主(2017-02-08):
朋友妹妹的一台亚都YC-D209,开始是出雾量小,后来自行清理水碱后根本不出雾了,问我是否能修,我便拿来试试看。
1、开机后,通电正常,风扇正常,测量振动器对地电压为35.2伏。
2、继续测量三极管三端电压均为35.2伏,初步判断为接地点开路性故障。检查电路板上有个1瓦的电阻在38伏的接地端串联,焊下一条腿测量阻值无穷大,色环为棕红绿金的4环电阻(颜色大概其,本人辨色能力欠佳,晚上灯下就更糊涂了)初步判断应该是1欧姆左右的保险电阻,此电阻虽然没有变糊,但已经开路性故障了,由于手里没有1欧左右电阻,无奈从导线中抽取一根铜丝焊在上面做保险使用。随后从电路上测量没有问题,加电试机,故障依旧,保险起见,把陶瓷震动片从电路中焊下。
3、再次检查电路,分析一下原理应该是调整BU406基极电位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所以三极管的基极至少应该有一个0.3伏以上的开门电压以上的电压才可以导通工作(我也不知道BU406是锗管还是硅管 ),此三极管基极上有两只电位器中间与一只干簧管串联。为了偷懒,先将电路版上的电位器顺时针调整到头后加电试验,基极电压为0伏,此时将此电位器逆时针调整到头,基极电压依旧为0伏。应该是基极供电一路出现问题,这一路有三个电阻,一个干簧管,两个电位器。断电后一一测量,均是好的,怎么办?
4、为了缩小范围索性将干簧管和机壳上的电位器(调整出雾大小的自带开关)从电路卡子上拔掉,直接短路卡子。通电后基极电压有0.62伏,说明如果管子没坏现在应该正常工作了。焊上震动片,在铸铁的底座上加上水后加电正常出雾。至此问题点应该在电位器、干簧管一路。
5、测电位器、用磁铁靠近干簧管后,干簧管短路,证明这两个是好的。此时将电位器调整到出雾量最大(即电阻最大)量卡子插头的两端,电阻无穷大。返回再从电位器两端,干簧管(磁铁贴近后)测量,均为是好的。再测量各段导线,也无问题。仔细观察卡子头,有少许氧化。
6、至此找到病灶,把卡子头剪掉,连接线直接焊在电路上,加电后正常工作。
检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1、BU406在工作中产生的热量比较客观,应抹上南大704保证其散热正常。
2、陶瓷震动片的固定底座是铸铁的,用密封圈与机壳相连接,可能是密封件问题,会导致些许的渗漏。
3、铸铁底座由于渗漏原因已经大面积氧化,陶瓷震动片的铁盖子及固定螺丝也已经生锈,基本拆不下来了。
4、由于稍许渗漏造成卡子的接触点和电路板的管腿大面积氧化。
5、卡子插头的氧化很难观察到。
6、粗画了一下电路图,不知道对错,请指教!
7、电路板上标注的输入电压是38伏,实际测量是35.2伏,故在图纸上标注了35.2伏。

网友A:
根据色环的标识,这个电阻不像是1点几欧的,可以把色环拍照传上来,大伙儿帮看看。。
楼主的文字表达能力了得,,

网友B:
楼主维修超声波雾化器初手,对该机器基本工作原理不清楚。
电路中,干簧管的作用是用来控制水位;机器缺水的情况下,水位控制电路动作(断开)来保护机器不致过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超声波雾化器初手,对该机器基本工作原理不清楚。
电路中,干簧管的作用是用来控制水位;机器缺水 ...

您说的很对,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对电子有兴趣而已
水槽里面水位浮子里面有磁铁,当水位高的时候,浮子起来,干簧管接通,同时将水箱出水口里面的机构顶起来,水箱不再出水。水位低时浮子下去,水箱开始出水,直到水箱无水后,水槽内的水位下降到一定高度时干簧管开路,基极没有偏置三极管截止。
您看是否是此原理,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色环的标识,这个电阻不像是1点几欧的,可以把色环拍照传上来,大伙儿帮看看。。
楼主的文字表达能力 ...

先谢谢您老师,我还真拍照了,估计就电阻已经让我媳妇儿给扔了,我发上来您给看看。

网友A:
明显没有绿环嘛~~~。如有绿环不可能1点几欧的,,

网友:
很奇怪这个电路是怎么起震的,这不是熟悉的电容三点式自激振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没有绿环嘛~~~。如有绿环不可能1点几欧的,,

实话实说,我是真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我是真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

如果色环是棕、红、金、银,那么就是1.2欧,正负误差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色环是棕、红、金、银,那么就是1.2欧,正负误差10%。

谢谢您,金色在灯下我看着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