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用指针式电压表制作超 · 极客时钟!《无线电》杂志 公众号

楼主(2017-02-08):
转载于 《无线电》公众号
无线电杂志  微信号 radiomagazine

看到标题,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没错!就是这种非常硬核的极客风格,今天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指针式的电压表来作为指针,显示当前的时间和温度吧!

实际上,这个设计原理非常好懂:单片机使用PWM并通过电阻分压来得到0~2V的电压值,而这个电压则是表头的满偏电压,而将其分成60份后,就可以用来指示60分钟或60秒的示数了。时间采用实时时钟DC1307来保存,而温度则通过读写单线温度传感器DS18B20得到。整个设计的主控单片机使用Picaxe 14M2单片机。不过说实话,这个单片机使用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够有三路PWM输出(或软或硬)即可。

原理非常简单,可能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分出适当的电压值。将2V分成60份,每份电压值为0.033V,因此表盘的设计和电压的输出就全都要参照这个电压值来设计。每增加一个分度,PWM都要相应地增加0.033V的电压值,而这又要考虑到PWM的精度和外部的低通滤波电路。因此这个设计还需要一定的思考才行!

其他的诸如操作DC1307和DS18B20的程序我想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此处不再赘述。如果想要借鉴源程序的话欢迎在公众号的对话中回复“电压表时钟”以取得源程序哦!
本文为 无线电杂志 微信公众平台原创文章。详细内容及高清大图请查阅《无线电》杂志。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发至朋友圈。公众号、报刊等转载请给本公众号后台留言获得授权。
…………………………………………………

无线电杂志
微信号:radiomagazine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楼主:
电压表时钟 · 源程序
2017-01-16 WTH 无线电杂志

电压表时钟的正文,请看一楼

;源程序由WTH编写,运行于PicAxe

14M2上,阅读程序可以让你了解思

路。
;    Project Name: 3 Panel Meter Clock
; REV: FIN (everything works fine with

clock and temp)
;
;    Start Date:  Feb 12, 2012
;
;    Program Rev History/Ideas:
; - to set clock push M or H button
; - push main button to display temp

F, C, and K
; - Routine to drive 3 meters to full

scale when main button AND (M OR

H)
; is pressed.  This is to allow

adjustment of trimmers to full scale.
; Adjustment to zero scale should be

done first with power off.
;
; *******************************
;    PICAXE PE Rev: MacAXEPad 1.3.2
;
#picaxe14m2
'define memory locations as symbols
symbol hour_meter = c.0 'LEG 7
symbol minute_meter = c.2 'LEG 5
symbol second_meter = b.2 ' LEG 11
symbol temp_switch = pinc.4 ' LEG3
symbol temp_sensor = b.5 'LEG8
symbol hour_set = pinc.3 'LEG3
symbol minute_set = pinc.1 'LEG6
symbol CthermoValue = b10
symbol FthermoValue = b11
symbol KthermoValue = w6 'b12 and

b13
symbol seconds = b0
symbol minutes = b1
symbol hours = b2
symbol day = b3
symbol date = b4
symbol month = b5
symbol year = b6
symbol blinky = b7
symbol Tens_Digi = b8   ;Used to get

the Tens Digit from the $HEX RTC

value
symbol Ones_Digi = b9 ;Used to get

the Ones Digit from the $HEX RTC

value
' w7 (b14 and b15) is used to control

the PCM to the meters
' Set the time on the DS1307 RTC
i2cslave %11010000, i2cslow, i2cbyte ;

set PICAXE as master and DS1307

slave address
pause 50
'Set all meters to full scale with 100%

duty cycle
pwmout hour_meter,99,400
pwmout minute_meter,99,400
pwmout second_meter,99,400
'\/ \/ \/ \/ Un_REM THESE LINES

(BELOW) IF SETTING UP A NEW RTC  \/

\/ \/ \/
#rem
' Set the RTC chip time
;  write time and date e.g. to 11:59:00

on Thurs 25/12/03
'; would be "writei2c 0,($00, $59, $11,

$03, $25, $12, $03, 010000)"
' readi2c 0, (b0,b1,b2,b3,b4,b5,b6,b7)

reads back the data
let seconds = $00 ; 00-59 Note all

BCD format
let minutes = $00     ; 00-59 Note all

BCD format
let hours = $01 ; 01-12 Note all BCD

format
let day = $03     ; program does not

use date, date, month, year
let date = $22
let month = $03
let year = $12
let blinky = 000000 ; 010000 would

Enable output at 1Hz blink rate.

000000 is no blink
writei2c 0,(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 date, month, year, blinky)
pause 50
#endrem
'/\ /\ /\ /\ Un_REM THESE LINES

(ABOVE) IF SETTING UP A NEW RTC  /\

/\ /\ /\
; POWER ON SELF TEST.  Send all three

meters to FULL Scale and back to 0
'NOTE:  pwmduty hour_meter, w7

---->> w7 ranges from 0 to 400 to

move meter from 0VDC to 2VDC
for w7 = 400 to 0 step -1' pwmduty

needs a (W)ord var, not a (B)yte var
pwmduty hour_meter, w7 'adjust

PWM Duty from 100% to 0%
pwmduty minute_meter, w7
pwmduty second_meter, w7
next w7
main:
if temp_switch = 1 then
do ' while hour_set = 1 or minute_set

= 1 then 'if main buttom and H or M

set button pushed then
pwmduty hour_meter, 400 ' move all

meters to full scale to allow trimmer

adjust.  Do 0 meter adjust  1st with

power off.
pwmduty minute_meter, 400
pwmduty second_meter, 400
loop while hour_set = 1 or minute_set

= 1
end if ' temp_switch = 1
if temp_switch = 1 and hour_set = 0

and minute_set = 0 then
do 'while temp_switch is pressed
gosub DisplayTemp
loop while temp_switch = 1 and

hour_set = 0 and minute_set = 0
end if
'read the RTC and display the time
readi2c 0, (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 date, month, year, blinky)
pause 10
'\/ \/ \/ \/ \/ SECONDS SECONDS

SECONDS \/ \/ \/ \/ \/
;Convert the Seconds from the RTC to

Base10 and update the meter
if temp_switch = 0 and minute_set =

1 and hour_set = 1 then 'all pressed.

Seconds to $00
gosub Seconds_set
end if
Ones_digi = seconds & 0x0F   ' zero

out the top four bits
Tens_Digi = seconds & 0xF0   ' zero

out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each

divide by 2 shifts the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bits LEFT.

Four shift get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them all to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Tens_Digi = Tens_Digi * 10 'Now shift

the Base10 value to Tens place
seconds = Tens_Digi + Ones_Digi

'complete. Now $ss is ss (in Base10)
' Update the seconds meter with a

w9 value of 0 to 400
w7 =  seconds * 677 / 100  ;

(400/59=6.77) scale 0-59 seconds to

0-400 for PWM
pwmduty second_meter, w7
'/\ /\ /\ /\ SECONDS END /\ /\ /\ /\

/\ /\ /\
'\/ \/ \/ \/ MINUTES MINUTES

MINUTES \/ \/ \/ \/ \/
if temp_switch = 0 and minute_set =

1 and hour_set = 0 then 'if

temp_switch and M is pressed then

add on minute
gosub Minutes_set
end if
;Convert the Minutes from the RTC to

Base10 and update the meter
Ones_digi = minutes & 0x0F   ' zero

out the top four bits
Tens_digi = minutes & 0xF0   ' zero

out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each

divide by 2 shifts the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bits LEFT.

Four shift get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them all to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Tens_Digi = Tens_Digi * 10 'Now shift

the Base10 value to Tens place
minutes = Tens_Digi + Ones_Digi

'complete. Now $mm is mm (in

Base10)
'Update the minutes meter with a w9

value of 0 to 400
If minute_set = 0 then 'dont update if

we are setting the minutes.  Should

correct this in Minutes_set routine
w7 = minutes * 677 / 100 ;

(400/59=6.77) scale 0-59 minutes to

0-400 for PWM
pwmduty minute_meter, w7
end if
'/\ /\ /\ /\ /\ MINUTES END /\ /\ /\ /\

/\
'\/ \/ \/ \/ \/ HOURS HOURS HOURS

\/ \/ \/ \/
if temp_switch = 0 and minute_set =

0 and hour_set = 1 then 'if

temp_switch and M is pressed then

add on minute
gosub Hours_set
end if
;Convert the Hours from the RTC to

Base10 and update the meter
Ones_digi = hours & 0x0F   ' zero out

the top four bits
Tens_digi = hours & 0xF0   ' zero out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each

divide by 2 shifts the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bits LEFT.

Four shift get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them all to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Tens_Digi = Tens_Digi * 10 'Now shift

the Base10 value to Tens place
hours = Tens_Digi + Ones_Digi

'complete. Now $hh is hh (in Base10)
if hours > 12 then
hours = hours - 12
end if
if hours = 0 then
hours = 12
end if
' Update the hours meter with a w9

value of 0 to 400
w7 = hours * 3636  ; (400/11 = 36.36)

scale 1 to 12 hours to 0-400 for PWM
w7 = w7 - 3636 'subtract  y interceot

to start PCM at 0 to 1 o'clock.
w7 = w7 / 100 'scale 1 to 12 hours to

0-400 for PWM
pwmduty hour_meter, w7
'/\ /\ /\ /\ /\ HOURS END /\ /\ /\ /\

/\
goto main
DisplayTemp:
readtemp temp_sensor,

CthermoValue
w7 = CthermoValue * 677 / 100

'(400/59=6.77) scale C to 0-400 for

PWM
pwmduty minute_meter, w7 'C (raw)

in the minutes meter)
'Convert C to F
FthermoValue = 9 * CthermoValue / 5

+ 32
w7 = FthermoValue * 364  ; (400/11 =

36.36)  scale 10 to 120F  to 0-400 for

PWM
w7 = w7 - 3636 'subtract  y interceot

to start PCM at 0 to 10F
w7 = w7 / 100 'scale 0-400 for PWM
pwmduty hour_meter, w7 '(F (x10) on

the hours meter
'Convert C to K
KthermoValue = CthermoValue + 273
w7 = KthermoValue / 10
w7 = w7 * 677 / 100
pwmduty second_meter, w7 'Kelvin

*100 on the seconds meter
return 'DisplayTemp
Seconds_Set:
seconds = $00
writei2c 0,(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 date, month, year, blinky)
pause 50
w7 =  seconds * 677 / 100  ;

(400/59=6.77) scale 0-59 seconds to

0-400 for PWM
pwmduty second_meter, w7
return 'Seconds_set
Minutes_Set:
readi2c 0, (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 date, month, year, blinky)
;Convert the Minutes from the RTC to

Base10 and update the meter
Ones_digi = minutes & 0x0F   ' zero

out the top four bits
Tens_digi = minutes & 0xF0   ' zero

out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each

divide by 2 shifts the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bits LEFT.

Four shift get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them all to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Tens_Digi = Tens_Digi * 10 'Now shift

the Base10 value to Tens place
minutes = Tens_Digi + Ones_Digi

'complete. Now $mm is mm (in

Base10)
minutes = minutes + 1
if minutes > 59 then
minutes = 0
end if
'convert base10 minutes to BCD here

then write new minute value to RTC
Ones_Digi = minutes // 10
Tens_Digi = minutes - Ones_Digi
Tens_Digi = Tens_Digi / 10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shift the

lower right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to the

upper left.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Tens_Digi = Tens_Digi OR Ones_Digi

'OR function on the two values to get

8 bit BDC
'Now Ten_digi = minutes in packed

BCD.  Just using Tens_Digi as a temp

var
writei2c 0,(seconds, Tens_Digi, hours,

day, date, month, year, blinky)
pause 50
'Update the minutes meter with a w9

value of 0 to 400
w7 = minutes * 677 / 100 ;

(400/59=6.77) scale 0-59 minutes to

0-400 for PWM
pwmduty minute_meter, w7
pause 500
return ' Minutes_Set
Hours_Set: 'HOURS SET WORKS

PERFECT
readi2c 0, (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 date, month, year, blinky)
;Convert the Hours from the RTC to

Base10 and update the meter
Ones_digi = hours & 0x0F   ' zero out

the top four bits
Tens_digi = hours & 0xF0   ' zero out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each

divide by 2 shifts the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bits LEFT.

Four shift get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them all to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Tens_Digi = Tens_Digi * 10 'Now shift

the Base10 value to Tens place
hours = Tens_Digi + Ones_Digi

'complete. Now $hh is hh (in Base10)
hours = hours + 1
if hours > 12 then
hours = hours - 12
end if
if hours = 0 then
hours = 12
end if
if hours > 9 then
if hours = 10 then
hours = $10
end if
if hours = 11 then
hours = $11
end if
if hours = 12 then
hours = $12
end if
end if
writei2c 0,(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 date, month, year, blinky)
pause 50
;Convert the Hours from the RTC to

Base10 and update the meter
Ones_digi = hours & 0x0F   ' zero out

the top four bits
Tens_digi = hours & 0xF0   ' zero out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each

divide by 2 shifts the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bits LEFT.

Four shift get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 them all to

the lower four bits
Tens_Digi = Tens_Digi / 2
Tens_Digi = Tens_Digi * 10 'Now shift

the Base10 value to Tens place
hours = Tens_Digi + Ones_Digi

'complete. Now $hh is hh (in Base10)
' Update the hours meter with a w9

value of 0 to 400
w7 = hours * 3636  ; (400/11 = 36.36)

scale 1 to 12 hours to 0-400 for PWM
w7 = w7 - 3636 'subtract  y interceot

to start PCM at 0 to 1 o'clock.
w7 = w7 / 100 'scale 1 to 12 hours to

0-400 for PWM
pwmduty hour_meter, w7
pause 1000

return ' Hours_Set

网友A:
好思路.
用4个或者5个表头, 每个表头只要能显示0-9这几个数值, 就可以让指针万用表具备与4位或者5位数码管显示的万用表相同的分辨率了.

网友:
作者 大才小用 能有这样的技术 我就去 做表头 和家用定时器  不过作者可能是都会 了才做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网友(2017-03-16):
这是就是炫一下,没有什么实际效用,首先就是读数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思路.
用4个或者5个表头, 每个表头只要能显示0-9这几个数值, 就可以让指针万用表具备与4位或者5位数码 ...

每个表盘100刻度,视觉可直读两位数。两个表盘四位数,最大是9999,比三位半还强。
不过看完第一表盘,记住读数,再看第二表盘的读数,合拢起来才是结果,会很不方便,怪怪的,拿来玩可以。

网友:
没有数码管的时代,就是用这个办法显示数字电路的输出的,按数字电路的权值取电阻就可以显示一位数字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表盘100刻度,视觉可直读两位数。两个表盘四位数,最大是9999,比三位半还强。
不过看完第一表盘, ...

看数码管如果看了个位忘了十位或者百位也不行啊.

网友:
学习看看听很高级

网友:
不错的作品!
单片机,不懂。想学,老了,太迟了。

网友:
不知道源程序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网友:
独特风格 学习一下

网友:
换三个猫头表加黄色背光更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思路.
用4个或者5个表头, 每个表头只要能显示0-9这几个数值, 就可以让指针万用表具备与4位或者5位数码 ...

版主这种思路其实就是模数转换的一种方式,但是实际实现起来不如现有的几种容易。早在交流电位差计里就有这种的方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种思路其实就是模数转换的一种方式,但是实际实现起来不如现有的几种容易。早在交流电位差计里就有 ...

指针显示与数码管显示都是数字化的. 没有本质不同.
事实上只要将指针表头的半径做得足够大(比如半径7m), 即便将1/4圆弧分成2000份, 相邻两个刻度之间的间距也超过了5mm. 这种情况下单个表头即可轻松获得与三位半数码管表相同的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针显示与数码管显示都是数字化的. 没有本质不同.
事实上只要将指针表头的半径做得足够大(比如半径7m) ...

第一句话有点问题,数码管显示方式接受的信息是离散的数字信息,而指针表接受的量是电流,是十种大小不同的电流,这种电流分十段变化,让表头指针在不同位置表示不同的数字,读出方式还是在连续刻度盘上的不同位置,除非可以做成翻牌的显示方式,才是离散的数字量,因为磁电式表头的容差能力几乎是0,再加上机电偏转的误差,可能跟时钟差不多。而通常的指针式时钟你说是数字显示还是模拟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句话有点问题,数码管显示方式接受的信息是离散的数字信息,而指针表接受的量是电流,是十种大小不同 ...

数字化的根本特征就是有效位数有限, 存在量化误差. 在这点上指针与数码管是没有区别的. 通常指针表刻度盘被分成50格, 那么其分辨率就是满量程的1/50.小于这个数值的"量数"将被舍弃, 这就是量化误差. 如果表盘半径足够大, 分成2000份还可以轻松分辨, 那么满量程的1/2000就是这个表头的量化误差. 这与最大显示1999的数码管显示的分辨率是相同的.

指针式钟表的指示当然是数字化的. 指针钟表相当于用了三个"表头", 在量程为43200秒的情况下轻松拥有1秒的分辨率.
顺便说一句, 指针式钟表的精度也很高, 在300多年前就可以做到月误差以秒计的程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句话有点问题,数码管显示方式接受的信息是离散的数字信息,而指针表接受的量是电流,是十种大小不同 ...

指针表接收的固然是模拟量,但其显示值的读出通过人脑判定,位数是有限的,那它自然就是数字化的,与数码管在本质上确实无异。

网友:
虽然创意不错,但是这个不直观啊..............
看一眼还得想想是几点了..............

网友(2017-04-25):
哈哈哈哈哈 看到前面有朋友说看读数怎么样来着!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表头换成大体积的这样等我们老了都还能看清楚

网友:
这个显示方法几十年前用过,好用!主要是省电,坚固,需要小的表头91C系列就行,数字电路,输出经电阻阻值比例为8421就行了。

网友:
采用arduino开发板,用上DS1307时钟模块,代码和硬件那是非常的简单

网友:
这表如果看上一年,病人出院,院长风了。

网友:
要看半天,心头还得默默的计算,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网友A:
机械手表早就有这样的了.
搜索 "双扇形飞返逆跳小秒针" 看看.

网友:
这里有个视频, 直接看吧:
http://video.tudou.com/v/XMjIwNjY1MjYwOA==.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表早就有这样的了.
搜索 "双扇形飞返逆跳小秒针" 看看.

江诗丹顿还带日月星辰,这表的价格恐怕能换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江诗丹顿还带日月星辰,这表的价格恐怕能换房。

自己喜欢就好.
汗, 还是不会帖视频. 再试试:
Flash: http://video.tudou.com/v/XMjIwNjY1MjYwOA

网友D:
看来江诗丹顿生产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机械表,谢谢版主转来的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江诗丹顿生产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机械表,谢谢版主转来的视频。

我也就是道听途说而已.
话说这个视频转得不是很成功. 看许多坛友都会帖视频, 羡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是道听途说而已.
话说这个视频转得不是很成功. 看许多坛友都会帖视频, 羡慕啊.

版主还是转成功了,我到现在连图片都不会发,都是孩子帮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还是转成功了,我到现在连图片都不会发,都是孩子帮发的。

多谢鼓励.
我心目中的成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2563-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谢鼓励.
我心目中的成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2563-1-1.html

版主是个勤奋好学的人,我现在懒了,认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是个勤奋好学的人,我现在懒了,认输了。

我的成功率也不告, 十次有九次失败.
执着其实就是钻牛角尖的另外一种说法.
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网友:
版主说的很对执着也是美德。

网友:
支持创意!把想法变为行动,赞。

网友(2017-05-26):
反潮流的东西,只能自己费劲看

网友:
加个灯泡上去效果更好

网友(2017-10-31):
看着够复杂的!!

网友:
这个是70年代的玩法,是个没有LED/LCD时代的无奈玩法,楼主的电路有些麻烦了,用个595 把数字储存,再用4个电阻8/4/2/1比例就可以得到一组电流,用电流表就行了。那个时候可没有595,都是分立元件计数器,那个时候是这样用。输出4-8位数值没问题。

网友(2018-01-11):
转载于 《无线电》公众号
无线电杂志  微信号 radiomagazine

怎么找不到公众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