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版的技术达人,如何恢复车载收音机的出厂设置?

楼主(2017-02-09):
我车上装了个RD45的机头,原来用着挺好的,现在发现听收音机不能按下一曲换台了,发现只能收到随机一个较强信号的台,按下一曲本来是切换到下一台,但它绕一圈后还是会回来到这个台。造成收台不多的现象。

开始以为是天线松了,拆下来重插后再开机,问题依旧。
于是尝试手动收台,一个个频率调,还是可以正常收台的,证明天线没问题,接收也没问题。
现在要在开车途中听收音机,只能调取内部预先存储的电台频率,但只有12个可以存,而且一个页面只有6个,到了外地,想在开车途中听一下当地电台,就没办法了。

简单来说,就是自动收台收不到台,非要手动收才能收到,而天线没问题。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了,应该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可以解决。
但车载收音机是没有便携式收音机那种复位键的。

想请教一下这里的高手们:
1,电瓶断电的话,收音机内的设置貌似不会恢复,是不是要断电很久很久?还是无论断电多久都恢复不了?
2,如果断电无法恢复,那么可否找到内部芯片进行恢复?应该怎样操作呢?
3,或者是机器本身没问题,软件也没问题,是车子里的开关电源(行车记录仪用了360记录仪带的点烟器电源改造过的电源,藏在了顶灯里面)对天线造成了干扰?

图片是网上找的同款机器别人的拆机图,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出出主意,谢谢了!
实在不行只能换个机头了。。。

补充内容 (2017-2-9 11:39):
刚刚下去试车,把行车记录仪开关电源彻底断电,问题照旧,排除电源干扰。

网友A:
一定要知道是哪种车型哪年的车,有的机型在面板上有一个针尖大小的孔,那个是复位键。你的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复位的问题,还是电路上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知道是哪种车型哪年的车,有的机型在面板上有一个针尖大小的孔,那个是复位键。你的这个问题好像不是 ...

谢谢,我也感觉是机器问题,查了说明书,没有复位功能,实在不行就只能换机头了。

楼主:
谢谢,问题基本搞清楚了,还是天线的问题。是天线插头处的屏蔽线全部脱开了,行车途中偶尔会碰到,这样可能就可以收到,没有屏蔽状态手动收台确实也可以收到台,但估计信噪比不会高,而听的话基本听不出来,自动收台就忽略了。。。。
因为汽车内部的线束我看都跟普通的不一样,都用布抱起来的,而我这个天线转接头是后来加的,所以是一般的塑胶皮,估计因为汽车内部环境温度很高,所以胶皮忽冷忽热导致老化收缩,把焊在天线转接头子外圈的线直接崩断了。
由于手里没有大功率电烙铁,怕焊的时候把内部硬塑料绝缘的芯子烫坏,我用耳机线内纯铜的那一根负极线,把它结结实实的重新捆绑了一个遍,再用绝缘胶布绑好,最后用自锁扎带捆两圈。就等着一会儿装车上去测试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天线转接线的插头处,焊接的屏蔽线因为塑胶皮收缩的原因而崩断了,导致没有屏蔽,干扰了收音机的信号,我重新接好后上车测试,恢复了正常。

网友:
对地短路存储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