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 CISCO NAV10-WF路由器问题

楼主(2017-02-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插电脑看串口输出撒子

网友:
COM口,用调试线。看是不是固件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板上没有刷机口啊,

有console口吗

网友:
好像缺一个CF卡,系统是安装在CF卡里的。

网友:
console口应该是有的,cf卡是没有的。。

网友:
把型号什么的照清晰点发出来我们帮你看看

网友:
这个还真没得串口和tf卡。。可以依照CSDN里面的教程刷机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就没救了吧。。折腾也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