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屏压6A2超外差机器初步实验失败,感谢热心的老师、坛友们,我再接再厉。

楼主(2017-02-10):
这个实验目前看失败了。但是一定要写点什么,
也是对一直支持我的版主、老师、坛友和自己做个交代。
可能的话,各位老大帮我看看错在什么地方,有无改进的可能性。

教训:1、不是成熟电路,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是偶然的。

         2、相似甚至看似相同的原理,不要轻易代换,毕竟牛头移植到马身上,是不容易的。
         3、惊踢馆收音机中周慎用,哪怕是12V电源也不例外。
         4、不是所有书上都正确。
         5、谨防遇到南墙就回头,失败不可怕。
6:最重要的一点:电源不小心接反了就会烧集成块386……

经验:1、人在论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实验成败无所谓,能学习很多东西最主要。
2、晶体管中周确实存在磁化问题,临界电流是8毫安,高于此电流没有谐振点!
3、6A2在12V下震荡良好,调好了峰峰值达到1.5.但是12V下放大有困难。
4、永远要小心自激,12V屏压也不例外。
5、中周、振荡线圈头上不要安放磁棒,百分百小鸟叫、老鸟叫、机关枪、哈雷摩托、蛤模叫,高山流水,空谷回音。偶尔不自激了,收一个电台还是哑嗓子
6、6A2比其他种类的管子离散性更大,换管子就要重新统调,这不是忽悠人!

网友:
要有一条道跑到黑的精神。前些日有用直流管做低电压外差机的成功例子,要测一下6A2的电流是多少,中放的电流是多少,小中周用在电子管机应无多大问题,尤其是低电压,你的电流几乎和晶体管机差不多,放大倍数比晶体管机要低得多,不会自激。

网友:
实践经验的总结...

网友:
国产如6A2等交流式电子管,规定的测试条件都是在屏极和帘栅极电压数百V的条件下测试,现在用在屏极12V的电路上,有离散性很正常。6A2管芯最外层就是屏极,不像6K4、6J4等五极管,管芯最外层是屏蔽,用作中放必须用带屏蔽罩管座。因此发生自激也是显然的。

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您的这个实验,一开始恐怕就找错了方向。用经典的312系列中周,配合国产的6K4/7,6J1/2/3/4/5/9等五极管,做成低屏压下中放电路,成功率可能比较高。本来6A2就没有成熟的用作中放的电路(或者说极少人这么用),加上容易发生磁饱和的晶体管收音机用10*10中周,所以受到了当头一棒……

我一直相当佩服楼主的闯劲,敢说敢做,行动能力强。只是我可能已经过了这种年纪,处于所谓“贤者模式”。所以每当头脑中有个欲望,想实验某个电路时,必定先翻书查资料找类似电路,再抄在本子上,做各种比较和鉴别,分析特点,最后决定实验电路形式和配件。等到组装成品,还要考虑各种故障的处置,以及他人的可复制性等等考虑。当然,不是所有付出都会得到收获,失败是成功他妈妈……在实验中发现问题,找到原因,得到解决方法,这固然很好。但是注重方法和策略,借鉴前人经验,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发生的失误,极大提高效率……

网友A:
玩电子管就必须克服高压恐惧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电子管就必须克服高压恐惧症。

电池式电子管45V手不麻,应该说是比较安全的,只有在手湿的时候才有刺痛的一点感觉。

网友:
6A2电子管在12V屏压下必然出现各种奇怪问题,  看一下6A2 低压区的曲线, 能好到啥地方?  最起码把屏压提高到120V左右吧?

网友B:
早就说了6A2的特性不适宜在12V板压下工作,这回该相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说了6A2的特性不适宜在12V板压下工作,这回该相信了吧?

嘿嘿,这就是折腾啊!

网友:
也许离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
教训同样可贵

网友:
管子的特性决定了12V使用根本不靠谱,无烟版主说的对,你看看6A2在12V的特性曲线是什么样子,震荡状态当然可以用,震荡可以不考虑曲线问题,只要存在放大器区,就可以震荡

网友:
可以成功的:

楼主:
强!我仔细看看,您能给一些提示吗?真是雪中送炭啊!

网友:
这些管子国内很难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