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音频电路故障解决过程

楼主(2017-02-10):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描述:

  接一台iPhone6 Plus,客户描述有免提、有铃声、放音乐正常,但是无送话无听筒。

  维修过程:

  根据维修经验判断,此现象属于苹果6系列通病,于是拆下主板,取下音频编解码芯片U0900,检测I2S总线电路,发现打值芯片焊盘的A9脚值为无穷大,红色脚为A9脚。如图:

  此脚在原理图中的位置:

  通过原理图发现U0900芯片的A9脚是串联电阻R0301后再通往CPU的,电阻的阻值33.2欧姆,此脚正常是应该有二极体值的,测量发现R0301的1脚是有二极体值,于是更换R0301,更换后一切正常,免提、送话、听筒等故障消失。

  R0301在实物中的位置如图:

网友:
牛逼,这都能搞好

网友:
楼主是专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