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终端怎么显示

楼主(2017-02-10):
在网上看的很多型号的RTU模块,但是一直没明白数据采集后传送到终端是以什么形式显示的呢?他是有配套的软件吗?比如同时采集3项电压,3项电流,温湿度等数据,

楼主:
就像这个模块,难道是每个模块有自己的软件,每个数据在每个框框里显示

楼主:
还有这个终端怎么显示的啊

网友:
一般直接显示寄存器值。

网友:
很多执行端都用modbus协议,得找到说明书才能知道数据访问顺序,格式。

网友:
组态王就可以呀!

楼主(2017-03-23):
看来不是自带软件了。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不太懂啊是专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