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了一台美的豆浆机。。。很头疼

楼主(2017-02-11):
朋友拿来的 。。  被老婆暴力水洗了。。。。 整个板子短路。 炸黑。。。

.
两个板子。 一个电源控制板。    一个电脑版。。  原理其实不难。
就是单片机输出信号。。 控制加热继电器。 控制电机转动。。。。

头疼到电机控制上面了:
电机由双向可控硅 给 整流桥供电。
整流桥 整流后300V直接给电机。

没什么  简单。。。  原件也都正常。

问题是。 双向可控硅由一个类似光耦的器件控制。 这个器件由单片机控制。

两个板子严重腐蚀。 炸开。 断路。。 芯片爆开。。  算了。。 别修了。 在TB上直接买来套件。 两个板子一起也不贵。

全部装上去以后。。 通电。 开机。 正常加热。!

咦? 电机咋不转!???

又拆开。检查和电机相关的几个原件。 全部正常。 单独给电机夹上可调电源   调到最大30V    。 也正常!只是转的慢些。

又检查单片机的控制线。   发现: 待机状态下  MC 控制线一直处于高电平。

按下开始按钮。 机器开始工作。 MC信号线一直处于高电平。。。 完了~~~!!!   难道单片机是坏的???

然后用镊子直接把MC对地短路。 我去!!!!  电机怎么也不转????

头大了。。  各种猜测!!!  难道是类似光耦的那个家伙坏了?

直接短接光耦的另一端。 让可控硅直接工作。。  我去!!!  还是不转!

不管可控硅了。 直接短接220V到 整流桥。 让电机全速。

我去!!!!  竟然也不转!!!!

经检查 !电机的电线上面用热缩管包着一只保险管!!    哎呦我去!!!  看不到啊。。。。。。。。

这下好了  电机转动了。  插上所有线。。 按按钮。。  哎呀!   电机还是不工作。!!!!

MC 控制信号一只处于高电平!!!

我命这么差?????  TB上买的板子   CPU是坏的???

最后  在机器上面按选择按钮。   选到水果汁上面。 按开始。 哈!  转了。!!!!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MC控制线。   嘿!   您猜怎么着???   还是高电平    。。。。。。。。。

百思不解。。。。。。。

   我有示波器。。。  示波器伺候着!!!!!

果然不出所料。。 它输出的是方波。。。 需要调速度的。。  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这下确定了CPU是好的。  就开始测试打豆浆。。。  哎。。。  为什么不转呢?????

座下发呆~~~~   抽烟。。。。。。。 突然!!!!!!!!!!

TMD   大半夜。。 吓死我了!!!!     声音好大。。。 转起来了。。。。。

原来是: 先加热。。 等水温度够了。 再开始转动!!!!!!!

这个美的豆浆机 和我家的完全不一样啊。。

我家的那个 一按开关 。。 先打豆子。 再加热。。。。。

哎。。。 又学习了。。。。

给大家点经验分享。。。

网友:
直接换板子是明智的!

网友:
对,同意楼上,这样检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修好。

网友A:
楼主图标元件明显很多错误,

网友:
这种小东西,还是换板子快!话说,开始不打浆,水也是加热的呀,这点没感觉到吗?

网友:
大部分豆浆机都是先预热几分钟,到了合适的温度才会第一次把食物破壁打磨,很短暂十几秒吧,然后再继续加热,再进入长时间持续打磨,,加热,,打磨,,,,,

网友:
我用的九阳要加热到90多度电机才开始转起来打豆,时间不长,又加热,以后才正式打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标元件明显很多错误,

什么错误了呢。 还请坛友告知。 那些原件我也没看型号。 只是大概估计。

网友:
现在的东西不如直接换板子省事

网友:
豆浆机先加热,豆发软再打,可保护刀刃

网友:
有个51欧3W电阻不见了

网友:
哇!!!!!!!吓死宝宝了!!!!!!

网友:
修豆浆机的确不是很容易的。

网友:
这些小东西一般都是帮忙修理了,真正花钱去修理的都不值得了。

网友:
  豆浆机 程序是分有 干豆和湿豆的,   也不是所有的程序一开始就是大豆的,

网友:
光耦是4脚元件,楼主图标貌似8脚,供电系统采用开关电源形式,那个8脚件也许是3842,那个图标的功率器件可能是MOS管,不是双向可控硅,图标整流模块估计是电机驱动模块,楼主再仔细查查。。。

网友:
直接换同型号板子吧,价格贵的话直接叫朋友换同功能的机器好了

网友:
赞楼主!有技术,有耐心,又热心!

网友:
豆浆机修理费时不讨好,电路直接换可靠好用不打脸。

网友:
漏水了,哪里密封不好吧。

网友:
内置程序控制的不好搞,直接换板妥妥的,,,

网友(2017-09-18):
美的这牌子就不行,换我就扔了

网友:
玩的是手艺,换板子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