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吸尘器电机轴承

楼主(2017-02-11):
用了十年的小型吸尘器电机轴承坏了,打算更换电机,拆开后死马当活马医,看看能不能拉出损坏的轴承内圈,于是自行做了个小型工具拉出了轴承内圈,接下来的事情就方便多了,邮购了相关轴承压上新轴承,安装试机。

网友:
自行做的小型工具很不错!

网友:
办法不错,简单可靠。

网友:
可以用手磨机磨。。。

网友:
切割机两边切口一砸就开来了。

网友A:
这种拆法前面最好带上螺母,防止螺口损坏。

网友:
我都是用角磨机磨

楼主:
手磨机和切割机我手头都没有,利用现有工具用角铁边料手电钻打出两个5毫米孔,用两颗5毫米螺丝很方便的拉了出来,因为是小型电机转子不希望使用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拆法前面最好带上螺母,防止螺口损坏。

不会损坏螺口,其实作用力并不大,静压和冲击不一样,冲击会损坏螺口。

网友B:
这么小的转子,用角磨机肯定不行,搞不好会连线一起切断的,最好买个小拉马很容易就取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损坏螺口,其实作用力并不大,静压和冲击不一样,冲击会损坏螺口。

用电焊机焊罗丝帽罗丝   拧罗丝就好了不怕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转子,用角磨机肯定不行,搞不好会连线一起切断的,最好买个小拉马很容易就取下来了

角磨机平磨,两边都一样磨的将近到轴,到时候磨削的热量就能使轴承内圆发热的容易取下来。拉马的确是最方便的,取下卡簧,就可以轻松取下

网友:
    用配套的小“拉玛”比较适宜!谢谢楼主分享自制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