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子切割

楼主(2017-02-11):
春节体息几天,利用现成废物材料组织了这个夹具。这是一个瓶子切割装置,很方便切割瓶子,然后二次加工做成花瓶等其它饰物。看图说话吧。
首先准备四个轮子,最好是橡胶的。
用现成铁板做底板,
做瓶子的转动机构。用原有台灯灯架做支架,装上减速电机。
用废电视天线两种尺寸方管做瓶子定位装置
切割装置用教学投影机支架。另外还可做成小台锯使用。
最后装配总成
开始试机
切割如泥

网友A:
切开干嘛呢?弄根棉线沾点汽油绕上点火烧完瓶子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开干嘛呢?弄根棉线沾点汽油绕上点火烧完瓶子就断了~~~~~

不知你自已用过没有?应是用煤油吧,有用过玻璃刀的,有用煤油的,用过角磨机的都沒有这样方便整齐。

网友B:
切割片做个小护罩,可以避免切下来的玻璃粉末糊糊飞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割片做个小护罩,可以避免切下来的玻璃粉末糊糊飞溅

的确,切割片做个小护罩,谢谢。徐了切瓶子外在做一个推台的小台锯放在上面用。

网友C:
请教切一个要多久啊?能上个切割视频来学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切一个要多久啊?能上个切割视频来学习下吗?

一分钟不到。40秒左右。抽时间拍吧。但需要两个人配合录下。

楼主:
需要改进的要用四个椽胶轮好一些,没有太大的响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分钟不到。40秒左右。抽时间拍吧。但需要两个人配合录下。

这样切估计也挺废刀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切估计也挺废刀片的吧?

目前看不出来,因湿割加上瓶子薄。

网友:
手艺不错给个赞

网友:
手艺真好,小时候用八号铁丝绕瓶一周做个型,然后烧红,再放瓶上套,然后现马上用冷水一弄,一声响,就断开了。不过不是那么光滑,你这个肯定光滑。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开干嘛呢?弄根棉线沾点汽油绕上点火烧完瓶子就断了~~~~~

整修完毕。计划分配,

一个做花瓶
另一个做台灯

楼主:
激光太专业了,那可不是我们玩的呀

网友D:
批量切割的设备,问题是切完好做什么用?玻璃不是做日用品很好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修完毕。计划分配,

不错,这才是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量切割的设备,问题是切完好做什么用?玻璃不是做日用品很好的材料。

玻璃是做日用品很好的材料。无毒,生活中尽量用玻璃器皿!

网友E:
长见识了,一直搞不掂玻璃材料,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开干嘛呢?弄根棉线沾点汽油绕上点火烧完瓶子就断了~~~~~

二十几年前见过一泥工师傅用这方法,当时很惊讶。劳动人民的智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见识了,一直搞不掂玻璃材料,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自制酒瓶切割器

网友F:
还有比较酷的工具

网友:
切割面应该比较锋利的,还存在爆裂的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废物利用,有利于环保,值得提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比较酷的工具

这个夹具酷比了。您又害我上一层楼,沒有体息曰了 有得玩了。不过改电动传动可行?硑究一下。

楼主:
如果大家认为这上复杂,可参考下面的。但效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夹具酷比了。您又害我上一层楼,沒有体息曰了 有得玩了。不过改电动传动可行?硑究一下。

最好把电动的浸在水里,很多年前我做过,在水里的玻璃刀。

楼主:
灯罩瓶嘴开孔

网友:
切口非常平整,切完后可以开发很多小器具,学习了!
对刀片的磨损估计还是比较大,毕竟玻璃硬度不小

网友:
建议切口用酒精喷灯处理光滑为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切割片做个小护罩,谢谢。徐了切瓶子外在做一个推台的小台锯放在上面用。

你说的没错,用胶轮更好,胶轮可以吸收震动,你这个做的很不错,用电镀金刚石薄片砂轮切割虽说不一定有滚轮玻璃刀来的快,你这是磨出来的,切口没玻璃刀出来的锋利,更安全,湿切也很省砂轮片。切割过的玻璃瓶子是不是再磨下切口?用金刚石砂轮倒个45度角或者切口处套个保护圈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用胶轮更好,胶轮可以吸收震动,你这个做的很不错,用电镀金刚石薄片砂轮切割虽说不一定有滚 ...

网上有专门的磨边金刚石轮卖。

网友G:
轮子从哪里买的?承重能力如何?

网友:
手艺真好。但是切割刀片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轮子从哪里买的?承重能力如何?

网上一片,1.5寸用橡胶的。

网友:
手艺不错 螺丝刀跟我的一样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厉害,玻璃瓶也能切

网友:
有想法 有动手能力

网友:
不错的瓶子切割机,断面好光滑!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