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单好用的微型电动绕线机

楼主(2017-02-11):
家里一咏梅收音机,想临时用一下输入变压器到其他收音机上,被我拆的时候用针头给捅坏了,闲来无事,想试着重新绕一下,故制作了这个绕线机,实际使用效果不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发上来,也许有坛友用得着。

找个废光驱,拆出里面这个带电机的齿轮组

找个废光驱,拆出里面这个带电机的齿轮组

去掉那个白色带弹簧的齿轮,废旧的充电器等上面的插头铜片两个,再找一段合适的有弹性的胶管

去掉那个白色带弹簧的齿轮,废旧的充电器等上面的插头铜片两个,再找一段合适的有弹性的胶管

如图,插头铜片插入齿轮的槽里,如不合适可以用锉刀调整一下,尽量紧密的结合在一块

如图,插头铜片插入齿轮的槽里,如不合适可以用锉刀调整一下,尽量紧密的结合在一块

胶管套在铜片上,如果找不到胶管也可以用胶带缠一下,但要松紧适度

胶管套在铜片上,如果找不到胶管也可以用胶带缠一下,但要松紧适度

焊上两个电源线,利用上电路板上的那个轻触开关

焊上两个电源线,利用上电路板上的那个轻触开关

收音机固定后盖的六棱柱,塑料的有些粗,铜的有些细,在铜柱上缠合适的胶带,不宜太多,插到胶管里即牢固又 ...

收音机固定后盖的六棱柱,塑料的有些粗,铜的有些细,在铜柱上缠合适的胶带,不宜太多,插到胶管里即牢固又 ...

组装后的形状

组装后的形状

绕制过程中。左手握住开关,右手用软纸夹住线,电压2伏左右,约每秒2-3圈,可以通过调整电压调整速度

绕制过程中。左手握住开关,右手用软纸夹住线,电压2伏左右,约每秒2-3圈,可以通过调整电压调整速度

楼主:
就是用电烙铁焊的呀,没什么难度的

楼主:
完美主义者还可以找个木板做个合适的底座。想再说说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一般变压器断线都是在漆包线的头尾,中间断的几率不大,所以如果变压器断线了,不必考虑自己有没有合适的漆包线什么的,完全可以拆下用原线从新绕制,(少个一两圈问题不大)我的那个变压器是浸蜡处理,很好拆,已经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美主义者还可以找个木板做个合适的底座。想再说说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一般变压器断线都是在漆包线的 ...

有固定底座,和控制开关就更完美了

网友:
想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不错的动手能力,学习。

网友:
不错的动手能力,学习

网友A:
想法一到,变废为宝,支持!

网友:
你提供了一个很好旳路子。我也想找一个类似的造一个。谢谢!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楼主真牛,我想问问您的测试钩后面那条线怎么焊接的,这是我一直不懂的地方。

网友:
高,我扔掉好几个光驱了,以后留一个

网友B:
计数是怎么解决的?要是加个计数装置就更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是怎么解决的?要是加个计数装置就更好用了。

没有计数装置,因为是用原变压器上的线拆下让出线头重新绕制,所以直接把原线绕完即可,不必计数,对于用新漆包线绕制,需要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一到,变废为宝,支持!

谢谢鼓励,与其说是一个作品,不如说是一个创意,因为,我只是拿现有的东西重新组合在一起而已,但是我认为一个好的创意,不是越复杂深奥越好,而是越简单越容易制作才好,人人都可以按这个思路做出来,有用、简单、易做,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定的问题

网友:
是的,想的在多不如干出来给大家看

网友(2017-03-22):
很好的创意!

网友:
贵在创新,点赞。

网友:
花钱不多,实用!

网友:
变废为宝,深受启发

网友C(2017-05-02):
这个不好掌握力度吧

网友D(2017-06-01):
重新绕不会存在短路问题?

网友(2017-07-08):
简单好用的微型电动绕线机好!

网友:
好创意,简单易做、受益匪浅!

楼主(2017-08-08):
引用 网友D:
重新绕不会存在短路问题?

80年代以后,我国出的很多袖珍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都是蜡浸的,特别的简易粗糙,我修的那个就是,很好拆,拆下的线基本不会伤及绝缘漆,玩好如初,所以不会存在短路问题,更早些的变压器是浸漆的,虽用热水泡可以拆下来,但是感觉拆下的线不太好,我修的另一个早期的咏梅就是这个状况,从新换的线(石英钟机芯里那个线圈的线),比原来的线稍微粗点,可能少绕了几十圈,装上收听感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掌握力度吧

您可以试试,没问题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2017-11-27):
太厉害了,老师作品高雅!

网友(2018-04-04):
创客!创客!创客!创客!

帖子长度够了。

网友:
好创意,电动的,关键是很实用。

网友:
我有个手动的古董 仓库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