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给个思路,我需要做一个电动推力的小电动工具,求方法

楼主(2017-02-11):
各位师傅好:

          我经常需要将一些铁销从塑料里面顶出来,可能只有0.5mm  想做一个电动控制大小推力的小工具,请问这种有现成的吗,自己做需要一些什么材料?      就是要小小的电动工具  可以有往前推力

网友A:
线性伺服电机, 加压力传感器, 电机工作在扭矩模式, 设定好你要的参数参数, PID控制

网友:
最好画一个简图引道一下。

网友:
可以用气泵+调压阀+微型气缸试试,好处是力矩调整方便,体积小,可在恶劣环境下工作,气缸可任意位置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伺服电机, 加压力传感器, 电机工作在扭矩模式, 设定好你要的参数参数, PID控制

有具体购买的配件吗

网友B:
可以用气泵吹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高低压都有,正和反把电压极性换一下就行
https://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tbinde ...

谢谢师傅思路
这个太大了  我要放在小空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气泵吹出来吗?

不太方便带气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空间多大?需要的行程多长?~~~

距离只要1cm以上  空间长度20宽5-8cm  深度10cm

网友D:
伺服电缸+压力传感器 其实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普通电动推杆加个压力传感器pid控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缸+压力传感器 其实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普通电动推杆加个压力传感器pid控制也行

谢谢 我去研究下

网友E:
买顶针器或用手枪钻或小电摩自己改,前面要加套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顶针器或用手枪钻或小电摩自己改,前面要加套和轴承。

太大了,谢谢

网友E:
晕倒了,这东西有像筷子那样粗细的。用个软轴连接就可以了。

给你个思路:

网友F:
锤子+顶针,下面垫个螺丝帽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倒了,这东西有像筷子那样粗细的。用个软轴连接就可以了。

给你个思路:

这东西神了 宝宝多没找到  我研究研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锤子+顶针,下面垫个螺丝帽1

空间太小了主要 不然我就不这么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空间太小了主要 不然我就不这么麻烦了

想想牙医的工具,想想微创的工具。。。嘿嘿。

网友G:
电机,减速机,偏心轮,摇杆机构应该可以,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难度在冲针,0.5毫米,要强度硬度都达标不容易,整体机械强度和精度都要求比较苛刻,另外工件的定位精度也要求非常高,只要有冲偏恐怕断针的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想牙医的工具,想想微创的工具。。。嘿嘿。

牙医工具倒是见过,朋友是牙医,用的都是小日本的,用不起 都几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机,减速机,偏心轮,摇杆机构应该可以,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难度在冲针,0.5毫米,要强度硬度都达 ...

感觉钢材硬度韧度都要是金刚葫芦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钢材硬度韧度都要是金刚葫芦娃。

金刚葫芦娃恐怕不行,得用昆古尼尔(Gungnir)才能保证硬度强度和准确度 。猴子的那根棍子也行
嘿嘿,开玩笑滴 ,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没有具体干神吗用不好出主意看看马云那里找12V电动推杆

网友(2017-03-16):
电磁线圈,拆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
最主要的是把那销子从塑料里推出来需要多大力也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