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理电饭锅

楼主(2017-02-11):
某餐馆用的老式电饭锅,近日出现按键可以按下,但指示灯仍然显示保温,不进入煮饭状态。

分析保温状态正常,按键也正常,估计问题不大,可能是按键的触点长期打火氧化,餐馆的电饭锅使用比较频繁,出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这种老式的锅结构简单,没电脑板,拆开底盖基本就看到全部的零件了。

手头临时没万用表,只好继续观察。触点表面还算平整,电路的火线直接连到电热盘了,如果电热丝断了就整体开路,不会有指示,所以问题还是在触点上。

拆开触点开关的螺丝,用螺丝刀刮干净触点表面,露出金属光泽,装回去,通电测试,问题解决。

事后看,还是锅的使用频率太高导致。由于餐馆用,出了这种问题也算正常。

网友:
别看简单,其实很耐用的,就因为简单。问题也简单。

网友:
越简单越好用也更耐用,我所接触最多是温度保险开路的

网友:
我也修过好多这种问题,现在的触点开关质量差了。

网友:
我修这个的时候是先用小刀刮亮后,滴一滴变压油或机油在触点上,没有再坏过。

网友A:
打蜡烛或石蜡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蜡烛或石蜡行吗

肯定不行,蜡烛冷了会凝结,不导电。

网友:
以前好点的触点有银,现在的铜点多,有些还是其他容易氧化的金属

网友:
这个只能换,检查一下其它,电流大了,触点用不长时间

网友:
接触不良啊

网友:
越简单越好用

网友:
这样刮一刮只能临时凑活一下,用不久的,最好换新的铜皮银触点开关

网友:
触点频繁使用《电流大》导致氧化,更换新的。

网友:
现在的电饭锅的触点真的 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
现在新的用电路板的更容易坏,还是老式电饭煲简单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