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看看这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

楼主(2017-02-11):
最近迷上了电子管收音机,这个是搞来的爱默生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其中3s4坏了,用一个2p2代用,图中表明a电1.5V,b电67.5v。手上没有67.5v的直流电,只有一个双32v的稳压电源,用串联供电的方式只有64V,上电,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声音,调台正常,但声音很小就像是功放没有工作的样子。问题:是否是因为电压不够导致的呢?我查了一下资料,这几个管子最低工作电压是67.5V,最高是90v,是否是因为电压差了一点而不能正常工作?手上有个139的电源,正好是1.5v+90V,可以给这个机器供电吗?2p2、IR5都可以在139上工作,这个机器是否应该也可以用90V的电源?

图纸

图纸

外观

外观

内部图

内部图

楼主:
再上个完整的电路图,共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看了一些3s4的资料,感觉在做发射的时候是不能够替代的,但是在做功放的时候应该可以的吧,也 ...

2P2不能直代3S4,需要改电路以后,才能代3S4。

网友A:
楼主切记:国产2P2和进口3S4不能直接代换。

楼主:
再继续问一句:这个机器的喇叭阻抗是否是低阻抗的?可以用DC-DC升压电路给这个机器做个67V的电源?

网友:
标准直流四灯机最简单了,一定是哪里没弄好才这样的,这机器根本没几个元件,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B:
等待后续 ,看看139电源。

网友C:
从参数上看2p2的阳极电压为60v。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7821481[/attachimg
2p2的参数
3s4的参数

网友:
你可以先把各个管子用国产管代替一下,然后电压加到45V应该就没问题,包括这个机器应该也没问题,检查有没有漏电的电容,或者有没有被腐蚀接触不好的问题,音量电位器是否良好等,这一类收音机实在是非常简单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才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本来有点怀着侥幸心理,就是不想仔细检查各个原件,希望他是电压不够而导致的声音小,现在看来是一定要检查元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后续 ,看看139电源。

139电源不是原装的,是网上的无线电爱好者自己做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信号太弱了,这个机器不是磁棒,天线是一个大环。外接矿机天线,声音肯定会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139电源不是原装的,是网上的无线电爱好者自己做的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切记:国产2P2和进口3S4不能直接代换。

您好,我是看了一些3s4的资料,感觉在做发射的时候是不能够替代的,但是在做功放的时候应该可以的吧,也有一些资料显示貌似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直接替换的,我对电子管是个小白,想向您和各位大侠请教:在这个电路图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正常直接替代?

网友D:
3S4的输出阻抗是8K,而2P2的输出阻抗要高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3S4的输出阻抗是8K,而2P2的输出阻抗要高一倍。

谢谢您的指教,决心搞几个3s4来,一定做一个对比,最后给大家一个交代

网友E:
途中左边的管子是否漏气了?发白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看了一些3s4的资料,感觉在做发射的时候是不能够替代的,但是在做功放的时候应该可以的吧,也 ...

可以正常直接替代。57年北京少量不成熟1A2П-----2П2П上市。之前国产电池管收音机都用1R5-----3S4。之后就在90V的电源下用1A2П-----2П2П直接代替。国产旧型号2П2П=标准化后的2P2。后来有的厂家为节省成本,省电或便携,增加电子管寿命,就采用67.5或60V的了。还是90V供电的多些。爱好者45与60V的多些。国外3S4与国产2P2管脚相同。对于阴极=灯丝接地电路不必改变元件。因为你用的是90V,负载阻抗可以不用考虑,本来2P2输出功率有限,对收音机来讲要求也不十分严格。

网友G:
一个管子已经漏气,不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正常直接替代。57年北京少量不成熟1A2П-----2П2П上市。之前国产电池管收音机都用1R5-----3S4。 ...

谢谢您的指导,我正在逐个检查电子元件是否有问题,重点检查电容是否漏电或短路,这是个简单的电路,正好是练手的好机会,问题查到了再向各位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管子已经漏气,不响是正常的。

您的眼睛真毒,我上的照片就是原来刚刚到手的时候的照片,就是3s4和1r5漏气了,就是图中上面的两个电子管,1r5我有,3s4没有用2p2来代替的,后来我索性将1t4和1s5都换下来了,目前故障依旧。目前正在逐一排查元件的问题,过完节刚刚上班比较忙,先慢慢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途中左边的管子是否漏气了?发白了啊。

对,那个管子是1r5,和3S4一样已经更换了

楼主:
最新的情况是,把所有的管子都换成其原标称的管子,包括3S4也换上了,故障依旧,依然声音很小,电压用的是1.5V+63.5v

网友:
先判断灵敏度如何,如灵敏度高声音小,检查音频耦合电容,音量电位器以及栅漏电阻是否存在失效等,如果灵敏度不高则应重点检查高频部分的线圈质量。

楼主:
嗯,我也是正在检查各个元件是否失效呢

网友H:
从拾音插口输入音频信号、试验过了吗?先确定功放部分没有问题、再查找前面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拾音插口输入音频信号、试验过了吗?先确定功放部分没有问题、再查找前面故障点.....

这个小直流机没有外接的拾音器口,要直接从3S4前端输入,这两天就试一下

网友:
声音小,重点考虑是否是耦合电容漏电或中周谐振电容漏电。2P2代换3S4也能响,不会声音特别小。当然,喇叭也很可疑。

楼主:
这两天有空,继续排查问题,根据前面老师的指导和建议,先从功放3s4周边查起,现在的问题如下图:

完整电路图见第一贴,这是最后部份的图纸部分,以及我的发现

完整电路图见第一贴,这是最后部份的图纸部分,以及我的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有空,继续排查问题,根据前面老师的指导和建议,先从功放3s4周边查起,现在的问题如下图:

可能是C17短路和或者漏电太大,126微法也太扯了,这个电容只需要几千个皮法就可以,比如2200P的电容就行,建议换个陶瓷的或者CBB的就不会再有问题了,另外你管子上有屏压显然输出变压器没有损坏,初级直流电阻比较高而已,再就是栅漏电阻肯定损坏了,电力放大管应该用约2M栅漏,耦合电容的电压得加在栅漏上才能驱动2P2或者3S4,否则没有电阻哪里来的信号电压,所以换上一个2M栅漏电阻,再把那个高频旁路电容换成2200P的陶瓷电容器,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我在c16的前端和后端用MP3做音源,测试仍然声音很小,现在的情况是:1、灯丝电压1.5V,B电电压输入80V,加上负载后测量为70V,2、R7电阻电路图标称应为1MΩ,实测3.3MΩ,其色环也是显示3.3MΩ,电路图上并非直接接地,而是串了一个100K的电阻接地,见1楼电路图所示,实际为直接就近接地,是否有影响?3、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应该是坏了,我顺手找了个220V转16v的小变压器换上,临时看看是否有改善,实际没有 4、C17标称为0.001uf,实测为126uf?估计是失效了,没有合适的电容,临时找了几个500p的瓷片电容换上,声音似乎大了点,但是效果有限。5、在3、4的基础上测量电压,发现3S
4的第六脚电压为48V,而标称是65V,(在67.5v电池供电的基础上)
问题:1、输出变压器初级坏了,应该可以确定,用什么样的变压器可以替代?与2p2输出变压器是否可以互换? 2、电容17是什么作用?反馈信号的吗?该电容一定要用原来的那种轴向蜡封电容吗?

楼主:
感谢对我指导的各位老师,现在现在本机已经基本修复,具体修复内容如下:1、输出变压器初级拆下来测量的确损坏了,换了一个120v 8Ω的线间变压器,声音明显变大,但是还是有啸叫声,继续查发现问题 2。2、查的结果发现c10 8uf的电解彻底失效,更换为10uf 100v电解 3、c17再次检查,又恢复为5000pf左右,为保险起见换掉。目前机器恢复正常收听,灵敏度不错。测试:灯丝电压1.3v可以正常工作,b电28v能够正常收听,就是声音变小,估计灵敏度也变差。至此,本收音机维修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帮我的各位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对我指导的各位老师,现在现在本机已经基本修复,具体修复内容如下:1、输出变压器初级拆下来测量的确 ...

电路简单容易修理,输出变压器好说,3S4负载阻抗8K,2P2的负载阻抗12-15K,只需要把原来的变压器线圈拆开自己再缠一个就行了,负载阻抗按照10K设计缠一个,这样换成3S4T或者2P2系列的时候也不受影响,四灯机灵敏度储备十分有限,所以还是建议在45V左右的乙电使用。

楼主:
谢谢直流电子管老师的指教,我注意到您一直很关心我的维修的进展并及时给我无私的建议,非常感谢。我现在想用锂电池做一个60v左右的电池组给它供电。就如同您说的,其灵敏度储存十分有限,因此电压一定不能太低,还有两个问题请教:1、甲电1.5v,用电池供电,如果电池电不足了,会有什么症状?2、能否用DC-DC升压模块升到65v作为乙电?是否会有干扰?3、负载阻抗的不同我已经注意到了,网上有一种可调的自耦阻抗可调型输出变压器是否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就是什么725变压器之类的,请见附图

网友:
找不到输出变压器的话看看求是出的10k输出变压器放不放得下。某宝“求是音响电子店”

楼主:
谢了,我用可以和2p2匹配的120v 8Ω的线间变压器解决了,目前正常了,也为其他同好提供一个解决的思路

网友(2017-08-01):
引用 楼主:
再上个完整的电路图,共大家参考

想请问一下,你从哪里查询国外电子管收音机资料的,分享一下

楼主:
有一个收音机博物馆的网站,你注册一下,应该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参数上看2p2的阳极电压为60v。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3s4的参数

电子管是一种高压的器件,不要用低压,过去我曾经将标准11号的功放直接用2P2代替了,用了好长的时间。

网友:
     “电子管是一种高压的器件,不要用低压,过去我曾经将标准11号的功放直接用2P2代替了,用了好长的时间。”

低屏压耳放也是电子管爱好者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在这里只是说明屏压低和音量的关系。感谢相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直流电子管老师的指教,我注意到您一直很关心我的维修的进展并及时给我无私的建议,非常感谢。我现在想 ...

先说甲电池,甲电池电压不足的时候声音明显变小,灵敏度低,这时候就是提示你应该更换甲电池了,乙电池必须用电池或者像我一样自制一个低频逆变器,那种高频逆变器是不能使用的,主要的工作频率接近收音机工作频率且谐波为宽频带干扰,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电池组,最后就是输出变压器只要不坏就不用改动,坏了缠一个10K或者12K均可,最后全套电子管均可以用国产管代替,灵敏度略低一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直流电子管老师的指教,我注意到您一直很关心我的维修的进展并及时给我无私的建议,非常感谢。我现在想 ...

输出变压器是不能用自耦变压器代替的,原因是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线经差距较大,因为两边阻抗差很多,另外就是自耦变压器电感量不足,不能很好的放出低音,因此最好是自绕变压器或者去网上购买或定做。

楼主:
谢谢直流电子管老师的指教,我在淘宝上看到这款自耦变压器,貌似介绍适用范围很广,还以为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我看很多爱好者也用220:8.5的电源变压器来推(2p2)32Ω的耳机,不知道其计算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样的变压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直流电子管老师的指教,我在淘宝上看到这款自耦变压器,貌似介绍适用范围很广,还以为真的能够解决问题 ...

关于输出变压器的计算,首先确定变比,次级阻抗,比如扬声器为8欧姆,那么反射到初级的阻抗就是8欧姆*变比的平方,例如变比为15:1,扬声器阻抗为8欧姆,那么初级阻抗就是 8*15*15=1800欧姆也就是1.8千欧。大概就是这么计算的,决定输出变压器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是初级电感量,决定了低频的下限,初级电感量不足则变压器传输低音效果不好。所以要注意初级电感量充足。一般也到达到15H以上才行。
2P2在负载阻抗为15千欧的时候,输出最大,总失真系数最小,这个是一个理想负载值,但是15千欧的变压器往往不容易制作,一般做成12K就可以。输出功率变化不大,但是失真略有增加。再说一下,除非自耦变压器的低阻抗端用的是粗线径,否则是不能用作输出变压器的。另外2P2的供电电压也不同太高,国产管一般设计成60V就是标准电压,减去栅负压电阻所消耗的3.5V,一般用63.5V或者67.5V电池组就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输出不需要那么响亮,可以用45V电池组以节约电能,缩小体积。另外有些老机器,例如139收信机,还有牡丹664-A,北京561-A等老式收音机使用的是90V乙电,虽然能增加不少输出,增加灵敏度,但是2P2的帘栅电压达到90V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负阻效应,也就是说有可能造成失真。所以还是工作在60V帘栅电压比较理想。

楼主:
谢谢了,非常感谢您的解释,我明白了,总结如下:1、如果输出阻抗选8欧的喇叭,如果变压器的变比是15:1,那么计算其初级线圈的阻抗则应该是:8*15*15=1.8千欧,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想匹配更高的阻抗,在定变比的变压器的情况下,只有选择更高阻抗的喇叭或耳机,比如选32Ω的喇叭(如果有的话),同时还要注意初级的电感量要足够,否则低音效果不好。2、2P2的最佳工况数值,我再去研究研究。 再次感谢直流电子管老师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