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收音机简易LC中波环形天线

楼主(2017-02-12):
【缘起】
四年前,突然患上了从废品收购站买电器的毛病,陆续收了几台车机。由于对车机没有任何了解,无法弄响。
不停地在论坛上请教,终于可以弄响了,但只有调频,没有调幅。一直以为调幅是坏的,导致没有调幅台。
这车机的故障,也太一致了,总是调幅坏?不死心,陆续上网检索相关信息。直到最近才找到原因,原来问题是出在天线上!将调频天线(一根电线)的另外一端,接在机壳上,就可以收到调幅广播了!
【简易中波环形天线】
至此,开始了完善中波环形天线之旅。
最开始的中波环形天线,就是10多米的单芯电线,缠绕10圈之后(直径约80cm),一端插入车机天线插口,另外一端拧在车机外壳上。有效果!但底噪不小!
后来,在地线端,串联了一个电解电容(2200μf/25v),其负极接在车机外壳一侧,其正极接在环形天线的另外一端。底噪小了!
再后来,在车机天线插座一侧,又串联了一个同规格的电解电容,其正极接在插座一侧,其负极接在天线一端。至此,感觉收音效果最满意!
同时,将线圈变更成4圈,则环形天线直径变成了1m。感觉线圈面积越大,效果越好。经过陆续改进之后,在实际使用中,效果明显!玩车机的朋友,可对此进行验证。
【接收效果】
在环形天线只能固定在一个方向的情况下(窗户西向),强信号可以收到6个(603、720、774、828、927、1026);弱信号可以收到9个(639、747、918、1017、1035、1089、1143、1251、1377)。
【适用范围】
本中波环形天线,仅适用于车载收音机。由于车机铁质外壳对电磁信号有屏避的缘故,不能使用谐振型环形天线。谐振型天线,仅仅适用于塑料外壳的收音机。但这两种天线并排使用,估计是可以的!
【材料】
1.天线线圈使用民用交流电单根铝线。这是邻居装修,替换下来扔在外面的废弃线。我捡了回来,用几根相接,接至10多米长。
2.电解电容,随意找的。估计几百μ,都没有问题!无源,所以对其耐压也没有要求。但需要特别注意串联时的极性!
【天线接入方法】
环形天线的一端,插入车机天线插口(车机背板标注有‘ANT’);其另外一端,利用车机外壳上的螺丝钉,拧在外壳上即可。

补充内容 (2017-2-13 17:07):
试验了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FM收台数量减少了一半,只有五六个。由此看来,容量越大,效果越好!

补充内容 (2017-2-13 23:18):
在这个车载收音机AM/FM环形天线上,又并联了一个8Ω的电阻!原天线线圈是铝芯民用电电源单芯线,其电阻是80Ω。现在变成了11Ω!

补充内容 (2017-2-15 10:10):
将这个环形天线,改成了长方形(水平边长1米,垂直边长0.85米。折合圆形直径约1.18米),4圈,铝质单根民用电电线。参考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940-3-4.html,将其贴近暖气管。

补充内容 (2017-2-16 11:42):
201702161100,又制作了一个正方形天线B(边长1.2米),南北方向放置(其平面垂直轴指向南北)。将先前制作的那个东西方向放置的长方形天线A,与之并联。调幅变化不大,调频可多收台,或者弱信号变中等,中等变强。

网友A:
你的导线很神奇啊,10米有80欧?并联8欧以后,居然还有1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确定?

兄弟,你那车机后面的插口处,应该有一个针的标记是‘ANT+’(天线),接正12伏!这个你接了吗?这是给机内天线放大器供电的!一般的车机,都内置天线放大器!接上12伏,这个放大器就开始工作了!可以提升天线的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试试看了,先谢过楼主。

弄吧,简单易行,降噪显著!不比FM差!

网友D:
好方法,改天仿制一个看看效果(其实我的车机可以收到本地的中波台,就是噪音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方法,改天仿制一个看看效果(其实我的车机可以收到本地的中波台,就是噪音比较大)

串联电解电容之后,中波就没有噪音了!

网友E:
很受启发 车机我也玩着几个 中波一直不好用  后来就不去想了 城市半导体机都收不好  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都试过 没有好效果  看了你的帖 心里挺高兴 有空一定试试 .只是外观需下功夫  有点不美  是吗 ?

网友:
很好的一个天线,有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受启发 车机我也玩着几个 中波一直不好用  后来就不去想了 城市半导体机都收不好  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都试 ...

一直被车机中波信号接收的底噪所困扰,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兴趣继续弄下去了。据说核潜艇最开始制造的时候,是用1:1的比例,用木头制作的。

网友:
好方法,准备做一个,加分鼓励

网友C:
想试试看了,先谢过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导线很神奇啊,10米有80欧?并联8欧以后,居然还有11欧?

是铝线呀。不过,并联电阻之后,调幅有噪音了(调频没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就将电阻拆了。

网友B:
楼主如果将电线,换成空调铜管,绕一个大环试试,效果更好。

网友:
回去试试,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将电线,换成空调铜管,绕一个大环试试,效果更好。

呵呵,所言甚是!铜管截面积周长,要比电线更长,其电感会更大!只是铜管暂时不好找到,只能等一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将电线,换成空调铜管,绕一个大环试试,效果更好。

已经开始收集可乐罐了,准备用可乐罐代替铜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所言甚是!铜管截面积周长,要比电线更长,其电感会更大!只是铜管暂时不好找到,只能等一等了。

今晚依葫芦画瓢,我的直径大概1米,随便绕的不圆,果然收到六个台!以前一个台都没有!谢谢你提供的方法。
有底噪,但是按照你说的加电容方法不行,找来各种电容,都不行,反而加了电容,收的台更少!!!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你的车机天线端有问题,不应该加电容的,另外,并联电阻也没看懂!

铜管,你可以去废旧空调哪里找一下,就是空调机的内外机连接的管子!^_^

我打算重新做一个好一点的,谢谢楼主,你的这个实验让我再次爱上中波!!

共同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依葫芦画瓢,我的直径大概1米,随便绕的不圆,果然收到六个台!以前一个台都没有!谢谢你提供的方法 ...

1.当时,加电解电容的想法是,想隔绝从环形天线上接收下来的杂波。噪音是听力可以听到的频率,所以用了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2.并联电阻这个事情,对调频没有影响,但调幅开始有噪音,所以又将其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依葫芦画瓢,我的直径大概1米,随便绕的不圆,果然收到六个台!以前一个台都没有!谢谢你提供的方法 ...

1.关于噪音。听你说到有噪音,我又重新做了一个直径接近1米的(不足1,米),4圈,有噪音!然后,再次又重新做了一个,长方形的,4圈,水平边长1米,垂直边长0.85米。其折合圆形之后,直径约1.18米。完全没有噪音了!
2.天线方向,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也许可以消除噪音。我这个窗户西向,环形天线只能与窗户平行。

无论如何,你这个有台了,就是希望,至于噪音,可以想办法慢慢去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关于噪音。听你说到有噪音,我又重新做了一个直径接近1米的(不足1,米),4圈,有噪音!然后,再次又 ...

太好了,我找找导线,也打算改成长方形好了,圆形太占地方!就是电线用完了!我就想着矩形可行。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依然觉得加电容反而会令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我找找导线,也打算改成长方形好了,圆形太占地方!就是电线用完了!我就想着矩形可行。谢谢你的 ...

你用的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我找找导线,也打算改成长方形好了,圆形太占地方!就是电线用完了!我就想着矩形可行。谢谢你的 ...

我正在收集可乐罐,准备用可乐罐圈一个天线。可乐罐底部钻一个孔,将所有的可乐罐用电线串起来。大致估算了一下,需要收集40个可乐罐(可乐罐高度是120mm)。每边10个,就能够围够边长1米多了。应该问题不大!而且效果应该会更好!我看见用一个可乐罐都可以增强wifi天线的信号,这40个肯定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多大的电容?

25v 1000uf

楼主:
我最开始用的2200uf。后来又想,用1000uf的行不行?试了,不行。又换回2200uf的了。
你用2200uf以上的试一试,例如,3300、4700、6800等。

网友:
电容越大,台就少了。

网友:
五金店有铝塑管(给水管)卖,便宜,好做 ,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依葫芦画瓢,我的直径大概1米,随便绕的不圆,果然收到六个台!以前一个台都没有!谢谢你提供的方法 ...

我这个来自于功放的噪音,已经解决了!必须将天线在功放上接地!我这个功放是Lepai(有一个按钮,用来切换FM和功放)。我将环形天线的另外一端(B端),接在功放的铁壳上(天线的一端A端,接在功放的天线插座),来自于功放的噪音没有了!!!
目前,两处噪音(一处来源于天线接收的杂波,一处来源于功放)都解决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来自于功放的噪音,已经解决了!必须将天线在功放上接地!我这个功放是Lepai(有一个按钮,用来切 ...

所以我坚持去掉电容,因为加了电容,会损失很多台。

我就估摸着你有干扰源。因为我多次试验,加不加电容,在我这里底噪依然存在,倒是挪动天线,底噪的大小有改变。我的环形不大,方位不太好。并且我将一切开关电源都远离车机,车机也接地,好很多。

恭喜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坚持去掉电容,因为加了电容,会损失很多台。

我就估摸着你有干扰源。因为我多次试验,加不加电 ...

好的,抽空我再试一试没有电容的情况!!!

网友F:
2200uf电解电容对于电台信号而言相当于直通,不知用在这里是啥道理,希望不是玄吹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0uf电解电容对于电台信号而言相当于直通,不知用在这里是啥道理,希望不是玄吹

呵呵,多谢老师指点!不怕老师笑话,小弟我在无线电这方面,比蒙古大夫都不如,都是瞎弄。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由于车载收音机总是有噪音,也找不到原因,我一直纳闷,都是车机,为什么装在车上,音质就很好,而改成家用,噪音就那么大!当时,天线就是一根电线,感觉是天线不行,于是就弄了一个环形天线,这时,中波能够收到了,但有噪音,这时候,就开始瞎弄,往上加电解电容。没想到噪音有变好的趋势!就这么一直试了下来。
直到@vasto说,加电容根本就没效果,我还是没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直到今天,才真正找到原因!我那个功放也应该将其接地!这才将噪音完全去除!
我这个是哑巴机(现代HMC),加了一个乐派的功放(FM/功放,通过一个按键转换),噪音来自于这个功放!最后,将这个功放,用环形天线的另外一端,接在了其铁壳外面,这才完全没有噪音了!AM没有噪音!FM也没有噪音!
无论如何,通过这次折腾,
1.学会了自制环形天线。环形天线的接收效果,的确比单根电线强好多!
2.终于找到了消除噪音的方法!天线的另外一端必须接在铁壳上!这与是否使用开关电源,没有关系。我用的是LED电源(12伏,10安),为车机供电。
3.刚刚去除了两个电容。这两个电容的确没起到去除噪音的作用!
4.解决了车机收不到中波的问题,也成功地去除了中波的噪音!其收听感受,完全与在车上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普通收音机也行,我也试验一下

若普通收音机的话,费点事。
中波,需要把环形天线的两端,分别接在磁棒天线线圈(多匝两端)的焊点上。
调频的话,直接接在调频天线焊点上的时候,效果并不好。但有另外一个简便高效的方法,即用粗音响线(单根,3米左右即可,多余的部分,垂直挂在窗户前),比照拉杆天线的粗细,例如,在铅笔上,紧密缠绕10多圈,然后用502固定住,再套在拉杆天线上,所有的台都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坚持去掉电容,因为加了电容,会损失很多台。

我就估摸着你有干扰源。因为我多次试验,加不加电 ...

兄弟,关于地线,我又做了调整。这次是真正的地线了!我在暖气管上拧了一个电线,接在了车机和功放的外壳上!环形天线的另外一端,从外壳上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个天线,我做了一个,原来想提高调频信号,结果不理想,但是中波却有改善。

兄弟,你那个天线我看了,很新颖!
据说在车上若收音机音质不好,可能与接地松动有关。你可以检查一下车机外壳地线与车架地线的连接,是否非常的紧密!如果没有问题,收音效果不会差的!外接天线是次要因素!

网友:
体集太大,不美观,还是拆个车上用的天线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所言甚是!铜管截面积周长,要比电线更长,其电感会更大!只是铜管暂时不好找到,只能等一等了。

铜管不难找。废品站就有废空调铜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多谢老师指点!不怕老师笑话,小弟我在无线电这方面,比蒙古大夫都不如,都是瞎弄。
事情的起因 ...

对的,其实就是一个大环天线。

我再提供一个测试方法:

大环垂直360度旋转应该是可以有不同效果的。另外一个,水平360度360度转也可以试试。话说,这得有空间让您转。

呵呵我打算收拾一下阳台,在阳台做一个大环天线,可以垂直、水平转。这样来做测试。再等等吧,最近没什么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受启发 车机我也玩着几个 中波一直不好用  后来就不去想了 城市半导体机都收不好  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都试 ...

车机中波有噪音的原因,已经找到了!拉一根地线(拧在水管或暖气管上),接在车机外壳上,中波就没有噪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机中波有噪音的原因,已经找到了!拉一根地线(拧在水管或暖气管上),接在车机外壳上,中波就没有噪 ...

看来就是没有共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就是没有共地引起的。

現在改成这样了:

网友:
原理不明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改成这样了:

这样也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确定?

我这十几天,每天都在翻阅矿石收音机和单管收音机的帖子。这是最后的调整,这个调整,就是参考了矿石收音机和单管收音机天线、地线的设置。

楼主:
参考了矿石收音机和单管收音机的天线和地线的设置。

网友I:
谢谢楼主提供的翔实资料,我的车机有办法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提供的翔实资料,我的车机有办法玩了。

最终的调整图在42#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那车机后面的插口处,应该有一个针的标记是‘ANT+’(天线),接正12伏!这个你接了吗?这是给机 ...

不是的。这个ANT+ ,是给外加放大器供电用的。不接他也有12V的。你理解错了。

一些车有天线放大器(在车机和天线的中间某个地方那个藏着。就靠这个12V供给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这个ANT+ ,是给外加放大器供电用的。不接他也有12V的。你理解错了。

一些车有天线放大器(在 ...

已经摸清楚调频、调幅,与天线的关系了:
经过多次试验,改家用的车载收音机框型天线,做了最终调整。
1. 天线材质:铝质单根民用电电线,所需单根电线总长(1.5x2+0.7x2)x8 = 27.2米。
2. 天线水平边长1.5米,受窗户宽度的限制,其边长尽可能的长,且水平边长尽可能远离窗户上下框墙体内的钢筋,可以很好地提升调频信号接收的灵敏度和清晰度。
3. 天线垂直边长0.7米,将天线的一个垂直边,尽可能贴近暖气管(铸铁管),可以非常好地改善调幅信号的清晰度。
4. 窗户位置:西向,将框型天线挂在窗户前面。本框型天线,尤其适合于放置在楼顶,其边长可以不受限制,远程调频和远程调幅的信号接收,将得到完美解决。
5. 天线的一端插入车机天线插口,在插入之前,串联一104瓷片电容;另外一端拧在车机外壳上。
6. 将暖气管防锈漆打磨干净,由此接出地线,将地线拧在车机和功放外壳上(哑巴机只能外接功放),可以非常好地改善调幅信号清晰度。
参见附录提供的草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摸清楚调频、调幅,与天线的关系了:
经过多次试验,改家用的车载收音机框型天线,做了最终调整。
...

对头了,功放说引起的底噪,其实就是和车机不共地引起,2机都接地,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了,功放说引起的底噪,其实就是和车机不共地引起,2机都接地,解决了。

已经搞清楚天线上串联电容的作用了!电容量越大(例如2200uf),接收到的信号频带越宽(灵敏度下降,音色趋于柔和),例如99.6,可以在99.5、99.55、99.6、99.65、99.7之间,都可以接收到99.6的信号。反之,电容量越小(例如瓷片104),接收到的信号频带越窄(灵敏度提升,音色尖锐)。用德生数调收音机验证的。

网友:
有时间也搞一个试试

网友J(2017-03-25):
天线一圈 效果如何。我的车机用一圈水平3米垂直1.5米接收还行不知和你的8圈效果啥样。

楼主:
【求教】MF119的电路图与MF系列的哪款指针式万用表接近?

引用 网友J:
天线一圈 效果如何。我的车机用一圈水平3米垂直1.5米接收还行不知和你的8圈效果啥样。

你这个设置天线的环境好,水平居然可以达到3米。我这个只能1.5米(大约窗户的宽度)。
都是外面捡的垃圾铝线,接了接,就全都用上。主要是地线(接暖气管上了),对消除开关电源(以及外部环境电磁杂波)带来的底噪,效果很好!

网友(2021-10-28):
这个方法用到电子管收音机估计也行

网友(2022-01-11):
引用 楼主:
已经摸清楚调频、调幅,与天线的关系了:
经过多次试验,改家用的车载收音机框型天线,做了最终调整。
...

楼顶上的话这个引入室内用什么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