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钢铁’3DQ矿机

楼主(2017-02-12):
这钥匙让我找了很久了↑

干什么?打开这个箱子 没错用这个铝箱子 做矿机 这就是叫“钢铁”矿机的原因↓

就用这可变吧
电路图画少了一个微调可变 5p

发图限制明天继续

楼主:
打好孔
装上可变 接线柱 开关 耳机插座
背面
检波器件
3dq
焊好
把连接线焊好
小可变焊法

楼主:
绕磁环方法:

准备好r40c1磁环
用0.04*175股线绕制
天线线圈 大概60T
3dq检波线圈 3~4T
完成图

*明天继续.炸磁环.磁环安装.完成*

网友:
很不错,我自己就看了看没做出来

楼主:
磁环冷却中
炸好的磁环
固定磁环 先准备两根扎带
绑在可变下面
电路部分完成
装进去是检查一下
塞好 上胶水 完成
另外一面 还有很多空间
可以把天线 耳机 放入
矿机到此完成

*接上天线地线接上350欧的舌簧耳机 用but85 比较大声 收到 3个电台 用3dq 声音虽然比but85小但是 多了2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