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场管5管收音机

楼主(2017-02-12):
看到Booooby老师制作的场管4管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9188-1-1.html)后,很受启发,利用一个套件收音机的外壳、电路板和部分原件试验了下,场管用的2SK241,效果不错,用耳机听震耳,但用喇叭声音小。
保留2SK241和9011,把套件低放部分元件装上,形成了场管5管机。
个人认为,灵敏度和选择性和有一级中放的超外差袖珍机差不多,选择性明显优于TA7642,没有7642那种强台盖住弱台的情况,各台分离清楚。白天能听到9个中波电台中的7个,夜间能收到外省、朝、韩、日等电台。音质很好。但主要缺点就是没有AGC,强台和弱台差距太大。
视频详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0k.8191407.0.0

网友A:
做的不错,赞!问下磁棒距离喇叭这么近,有影响吗?另外,楼主可否转让几只2SK241,本地及网上买不到,谢谢

网友B:
请展示电路图看看,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C:
祝贺朋友取得成功。
看了视频,能收到韩日电台,灵敏度不错。
低放部分的输出功率不太够,可以再调一下低放的工作点。
也可以考虑北极兵老师的中生代直放机里面的4管OTL低放,或者干脆用2822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展示电路图看看,我们学习,学习。

电路是拼的,前级采用Booooby老师制作的场管4管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9188-1-1.html),低放和功放部分采用套件电路和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赞!问下磁棒距离喇叭这么近,有影响吗?另外,楼主可否转让几只2SK241,本地及网上买不到,谢谢

磁棒离喇叭近是有些影响,已更换为短磁棒和内磁喇叭。场管是在某宝上买的,现在应该还有卖的,链接私聊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朋友取得成功。
看了视频,能收到韩日电台,灵敏度不错。
低放部分的输出功率不太够,可以再调一下低 ...

谢谢Booooby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