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给我出难题了何解?求指点

楼主(2017-02-12):
坛上执了个配件表本想拆件,但执理过表头游丝后表头竟然正常了,更换了损坏的电阻和档位校对后各档都可测量了。跟住难题出耒了:当测量电阻时不论那一档都表面中间的三分一部分阻值都能在误差值内,但前三分一就测量值偏大(大10%),后三分一就测量值偏小(接近10%),这种现象是否游丝的弹力改变了表头的满幅中心阻值改变而导至这样的误差现象呢?求解!

网友A:
    表头线性不好,仔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线性不好,仔细查查

游丝基本盘正,每卷都清楚分离,游丝也看不出有变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游丝基本盘正,每卷都清楚分离,游丝也看不出有变形。

磁路里面有没有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路里面有没有杂物?

在执理表头也用风泵吹过,看不见有什质,表什走起耒也很自然无阻滞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执理表头也用风泵吹过,看不见有什质,表什走起耒也很自然无阻滞现象。

   看这口音楼主广东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游丝基本盘正,每卷都清楚分离,游丝也看不出有变形。

有可能是表头中心值偏离了,用最小电流档测试一下满度电流值和中心值,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口音楼主广东人啊!

是啊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表头中心值偏离了,用最小电流档测试一下满度电流值和中心值,比较一下。

都准备测下。

楼主:
有师傅作答?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就是游丝安装不平衡导至张力不均衡。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