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场效应管双调谐+TA7642+TDA2822直放机

楼主(2017-02-12):
我是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没有学过专业的理论。入坛以来,对直放机心有独钟,翻遍了全坛所有直放机的帖子,自己瞎琢磨整合了一个场效应管+TA7642+TDA2822的线路,经试装,自己感觉比较满意。
整合的原则从三方面入手,灵敏度、选择性、自动AGC。高放级采用场效应管,利用其高输入阻抗和低噪音,增加天线回路的Q值以改善选择性和灵敏度。试制过场效应管高放的四管机,选择性尚可,但强台还是有覆盖相邻弱台的现象,于是在场效应管输出处增加了一级调谐回路形成双调谐。经试验选择性有很大提高。第二级采用TA7642,主要是考虑此集成块增益高,输入阻抗大,有AGC控制。这样的增益可以减少对前级的要求,所以天线回路采用了初次级的绕法,次级圈数较少,以利进一步提高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高的输入阻抗也可以提高第二级调谐的Q值,AGC作用可以避免强弱台音量的悬殊,实际效果也是很明显,强弱台的音量大小比较均匀。TA7642输出采用了滤波电路,对稳定工作,避免自激有很明显的作用。由于7642本身输出电平并不高,有增加了滤波电路。所以又增加了一级电压放大,实际音量已经很大,失真并不大。
前级采用了TL431作为稳压,稳定电压2.5V,电路简单电压稳定。TA7642的反馈电阻没有增大,主要是考虑保持他的灵敏度和AGC作用,本人认为此电阻增大后会降低它的总增益和减弱AGC作用。3脚接电源的电阻先电位器接,调节到不自激又不至于音量减少很多,实际试验在5.1K左右,此时3脚电压在无台时约1.2V,有强台时约0.9V,我认为是AGC起控了。整机不设再生以提高稳定性,前端预留了“Q值倍增电路”的接口,有空搭个Q倍增线路接入看能不能进一步增加灵敏度和选择性。
正好有个宝石花706的机壳,用CAD画了个PCB,装上调试好,灵敏度和选择性可以与超外差7管机媲美,但音质要好得多。由于此机壳不大,喇叭比较小,限制了高音质的发挥。
由于我也是手电筒的爱好者,手头有很多18650的锂离子电池正好用上,电池增加了一块充电板,自带3V低电压截止保护,宝上买的成品板,很方便。
本人只是一个爱好者,没多少理论知识,只是瞎琢磨的拼凑,请前辈们看看,有哪里需要改进的。常规数据都标在原理图上。见下图:

原理图

原理图

机壳

机壳

内部

内部

预留的Q倍增接口

预留的Q倍增接口

TDA2822M

TDA2822M

电池充电和保护

电池充电和保护

补充内容 (2017-2-17 11:24):
关于那个“Q值倍增电路”,用小板做了个加入,先不接小板电源,由于接入电容对天线调谐系统频率有影响,在接通电源前先统调好,然后接通电源,调电位器至临界状态。
没有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似乎没有大的改变,选择性和灵敏度与接入前没有大的变化,音质反而变差,反复调整,没有大的改观。又拆除了。
我认为,对于直放机,这个线路由于采用了场效应管前级,又加了双调谐和7642,把整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挖掘出来了,再怎么加别的增强线路,发生的改变也不会很大,至少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也许就像体育比赛一样,达到一定的极限,做出很大的努力也许只能得到一点点的提高了。

网友:
ta7642的100k电阻只是前端跟随器的偏置电阻,没有agc的功能,第三脚到电源的5.1k的电阻才是agc控制

楼主:
我地处苏州,住2楼,室内收听,对照徳生PL-310ET,徳生能收到的,这个收音机都能收到,比徳生稳定,音质好,杂音小。对照徳生的频率显示,有这么几个频率的台:531,603,657,756,846,1080,1035,1521,1566,还有一个日语台,这个机器能收到,徳生收不到。没有串台,音质比德生好。

网友(2017-10-27):
场管+7642构架确实很流行,网上类似的图特别多,洋图、淘宝图都有

楼主(2017-02-17):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上一张印板图?让我等学习学习。谢谢!

PCB板是用CAD靠自己感觉画的,不会专业的画板软件,所以走线不一定合理,仅供参考。实际组装没有自激,比较满意。局部因安装时零件太拥挤,做了些小调整,与实物图片稍有不同(前置低放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盼楼主继续做加入“Q值倍增电路”的实验,看是否可和超外差一拼!

以试验过加入“Q值倍增电路”,另外搭了个小板焊入,先不接小板电源,由于接入电容对天线调谐系统频率有影响,在接通电源前先统调好,然后接通电源,调电位器至临界状态。
没有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似乎没有大的改变,选择性和灵敏度与接入前没有大的变化,音质反而变差,反复调整,没有大的改观。又拆除了。
我认为,对于直放机,这个线路由于采用了场效应管前级,又加了双调谐和7642,把整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挖掘出来了,再怎么加别的增强线路,发生的改变也不会很大,至少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也许就像体育比赛一样,达到一定的极限,做出很大的努力也许只能得到一点点的提高了。

网友:
自己设计电路!自己设计电路板!组装!好厉害!🐂!

网友C:
您太厉害了,做的好啊,能提供电路板印接线图吗

网友:
此电路的 ‘中周’ 是亮点,微调一下磁帽,使耦合最佳;3DG6如果更换成高贝塔值、低噪声的C9014,效果也许会好一点。

网友D:
楼主本振线圈用多大的漆包线绕制,谢谢

楼主:
磁棒是0.07×7,二级调谐用10×10中周磁芯,0.07漆包线,绕完还是比较空余。天线和二级调谐的电感量大约330微亨,尽量一致。调试时,调频率覆盖,低端调磁棒线圈位置,高端调微调电容。调同步,低端调磁帽,高端调微调电容,使声音最响。我没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只能凭音量变化调节,只调了高低端两点跟踪同步,中间基本同步一致。

网友:
K241为什么不直接接入调谐回路?

楼主:
直接接调谐回路信号太强了,对线圈Q值有些许影响,抗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本振线圈用多大的漆包线绕制,谢谢

这是直放机没有本振线圈的,图中是高放调谐线圈。

网友E:
我的7642今天该到了,准备搞BF998独立本振+BF998变频+双调谐+7642中放检波+2822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7642今天该到了,准备搞BF998独立本振+BF998变频+双调谐+7642中放检波+2822功放

你先探路,成功了给大家分享下,也来仿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探路,成功了给大家分享下,也来仿制一个

我有现成的自制收音机,只要把中放检波部分断开,把7642插入就行了,主要是看看7642的灵敏度、选择性、底噪方面的性能,如果和传统两级中放接近那就太好了,从此收音机简单多了。希望有好的结果,更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如果真的好用收音机厂家为何舍近求远?

网友:
结合一下“北极兵”朋友的再生方案,应该更为出色

网友F:
祝贺楼主试验取得成功。期望能够分享一下视频。

点赞,点赞!

楼主可以考虑去参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贺楼主试验取得成功。期望能够分享一下视频。

点赞,点赞!

跟你一样,也是喜欢瞎琢磨的人。但我本身学的不是电子,没什么专业理论知识,靠几本书自学瞎琢磨。基本电路都是坛里别人的成果,也包括你的,是你的场效应管4管机给了我新的启发,所以参赛还不够格,只是模仿没有创新,自娱自乐,有快乐拿出来大家分享,也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这样才有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一样,也是喜欢瞎琢磨的人。但我本身学的不是电子,没什么专业理论知识,靠几本书自学瞎琢磨。基本电 ...

a_fu朋友太谦虚了。

在矿坛中,很多朋友都是业余的,大家都是相互学习,互相帮助。
您的设计和制作,是重复考虑到各个电路单元的特点,然后把它们有机地集成起来,这就是创新哈。

期待您有更好的成果和大家分享。

网友:
学习了,图纸先收下来,备用。

网友B:
盼楼主继续做加入“Q值倍增电路”的实验,看是否可和超外差一拼!

网友:
做得太棒了!学习了!

网友:
看来,7642要拼发第二春了。

网友:
等待楼主做加入“Q值倍增电路”的实验,若能比肩超外差,那真是个突破!

网友:
请问楼主,所用2SK241什么挡

楼主:
我用的是2SK241-GR

网友:
谢谢楼主,手头正好有2SK241GR

网友A:
楼主能否上一张印板图?让我等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板是用CAD靠自己感觉画的,不会专业的画板软件,所以走线不一定合理,仅供参考。实际组装没有自激,比 ...

谢谢楼主!收藏了,得空一定山寨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板是用CAD靠自己感觉画的,不会专业的画板软件,所以走线不一定合理,仅供参考。实际组装没有自激,比 ...

谢谢楼主,就等着这个PCB图纸,就下手了

网友:
晚上能不能收8个台?

楼主:
AGC差点,弱台音量稍小,好在放大量余地较大,开大点就好了。

楼主:
现在收听环境差,电瓶车一充电,干扰十分厉害,阳台上就好得多,台就能收很多。不过许多是各地转播的中国之声。1566是良友圣经台,很响很清晰。苏州我这里最强的是756的中国之声,占的位置比较大,但也没有覆盖别的台,选择性还可以。

补充内容 (2017-2-20 00:16):
1566应该叫益友电台,讲圣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祝贺楼主试验取得成功。期望能够分享一下视频。

点赞,点赞!

您的中生代机调试完成了吗?可否分享一下视频。我的元件都还没凑齐。

楼主:
我买的电容包,另购了些贴片电容,刀刻了个小板。加上后效果不明显,又拆除非。具体说明在顶楼补充内容里介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SK241-GR

烦请楼主把高放调谐线圈引脚顺序标示一下

楼主:
视频一直没时间,也不太会上传,所以一直没录

楼主:
调谐线圈要求不高,我是先绕的次级25圈,头尾不分,再绕初级80圈,中间接场管输出端,继续绕40圈做尾接电源端。要注意的是圈数多的一侧接可变电容器就可以了。次级我头尾换接也没有出现自激,在试验板上试验时,这个调谐线圈离天线磁棒近了会自激,自激时莫名其妙损坏了7642,所以排版时尽量离磁棒远点,做好屏蔽接地。高放部分地线面积尽量大点,可起一定的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地处苏州,住2楼,室内收听,对照徳生PL-310ET,徳生能收到的,这个收音机都能收到,比徳生稳定,音质好 ...

不错。接收环境和设计仔细的成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您的中生代机调试完成了吗?可否分享一下视频。我的元件都还没凑齐。

回红星402坛友,我仿北极兵老师的那个中生代直放机,在春节的时候送给亲戚了。。。。

我这里还留了一块板子,等以后有时间了再装一台。

总的来说,这个机器的元件都比较普及,如果当地有电子元件市场的话,配齐不难啊。。。

双联、磁棒、漆包线/丝包线这些比较难买,只有找配件机或网上去淘了。7642也得网上来淘。。。

其他的都好办,节能灯、废旧电话电路板里面拆一些90管子、1n4148等等,都可以用。。。

电路板如果懒得制,洞洞板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红星402坛友,我仿北极兵老师的那个中生代直放机,在春节的时候送给亲戚了。。。。

我这里还留了一 ...

您好!谢谢您热心帮助与指导。

      元件基本凑齐了,就差两390p的瓷片电容了,如果实在找不到,准备用470p代用,不知可否。

      再就是9014,电路要求 阝值要在150--200之间,超过200要设下偏值电阻。我在网上购买了两种9014 阝值都在250以上,拆机的也一样,根据您的实际制作经验,阝值250左右的是否能用?设下偏值电阻很麻烦的。

      喇叭选用受机壳限制,只能用57mm内磁喇叭,圆屁p直径22mm,没法照抄您的印板图,还需要改动;270px2可变电容厚度超岀机壳空间,后盖盖不紧,总之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正在一 一克服中,不久应可动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您好!谢谢您热心帮助与指导。

      元件基本凑齐了,就差两390p的瓷片电容了,如果实在找不到 ...

红星402坛友,不客气,相互学习!

(1) 470p的瓷片电容替换390P,没什么问题。我焊接的时候也是找的相近容量的替换的。

(2) 晶体管Q1使用9014,beta在250左右的可以放心使用,实际中我用的是9018,bata在150左右。后面功放的Q2/Q3使用bata=250的9014就更没问题了。

(3) PCB的Layout文件可在下面下载,您可以根据情况来修改。我当时整的仓促,PCB布局方面不太合理,有紧有松,不太方便元件的拆接。

(4) 如果有223的双联也可以用,那个要薄一些,双联并联后200P,对应地多绕天线线圈的匝数即可。如果使用443的双联,为了适应厚度问题,也可以将外壳里面的螺孔打磨掉一些。

(5) Layout里面,你再检查一下。左下角20P的垫整电容可以暂时省去,因为双联电容上面自带微调了,这样才能保证频率覆盖;如果整个频率往高端走,再考虑焊接这个垫整。另外,请再对照电路图检查一下两个功放对管的极性。所有的带调电阻我都设置成双面焊盘了,容易区分。

(6) 其他关于电路原理和调试等方面的问题,我也是业余爱好者,您可以在北极兵老师的原帖中向他咨询...或者您单开一帖,坛友们自会前来协助!

感谢万能的矿坛

祝早日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红星402坛友,不客气,相互学习!

(1) 470p的瓷片电容替换390P,没什么问题。我焊 ...

不好意思,借用了a_fu坛友的宝地来发长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借用了a_fu坛友的宝地来发长言...

很好呀,有老师在此指导,我可以借老师的人气,也是学习的机会。我对老师你很崇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好呀,有老师在此指导,我可以借老师的人气,也是学习的机会。我对老师你很崇拜!

a_fu老师,刚在我的那个帖子里面也看到以前您回的内容,春节期间我没来得及回复。我在里面也讨论了一下。

为方便查看,我将部分内容也搬过来。蓝色、斜体加以区分...

我仿制的第一台中生代机器,Q值倍增器单元和7642部分调整的比较仓促,电路中也没有加可变电阻能方便随时调试,在后面收听过程中,还是有略微的强台覆盖的情况,这个和北极兵老师原贴中视频中的效果相差还是很大的。中生代直放机和那个场管+倍压检波四管机相比,选择性是有差距的,可能是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吧。但是中生代的灵敏度的确要胜于四管机。无奈中生代小鸡送给亲戚了,只有后面抽空再做一台来比较。

您现在已经制作成功了双调谐高放的机器,相信它的选择性会更好。也是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电路,后面有时间的话也准备制作一下,来体验体验。
对此,我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1) 中生代直放机中的Q值倍增电路,究竟可否用到您的这个双调谐高放中?
    从我的直觉来讲,应该也是可以的。由于K241是复合管,比较特殊,会不会造成高放增益太强引起失真。如果您手里有其他型号的场管(k192/bf247,3dj7),可否也拿来试验一下?
    此外,您预留的Q值倍增电路接口来看,应该只有2-3个接脚(插孔),不知道您使用的Q值倍增单元是否设置的稳压电路?
(2) 考虑到阻抗匹配问题,场管可直接接入到天线回路。 您在接入Q值倍增器的时候,可否也试验一下这种场管直接接入天线回路的接法?

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a_fu老师,刚在我的那个帖子里面也看到以前您回的内容,春节期间我没来得及回复。我在里面也讨论了一下 ...

有些内容在两个帖子里面“镜像”了一下
这些问题就在这个帖子里面讨论吧。。。

楼主:
北极冰老师说了,"C1、C2容量200~500Pf,C3为15~50PF,C3的容量影响最大,决定频段履盖和灵敏度的均衡。",我是用场效应管搭的,选用了330P的贴片电容,由于电路中的电容接入后会对天线的谐振频率有影响(频率降低),所以要先不接号源调到最理想状态,再接通此电路电源调振荡幅度,起振不起振变化很明显。我用2SK241搭的,栅极1M接地,源极约39K左右为临界点,此电路的供电2.5伏左右

楼主:
最近在矿石收音机那边看,发现用R40C1高Q值磁环做调谐,可以获得很高的Q值,灵敏度和选择性十分好,正在琢磨怎么移植到直放机中来,提高直放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极冰老师说了,"C1、C2容量200~500Pf,C3为15~50PF,C3的容量影响最大,决定频段履盖和灵敏度的均衡。", ...

原来朋友的Q值倍增器也是用场管搭建的啊
也是用的K241吗?

记得在我之前试验场管单调谐直放机的时候,使用过多种场管,BF247、K192、K30、3DJ6、BF960。。。
从高放增益和灵敏度的角度来看,K241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容易产生高频自激(多处鸟叫),并且音质也不是最好的。。。

另外,这个管子在其他场管高中放收音机电路中也少见,我觉得还需要再进一步分析试验一下。。。

楼主:
我们俩在这躲猫猫了。我是按这个电路搭的,比较简单,高低端比较均匀。

网友:
以前一直没关注过直放机,看来该找个视频看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俩在这躲猫猫了。我是按这个电路搭的,比较简单,高低端比较均匀。

a_fu朋友的制图确实很规范,是CAD画的?

PCB也是也转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a_fu朋友的制图确实很规范,是CAD画的?

PCB也是也转印的吗?

我是做建筑设计出身的,CAD是我的本行,这些图都是CAD画的。PCB是用CAD画好后,打印在晒图的硫酸纸上,用感光蓝油感光、显影、腐蚀、脱模等。以前用油漆画,精度不高,现在用蓝油感光,精度高很多。这是以前做过的朝外差机器的PCB,献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做建筑设计出身的,CAD是我的本行,这些图都是CAD画的。PCB是用CAD画好后,打印在晒图的硫酸纸上, ...

做得非常漂亮,赞一个!走线很舒服,另外,板子的圆角打磨得也非常好。。。

看得出朋友是一个做事非常严谨的人

感光法确实制作出来的要精细,能加阻焊层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俩在这躲猫猫了。我是按这个电路搭的,比较简单,高低端比较均匀。

   有想过这个电路其实是个本振吗

用 BF998 的话, 甚至可以收 F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棒是0.07×7,二级调谐用10×10中周磁芯,0.07漆包线,绕完还是比较空余。天线和二级调谐的电感量大约330 ...

老师你好!如你所说:“天线和二级调谐的电感量大约330微亨”请问:这里二级调谐的电感量是80圈的电感量还是80+40的总的电感量。谢谢!

网友:
做的真心不错!制版也很漂亮,羡慕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如你所说:“天线和二级调谐的电感量大约330微亨”请问:这里二级调谐的电感量是80圈的电感量还 ...

是80+40圈的总电感量,80+40与电源上端的退耦电容和可变电容形成谐振回路,电容量为270与0.1微法串联,近似270PF,所以电感量应与天线磁棒线圈的电感量一样或接近。电感量一致统调容易同步,虽然分布电容有些差别,但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80+40圈的总电感量,80+40与电源上端的退耦电容和可变电容形成谐振回路,电容量为270与0.1微法串联,近 ...

谢谢老师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
做的很好,只做过单7642的,效果很好。能收到易友圣经台。选择性很好。

网友:
我的机机做好了,但效果很不理想,一是本底噪音很大,二是有鸟叫,只有本地的一个台能正常收听。不知是何原因,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2017-03-19):
本底噪声大,是7642没有调整好,加大通往电源的电出阻。不知你用多大电压,电压高电阻要大,可以用4.7k电阻串10电位器调整,调节到噪声最低,声音不失真又不至于音量太小。啸叫一般是自激引起,注意二级调谐的线圈要离天线远点,距离近必然啸叫,因为调谐高放增益很高,另外做好屏蔽,调节一下第一级高放的电流试试。不要叫我老师,我也是个业余爱好者,就是喜欢折腾,有问题大家交流。

网友(2017-11-29):
做工非常好。若说选择性达到七管外差机水平我不信,不过确实是好设计好做工。

网友:
请问楼主这机壳是从哪里搞的?DIY最难的环节就是外壳,经常是电路性能不错,但是没有好的乌龟壳,外观看着丑得一塌糊涂。

楼主:
网上买的,马云家搜“仪表外壳/塑料外壳/仪表机箱壳”,就可以找到各种颜色、形状的外壳,多看几家,价格相差很大,几块钱一个。

网友H:
楼主的设计思路、制作成品都非常完美,值得我向你学习!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你画电原理图的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设计思路、制作成品都非常完美,值得我向你学习!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你画电原理图的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

我用的是CAD,我是设计院的,对这个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AD,我是设计院的,对这个熟悉。

好的!

网友(2018-11-08):
引用 网友C:
您太厉害了,做的好啊,能提供电路板印接线图吗

我也想看一下印刷线路

网友:
感觉这个双调谐直放机挺实用的

网友(2019-02-20):
不错,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I:
请教一下阿福老师:我手上没有241但有一些192的场管,可以用192直接替换241吗?替换后要如何调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阿福老师:我手上没有241但有一些192的场管,可以用192直接替换241吗?替换后要如何调整,谢谢

应该可以用,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看参数可以。

网友:
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正在备件准备仿制,以后若遇到不明白或不懂的问题再向老师请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0-03-31):
敬佩前辈!很细心。收藏了!!!

网友:
正好手头还有一些芯片,闲暇时刻可以试试。

网友J:
请问楼主磁棒和漆包线都在哪搞滴,为了准备这些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磁棒和漆包线都在哪搞滴,为了准备这些头痛

网上买的,都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都有

性能真的接近超外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性能真的接近超外差吗??

耳听直观比较接近,没有仪器检测。自我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听直观比较接近,没有仪器检测。自我感觉不错

再加点再生就超越了,  电路值得推广

网友L(2020-10-11):
您好,想仿制您这个电路,正在准备元件,请教一下,稳压管TL431,能否用发光二极管接到地替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好,想仿制您这个电路,正在准备元件,请教一下,稳压管TL431,能否用发光二极管接到地替代呢?

可以的,只是电压稳定性不如431,同时根据电池电压,选取合适的电压范围的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只是电压稳定性不如431,同时根据电池电压,选取合适的电压范围的LED.

感谢  还有个问题,高频变压器打算自己绕制,手头只有0.1mm的线可以吗

楼主:
鍙??缁曞緱涓嬶紝褰撶劧鍙?互锛屾渶濂界數鎰熼噺鑳戒笌纾佹?澶╃嚎涓

网友L:
抱歉回复老是乱码。。您PCB板子用的9014替换3DG6,请教一下放大值多少?偏置电阻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抱歉回复老是乱码。。您PCB板子用的9014替换3DG6,请教一下放大值多少?偏置电阻选多大?

用0.1的漆包线,只要能绕得下,完全可以。现在的9014还有低放大倍数的吗?基本都在400左右了,偏置电阻用电位器或可调电阻直接在板上试吧,确定后换成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抱歉回复老是乱码。。您PCB板子用的9014替换3DG6,请教一下放大值多少?偏置电阻选多大?

这种负反馈偏置有一定的自动控制电流作用,用图中数值,差别应该不会太大,电流大点小点影响不大,只要不是太小。

网友M(2021-03-25):
请教阿福老师,关于天线回路和场效应管的匹配问题,以前的老晶体管收音机使用双极性三极管,因为三极管的输入阻抗比较低,所以磁棒线圈需要一个匝数比较小的次级接入到三极管基极,实现阻抗匹配,并且避免三极管比较小的输入阻抗破坏天线回路的Q值。

现在您这个电路采用的是2SK241,这是个MOS复合管,输入电阻比较大,为什么还要采用12:1的匝数比接入?这样的话,等于是降压变压器,电压损失应该不少。您有试过天线LC回路全接入2SK241么?或者,您选择的这个匝数比,是经过反复试验的么?我觉得如果使用了MOS管的话,应该利用其高输入阻抗的特点,把天线LC回路谐振时候的电压尽量利用,这样应该能够获得更高的灵敏度,双回路的话,选择性应该也是能处理好的。您这个电路的变压比跟三极管电路基本没差别,感觉MOS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当然这些只是我从原理层面的思考,还没有实做。

longshort老师的这贴里面也对MOS的类似应用做了阐述,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28962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阿福老师,关于天线回路和场效应管的匹配问题,以前的老晶体管收音机使用双极性三极管,因为三极管的输 ...

全接入我也试过,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噪声增大了,本地强台有点阻塞,所以又改为初次级。关于场效应管的输入,我也有类似疑问,曾发帖请教过,虽然与这个接法问题不太一样,但也是关于输入阻抗的问题,老师的回答有不同的见解,全接入肯定灵敏度高,但噪声也大,这是我试过的结果,谢谢讨论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去试试,有结果一起讨论。关于场管我发过的帖子在这里,你可以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21057&mobile=2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全接入我也试过,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噪声增大了,本地强台有点阻塞,所以又改为初次级。关于场效应管的输 ...

您这贴我是关注了并且认真读过,感谢回复!看来还是要自己实践一下才知道具体差异在哪里。

楼主:
是的,直放机比较有趣,我最近也一直在玩,直放机的好玩处是不确定性,同样的电路,不同的零件排布,不同的电流及调试方式,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同样的电路,不同的人做出来不同的效果。有些地方可能还和理论相反的结果,比如那个扼流圈,一般书本上说要屏蔽,不但要磁屏蔽,还要电屏蔽。在我的实验中,有时候不屏蔽反而灵敏度更高,究其原因,是扼流圈形成了正反馈,正要控制得好,就是有益的再生,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这贴我是关注了并且认真读过,感谢回复!看来还是要自己实践一下才知道具体差异在哪里。

还发现一个现象,并不是增益越高,灵敏度就越好,我试过电感负载,增益是高了,但极容易自激,且高低端增益不均匀,为了不自激,整体的灵敏度就降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获得高低端一致的增益可大大增加收台数量,也在不断试验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发现一个现象,并不是增益越高,灵敏度就越好,我试过电感负载,增益是高了,但极容易自激,且高低端增 ...

aaa555000的低失真度两级调谐直放机里面,对这个问题专门做了探讨和实验,一开始用的非屏蔽电感做高放管负载,结果因为计划外的耦合产生自激,后来换用屏蔽电感就可以了。其实,屏蔽与否,取决于你把这个电感怎么用,如果想让这个电感具有再生的作用,那就不能屏蔽,反之,就应该屏蔽。

网友(2021-12-23):
引用 楼主:
还发现一个现象,并不是增益越高,灵敏度就越好,我试过电感负载,增益是高了,但极容易自激,且高低端增 ...

我装过网售的642+2822的套件,感觉音量已够。所以觉得2822和7642之间没必要再加一级低放,把2822的增益设大一点即可。

网友:
我装过网售的7642+2822的套件,感觉音量已够。所以觉得2822和7642之间没必要再加一级低放,把2822的增益设大一点即可。

网友(2023-10-22):
翻到老贴,设计制作很不错!我也喜欢直放机,7642玩法真多,谢谢分享!

网友:
阿福老师请教一下,如果用223p可变电容,60p那一联接调谐线圈,匝数该如何确定?只看电感还是要调整抽头及初次级比例

楼主:
差容双联一般均为超外差收音机设计,不适合用在此处,会造成两路谐振频率不同步。这种两级调谐的双联以等容为好,能基本保证两路谐振频率同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