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拆被捧上录音机“神坛”不响的喇叭

楼主(2017-02-12):
知道这喇叭是用什么胶组合的么?百得胶家族!由此拆解也极为方便。香蕉水涂纸盆边缘数次稍候,即能将纸盆与盆架轻松分离(弹波如法炮制)。
原本上点锡就能接通,可追求焊点完美的坏习惯硬是把引出线给搞了下来,只能拖线加AB胶加固。完美是魔鬼!
搞不懂这种普通喇叭在网上价格那么高......

网友:
这只得修吗?

网友A:
当然值得,一方面减少了电子垃圾,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开支,还增添了乐趣。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用在迷宫音箱上,小甲类功放推?

网友:
2017-02-12

你好,请问我有一对12寸纸盆代毛毡边的咋把纸盆和框架拆下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用在迷宫音箱上,小甲类功放推?

夏普GF-777收录机外侧用的全纸盆喇叭,极普通。如果不是为了那“高大上”的英文标注,根本不会花时间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值得,一方面减少了电子垃圾,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开支,还增添了乐趣。

谢谢理解!

网友:
如果把重低音扬声器的接线焊下接在 家庭影院的低音音箱怎么样 原来的换成类似东芝RT-S983的低音辐射器 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喇叭可以这样来维修。

网友(2017-06-02):
高手!学习了,原来可以这样修!
正缺一个777的这个喇叭,哪位有多的,转一个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用香蕉水竟然可以这么完美地拆下纸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用香蕉水可以把纸盆拆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