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仿制梅花鹿JB163A来复再生两管机

楼主(2017-02-12):
首先制作机壳,其尺寸在国产半导体收音机第一集中可查到。图1
底胎是一段L型角铁,在其上固定住单联及铆钉板。图2
外壳喷漆,并安上喇叭布。图3
阻容原件选用与原机相同规格及外形的元件,其上标有年份的都选用64年底前的。磁棒的固定亦采用原机方式。由于元件少,一次装成,各元件位置尽量保持与厂机一致。并调整好两级管子的工作点。为提高收音效果改用200MM磁棒。(电解电容已换芯)图4
装好后线路板的背面。装进机壳前接上喇叭,电源,调好频率覆盖,调再生时先临时接一只半可变电容,调好后再换调拉线电容。图5
将喇叭及调整好的机芯装入机内。图6
安上自制的旋钮,此时收听效果较裸机调整时要好些,在20平米房间内效果很好。图7
装上后板,整机完成。图8

电路图。其中BG1用3AG12,BG2用3AX3。图9
手工仿制与厂家产品相比,肯定有很大差距,但能体现DIY乐趣。欢迎批评指正。
(原机的厂家制品在网上很容易查到,在此就不上图了)。

补充内容 (2017-4-23 10:12):

重新换了前脸中框,将原来内角的方角改为圆角,进一步接近原机风格。新制了一个大钮,比原来进步一点。见26楼。

网友:
好手艺,必须顶!

网友:
非常喜欢此机造型,可惜少了梅花鹿的标记。

网友A:
像那么回事,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那么回事,上视频。

您好,抱歉,不会发视频,见谅,

网友:
做的真不错!古香古色,元件工艺有那个年代感。请问楼主木壳上漆前用什么腻子抹平?怎样调制的?

楼主:
您好,所用的腻子是给汽车做保养时向汽车修理厂要的,就是给汽车补漆用的那种。

网友:
真的很漂亮!师傅手艺不错。

网友:
从机壳制作,到电路板,再到焊接,无不体现楼主的用心,楼主可以多做两次漆,用细砂纸打磨再涂漆,会更加光亮。

楼主:
您好,原来准备做三遍漆,因大赛时间限制,将只做了一遍漆的作品发了上来。等以后补漆时还准备将前脸的那块白色的板换掉,因其所留的窗口显得局促了些。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百看不厌,加20分。

网友B:
机壳要能打磨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壳要能打磨一下就更好了

您好,机壳还要再打磨两次再上两遍漆。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C:
主要还是看中机壳自制,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看中机壳自制,手艺不错。

您好,做机壳做几次就有经验了,我也是业余爱好,详细制作过程请见第六届DIY大赛我的【DIY文革机木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原来准备做三遍漆,因大赛时间限制,将只做了一遍漆的作品发了上来。等以后补漆时还准备将前脸的那块 ...

这两管机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您好,灵敏度这个指标我没有测过,这台收音机能好的收到我市的两个中波台,就是用超外差机也是只有这两个台。

网友D:
梅花鹿商标未画上去。建议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梅花鹿商标未画上去。建议画一个。

您好,前面3楼亦指出少标问题,正准备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所用的腻子是给汽车做保养时向汽车修理厂要的,就是给汽车补漆用的那种。

您用的腻子是原子灰,配套的干燥剂呈黄色,现用现配。油漆店铺有卖,记得30元左右一桶。

网友D(2017-03-28):
请问作者,这天河电容的皮子是原装的,还是彩色打印机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作者,这天河电容的皮子是原装的,还是彩色打印机画的?

是老电容,但换了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老电容,但换了芯。

这老电容何处觅?在下准备用彩打出几张皮子,包上现在的电容和纸张、黄泥,浸上蜡,仿制几个。麻烦能告诉直径和长度吗?

楼主:
本星期出差,清明前后回复您。

楼主:
重新换了前脸中框,将原来内角的方角改为圆角,进一步接近原机风格。新制了一个大钮,比原来进步一点。见图

网友E(2018-01-24):
请教一下,200毫米磁棒配360P可变时线圈参数多少?谢谢

网友:
木工活不错,有视频听听

网友F:
请问这个线路,如果换成3AG1 和 3AX31行不行?要做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200毫米磁棒配360P可变时线圈参数多少?谢谢

您好,您所问的问题一般来讲,约58圈,若分段绕制需适当增加数圈。当然,还可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还有在线圈两端并联半可变电容等方法,总之圈数不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线路,如果换成3AG1 和 3AX31行不行?要做何调整?

如果换成3AG1 和 3AX31没有问题,只需调整各级集电极电流及再生即可,具体可参考有关来复再生机的有关书籍。

网友G:
楼主:有变压器的参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变压器的参数吗?谢谢

变压器数据如下:

网友(2018-03-02):
恩恩,本菜鸟也准备仿制一台这个收音机。

网友H:
这才是爱好者的劲头!祝楼主DIY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才是爱好者的劲头!祝楼主DIY快乐!

谢谢坛友关注,欢迎多交流。

网友I(2018-04-11):
看电路图C4标的是电阻值???C4到底是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电路图C4标的是电阻值???C4到底是多大的电容!

那个电容是4.5--20P的半可变电容,是调整再生用的,原厂家印刷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是4.5--20P的半可变电容,是调整再生用的,原厂家印刷错误。

谢谢回复!

楼主(2022-01-24):
引用 网友J:
没有图集,还是的劳烦你给个壳子的尺寸,目标已订,必须复刻一台!

32.6X12.3X21      单位:厘米

楼主(2022-02-28):
引用 网友J:
你有这本国产半导体收音机第一集吗?能否发个图借鉴一下,谢谢!

您需要哪个图?

网友:
建议外壳图、电路图都发一下

网友:
外壳打磨精细一些,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壳子完整尺寸和内板尺寸,我要做个跟原机一模一样的,谢谢!

您好,外壳尺寸前面已有,内部线路板7X11,其它详细尺寸我是参照网上照片做的。内部注意的是,两个变压器体积不一样大,但高度是一样的。另外再生电容是用一根2毫米粗的漆包线外面用纱包线缠绕,原机就是那样,可能当年是为了节约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联100,喇叭100,有用飞乐503的也有用上海2F1的,鹿标80没有底部的字母,4个蜡封老电容得100多,变压器 ...

喇叭有用130MM的飞乐,亦有用6吋的2F1,我是参照这个照片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