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 维修 新款 桑塔纳 发电机

楼主(2017-02-12):
新款  桑塔纳  出租车  公里数不知道,应该有30万公里了。原机发电机,朋友联系 帮忙维修  反正有钱就维修。不喜欢就换新的550,那个划算,晚上顺利拆除发电机滑环。收150 元。把拆机图片分享给大家,没有配件  只好等马云家东西了。请大家耐心等待  。。。。精彩在后面

网友A:
等配件期间出租车停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配件期间出租车停运吗?

有备用发电机

网友:
打了很多字,发出去就几个乱码,论坛怎么了?

网友B:
打磨打磨换付新碳刷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打磨换付新碳刷还能用。

可是可以 但是不放心,不比在外面。 坏了随便维修,修好了随便使用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C:
虽然以前修过发电机,但换滑环还是第一次见,受教了。

不过滑环的上下不需要标记,通电后发电机内部产生的是交流电,与励磁的正负无关

网友D:
那个环是咋样弄下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环是咋样弄下来的呢?

加热后    赶快用起子敲击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以前修过发电机,但换滑环还是第一次见,受教了。

不过滑环的上下不需要标记,通电后发电机内部产生 ...

主输出是交流电,转子励磁线圈是直流电,内外滑环和转子线圈哪一个相连都一样的,据说大型发电机还要定期倒换滑环外部连线,使转子磁极换一个极性,防止转子磁衰减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个活收费应该很给力,收藏学习啦!

网友:
买下新的对好线压进去焊好.把碳刷换了.

网友E:
2个月前在咸鱼看到一个人在卖进口24V140A发电机改的输出12V/220V3KW/380V1.5KW,在犹豫要不要买的时候就被人200块钱抢了,好后悔啊,后来再也没见到过,问了几个修发电机的说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月前在咸鱼看到一个人在卖进口24V140A发电机改的输出12V/220V3KW/380V1.5KW,在犹豫要不要买的时候就被 ...

朋友主要是用于什么途径。说明情况可以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月前在咸鱼看到一个人在卖进口24V140A发电机改的输出12V/220V3KW/380V1.5KW,在犹豫要不要买的时候就被 ...

意义不大,车用发电机要想得到额定输出,转速一般在6000转以上,就算配一个汽油机做动力也只能用皮带传动,提高转速比,并且4000千瓦的功率,发动机马力也不能小。个头这么小的发电机也不适合长时间满功率输出,就算有220V,380V,估计也不是正玄波,没意思

网友F:
滑环和励磁绕组怎么连接的?焊接?图上怎么看着像暴力拆下的,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滑环和励磁绕组怎么连接的?焊接?图上怎么看着像暴力拆下的,看不清。

环和励磁有碳刷组合,焊接用小功率变压器碳阻焊碰焊即可,或者焊锡。下手重了损坏一边,然后用制自工具拆下环。

网友:
铜环只要有合适件就可换,磁场线圈也重绕修复过,铜环不分正负极,只要不弄成搭铁或开路就ok,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主要是用于什么途径。说明情况可以给你参考参考。。。

给老家父亲用的,在果园里可以照明和带380V抽水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老家父亲用的,在果园里可以照明和带380V抽水机用,

那就买一个柴油发电机双相电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