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台82年的500型万用表充磁

楼主(2017-02-12):
一个500型万用表,换了动圈后,满刻度电流最小只能到43uA了,看来应该进行充磁。

这个万用表的磁体,绕上了充磁线圈。

这个万用表的磁体,绕上了充磁线圈。

这是绕线近图,N/S极性一定要弄清楚正确。

这是绕线近图,N/S极性一定要弄清楚正确。

这是临时搭建的充磁电路,那块线路板是个桥式整流电路,没有其他内容。

这是临时搭建的充磁电路,那块线路板是个桥式整流电路,没有其他内容。

这是个能承受较大电流的无锁按键开关。

这是个能承受较大电流的无锁按键开关。

充磁、调整后的满刻度电流值,这个微安表的满刻度电流实际值是50uA。

充磁、调整后的满刻度电流值,这个微安表的满刻度电流实际值是50uA。

满刻度指示近照

满刻度指示近照

“标准表”指示近照

“标准表”指示近照
经过这么一个充磁过程,满刻度电流达到了36uA,再经过一个消磁过程,慢慢将满刻度电流调到了39.5uA左右,基本达到了要求。

网友(2019-06-10):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只是高压电容应该很贵吧。

到维修空调的地方找旧线路板,板子上大电容有好几个,找几个并联用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7-02-23):
引用 网友B:
给电容充电时间如何掌握?

给电容充电只要在充电回路串联一个普通灯泡限流就可以了,充磁放电时不需要灯泡限流。

网友:
可以分享相关元件参数及操作过程吗?

楼主:
做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很麻烦。实际上就是1个灯泡,1组硅桥,2-3个400V/220uF点解电容就行了,没什么参数可言,找好磁体的N/S极性,依据右手螺线管法则绕好线圈,圈数不多,二三十圈足矣,放电速度要尽可能快。你可以先不要给仪表的磁体充磁,可先找1块钢体(车床上的车刀很好)充一下练练手,熟悉了再对仪表下手。退磁更简单,找个小型变压器拆开,把交叉安装的硅钢片重新插在一个方向(要E+I型的,斜E型的不能用),磁路开口的方向就是对磁体消磁的方向,使用时插上220V交流电(加电时间不能太长,线圈要发热),慢慢离开磁体,这样磁体的磁性就减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很麻烦。实际上就是1个灯泡,1组硅桥,2-3个400V/220uF点解电容就行了,没什么参数可 ...

谢谢分享!

网友B:
给电容充电时间如何掌握?

楼主:
电容充满电时,灯泡就熄灭了

楼主:
谢谢老柳,给赞了1个。

网友:
请教楼主,我手头一个旧万用表,在交流点档测量家用两相电时,被不懂事的小孩将它调到了另外的档位,就是探针插在插座里,档位整整拨了一圈,现在指针读数完全不准确了,请问,可修不可修?谢谢!

楼主:
如果是指针式的表,修,肯定是可以修好的,但要看,一是值不值的修了,二是能不能下功夫修。可能修的本钱比买一个还贵,要检查了才知道。

网友C:
谢谢楼主!主要这个东西是父亲时候使用的工具。非常怀念。自己又不懂电路这一块。能否邮寄给您,帮我修复。是不是比买一个新的贵反而不重要了。恳请援手!

楼主:
淘宝上有1个“万用表批发兼零售”的店,他是专业生产维修万用表的,什么配件都有,很方便。我是闲暇时自己摆弄摆弄,缺少配件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主要这个东西是父亲时候使用的工具。非常怀念。自己又不懂电路这一块。能否邮寄给您,帮我修复。 ...

网友D:
点击量不少,回复的很少。
也许大多人使用数字表了,指针表不屑一顾,只有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感点兴趣。

很好的难得的图文并茂的教程,适合简易条件下自己动手修复失磁的指针表。
指针表的心脏是表头,表头线性好坏是关键,指针表分辨率有限,加上线性不好,修起来真没意思(尽管精度在指标范围内)。

看你的表头盘符为2.(右下角),我有块表的盘符是0,线性极佳,配合高精密电阻(不是有些人喜爱的红袍、绿袍),就像有些人常说的刀刀压线。

网友:
我现在开始玩表了,正有心思做个充磁机。手上有几个失磁的表,有的还很严重,这些日子不时地学习大家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击量不少,回复的很少。
也许大多人使用数字表了,指针表不屑一顾,只有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感点兴趣。

又掌握了一个知识,表盘右下角的数字还有这个含义。
以前只听说过充磁,但具体如何操作真还不清楚,以为需要什么专用设备。直接将线圈绕在磁体上,利用大电容储存的电能放电进行充磁,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谢谢楼主介绍的如此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击量不少,回复的很少。
也许大多人使用数字表了,指针表不屑一顾,只有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感点兴趣。

指针表头中心值偏离就是用表面上的刻度来修正的,老万用表表面上都有显示的,上四的表当年用箭头直接显示该表头是左偏还是右偏,所以表面和表头是配套的,不可混用。否则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2018-01-30):
引用 网友D:
点击量不少,回复的很少。
也许大多人使用数字表了,指针表不屑一顾,只有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感点兴趣。

想问一下这个表盘符号代表的意义

网友:
万用表什么情况下需要充磁,充磁后会不会是不是很快会退磁?

网友:
简便易行,充磁是玩老表的基本功。。。。

网友:
画个简单的图说明比较好

网友:
外磁表才要充磁吧?内磁表还充什么啊?像MF47表。根本不用充磁吧?

网友(2018-06-01):
总之,充磁的磁力线的方向与原来磁场磁力线方向一样,电磁铁是异极充磁,直接绕在磁铁上,是同极充磁。

网友:
          表头满偏电流没看明白,看微安表是80微安。请解释谢谢。

楼主:
这支微安表的表盘刻度是100uA,实际满刻度电流是50uA,所以在80uA处应该是40uA。

楼主:
500型万用表的表头灵敏度是39.5uA,对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8-11-28):
引用 楼主:
做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很麻烦。实际上就是1个灯泡,1组硅桥,2-3个400V/220uF点解电容就行了,没什么参数可 ...

感谢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很麻烦。实际上就是1个灯泡,1组硅桥,2-3个400V/220uF点解电容就行了,没什么参数可 ...

感谢分享精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