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cd问题

楼主(2017-02-12):
我车上的收音机总是有杂音。是不是信号不好啊

网友A:
是收音机信号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收音机信号不好吗?

对,cd是个阿尔派150c新的,

网友:
会不会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其他电器设备产生电磁干扰,不启动车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收音机有杂音,信号不好是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汽车电器或是其他电器干扰,手机都有可能干扰到....
关闭车上所有非原车电器,在不启动汽车时试一下;检查车机收音天线并把车开到信号好的地方并试.....
或是车机有问题吧

网友:
收音机和周围环境有关的,比如有别的车他用了发射机的频率和你接近,那就完全影响到你的清晰了,甚至走过了才能听

网友:
你的车上看得见天线吗?如果看不见天线是在后玻璃上有好多细的横线条哪就是天线不过这种天线需要12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