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做的功放用料好但音质不好?TDA7854的。。

楼主(2017-0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听你说声音拖拉,一般情况下是电源内阻过大引起的,此时靠大电解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不同批次和不同厂家生产的lC音质肯定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7854还是淘宝买的所谓的好的那一种,20一个。

你把红色板子的lC调换到你的板子上试一试也许音质有所改善。

网友:
四个通道可以接2路BTL输出,音量大的话肯定BTL输出好

网友:
你不会买发烧元件买到了假货吧.........   另外,你试试拿些小点的电容并联来做滤波(用板子转接到原本的地方,多接几条引线保证电流量),别用一个那么巨大的。

网友:
讨论电路请带图, 多谢

网友:
你的和成品差一个前放,电容都是工业用的吧

网友:
我买的TDA7293套件,自己组装,音质感觉不错;

网友:
你加个5-10倍的前置放大试试!可能是推动功率不够。

网友:
怎么想都没有道理,只能说你可能买到假货TDA7854了。

网友:
抛开买到假IC的可能,差异是在那个运放,现在的IC普遍闭环增益低,除非前级音源输出电压电流足够,否则多数不够推力,反映到声音就是比较干净和无力感,同时那个运放是做为缓冲放大和微调音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