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设计了一个5毫秒脉冲发生器

楼主(2017-02-13):
全分立元件板。原理是虽然能说得通,但实际上还不知道这个设计的是不是真的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用数字电路简单又精确,更简单的是用NE555,脉宽还可以调

也许是求版对分立元件更情有独钟吧!不过即便是分立元件也还有简化的空间。实现同样的功能可以有多种方案,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自己!

网友:
CD4011做的非常简单,为什么做分立元件的?这个电路非常不错,我把它用做晶体管图示仪很好。

网友:
结果不确定的话,仿真一下就清楚了。不过这电路弄得太复杂了,仿真输入原理图都嫌麻烦。如楼下说的,555或数字电路实现事半功倍,除非是想学习晶体管电路。

网友:
凑个热闹,另一个分立元件的:

网友:
若论简单,也可考虑555振荡器,把50赫兹交流信号或整流后未滤波的脉动信号适当幅度引到5脚牵引同步,此类发生器都有一个毛病,就是相邻脉冲的周期难以做到绝对对称,故而不能以复杂和简单作为评判标准

网友:
孔兄说得在理!其实电网的频率从微观上看是存在着很小范围的波动的,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并且是随机的,所以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那个靠延时产生的脉冲或多或少可能存在着与波峰时间上的不重合。但对于应用在图示仪上来说,少许的误差应该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B:
探讨:1.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关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尽量选择参数相同的。
         2. 开关二极管D12、D13 左端两者之间的电位差幅度尽量调节为一致。

楼主:
CD4011版本的,很简洁,也易于自制。但能不能用分立元件制作出性能更好的,也可以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D4011版本的,很简洁,也易于自制。但能不能用分立元件制作出性能更好的,也可以尝试。

也好,试一下是否更好也是一个尝试。不过都是用市电做同步,估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讨:1.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关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尽量选择参数相同的。
         2. 开关二极管D12、D1 ...

这两点需要认真执行,才能保证输出脉冲幅度的一致性。

楼主:
几个元件参数漏标,补上。

网友:
LM555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有成熟的应用电路。

网友:
6楼的图说明:
      200K电阻改接到桥堆+极(47K另一端),阻值改为10K,其为桥堆的负载电阻。2200p电容和47K电阻组成RC滤波,滤除毛刺,同时有延迟作用,修改电容容量可改变延时时间,使其输出脉冲前沿对准交流电源过零点。
      同步信号经第一级9014反相后驱动第二级9014进行同步点的放电,下面的9014垫高其电平,使其同步点放电结束电压(也可以用二极管进行垫高电平,如果再加电阻提供电流稳定其垫高的电平则更好)略高于锯齿波振荡的波谷。
      第三级,上面的9015提供恒流充电,调节电位器可改变充电电流,从而改变波峰点的脉冲的时刻(调节到所需的5ms左右),下面的9015与9014模拟单结管,与恒流充电和定时电容一起组成锯齿波振荡,由于其振荡放电的波谷比同步时略低,故第二个锯齿波的延时更长些,这样保证了过零点的脉冲都是由过零同步产生的,锯齿波振荡只是产生5ms延时后的脉冲。
      最后由增强型场管隔离后输出脉冲(脉冲宽度会比较宽些,如需窄脉冲,只需进行微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的定时器定时时间设为5ms,然后允许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翻转I/O口,就搞定了。顺便还可以加几个数码 ...

       1、您忽略了一点:需要与交流电源同步,而且电源频率也不是稳定不变的(相对于单片机的晶振精度而言)。当然用了单片机的话要做到与交流电源同步也是小菜一碟的事,当然这也需要引入电源同步信号。
       2、这里老家伙多,很多人对单片机不精通甚至是一窍不通,所以喜欢用硬件电路甚至是分立元件来实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事。而不能只以自己的学识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看法,说得不对请多包涵。

楼主:
4060这东东易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胡说八道一堆,无意冒犯,只是感觉全分立太复杂了。

分立元件做这种电路可以做的十分简洁,比如检出负向过零脉冲去555的5脚或单结管b2极,对振荡器强制同步,只是各种方案的思路不同而已

网友:
原理简单:遇到同步点(过零点)4060清零,所有输出端输出低电平,输出管集电极变为高电平;否则对振荡进行计数,计数值达到2048时(对应于2.5ms),Q11变为高电平,输出管集电极变为低电平。计数值达到4096时(对应于5ms),Q11变为低电平,集电极变为高电平;计数值达到6144时(对应于7.5ms),Q11变为高电平,输出管集电极变为低电平。计数值达到8192时(对应于10ms),Q11变为低电平,集电极变为高电平,同时在这个时刻左右同步脉冲又到达,4060重新清零,又开始了下一循环的工作。所以输出脉冲是频率为周期为5ms(频率为200Hz)且与交流电源同步(输出脉冲的前沿与电源过零点对齐)的方波信号。

网友:
5ms台阶阶梯波(40ms与交流电源同步一次)产生电路:

网友:
9014取样三极管换成pc817光电耦合器,接在交流端,就可以与电源同步复位了,岂不更简单

网友:
修改了同步范围,使同步更稳定(易牵入同步,又不会误“同步”):

网友:
好复杂,集成电路之父555就可以实际。

楼主:
白天没有时间干这事,只有牺牲一点睡觉时间了。把自己设计的这个电路,用洞洞板焊了起来。可是,T4集电极输出的脉冲幅度仅有1V多点,实在是小了点。看来,分立元件的整形电路不灵光啊!
只有用555了。把555焊入电路(2、6接延时电容,5接一只0.01的电容到地,7接一只3K电阻到电源正,从7脚输出信号,3脚空,1接地,4、8接电源正),7脚输出的方波幅度与电源电压一样!前后沿十分锐利整齐!

楼主:
电路原理图:

5毫秒脉冲发生器(555延迟与整形).png

楼主:
还是使用集成电路,能够使设计更加简单合理,性能也更好!

楼主:
T6基极漏画一条线,补上。

网友D:
用一个MCU, 8个脚, 两个去耦电容, 真的没必要用分立元件的
而且脉冲频率和宽度都随意调整
到底用来干啥的
版主需要的话给你上个参考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MCU, 8个脚, 两个去耦电容, 真的没必要用分立元件的
而且脉冲频率和宽度都随意调整
到底用来干啥的 ...

当然需要发!请朋友给个电路图吧!先谢了。
这个电路,我是想用来改造我去年自制的一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用于产生阶梯电流的。去年我也设计并制作了一个与此相似的电路,但那个电路有一个毛病,就是产生的脉冲幅度不一致,心里总是耿耿的,放不下。因此,就想再设计 一下,用于替换那个电路板。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可选择方案可以有很多:用分立元件的,用集成电路的,用单片机的。。。。。每种中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理不同方法。。。。。。。。。再贴个直接用220V作同步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需要发!请朋友给个电路图吧!先谢了。
这个电路,我是想用来改造我去年自制的一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

版主原来要做 TRACER
坊间有比较现代化的自制方案, 看过其中两个, 有参考价值
http://www.kerrywong.com/2013/09 ... or-vi-curve-tracer/
http://www.idea2ic.com/BiCmosCur ... rve%2520Tracer.html

如果单纯做脉冲产生的话, 做过两个, 用过不同厂牌的MCU, 不过功能是一样的
参考下图看看

QT2 ATTINY13 PWM

QT2 ATTINY13 PWM

实验室留的记录

QT2 ATTINY13 PWM

QT2 ATTINY13 PWM

用555的话你看看把充放电的RC加两个二极管把他的RC常数控制在一样, 是不是就可以一样的脉冲宽度/幅度了?

楼主:
上图中,低的是过零脉冲;高的是由过零脉冲延时5毫秒后新产生的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需要发!请朋友给个电路图吧!先谢了。
这个电路,我是想用来改造我去年自制的一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

脉冲幅度只要足够不影响触发性能,要一致再加个嵌位也是很简单的事。关键是触发的时刻精度是否足够。
37楼的图感觉间隔相差近1ms,误差大了点,也许是没调试到位。

网友:
再来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版主原来要做 TRACER
坊间有比较现代化的自制方案, 看过其中两个, 有参考价值
http://www.kerrywong. ...

楼主要的与交流电源同步的,所以同步电路不能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的与交流电源同步的,所以同步电路不能少!

做半导体的还是真空管TRACERR
同步AC的原因是什麽呢
过零检测来同步很简单, 10微秒级延迟可以做到. 但如要峰值同步就比较麻烦因为处理电源噪音没有简单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半导体的还是真空管TRACERR
同步AC的原因是什麽呢
过零检测来同步很简单, 10微秒级延迟可以做到.  ...

晶体管特性曲线图示仪,用交流全波整流电压作为集电极扫描电压,1/4周期(5ms)一条输出特性曲线。

楼主:
这个用555延迟整形的电路焊接好了。这是5毫秒脉冲图片。脉冲幅度高达9V多(电源1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特性曲线图示仪,用交流全波整流电压作为集电极扫描电压,1/4周期(5ms)一条输出特性曲线。

用5毫秒脉冲产生的阶梯波,在交流电的两个周期内,就可以扫出8条曲线来。曲线看上去闪动不大,易于观察。用10毫秒脉冲产生的阶梯波,则需要用四个周期才能扫出8条线,曲线闪动比较严重,不利于观察。而我则是用5毫秒脉冲产生6条曲线,基本上看不出曲线的闪动。

网友E:
看样子用了三五之后版主满意了,虽然从46楼的图看脉冲宽度不一样,但不影响在这里的使用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用了三五之后版主满意了,虽然从46楼的图看脉冲宽度不一样,但不影响在这里的使用性能。

老朋友,你是神人啊!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微分电路的元件数值都是对称的,但微分出来的脉冲波的宽度却不一致。虽然不影响使用,可心里总存在疑问。

楼主:
R11用的是3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用了三五之后版主满意了,虽然从46楼的图看脉冲宽度不一样,但不影响在这里的使用性能。

你让我想起了一位坛友:柳暗花明。几年前,我曾经在许多方面受教于这位坛友。在我的心里,他真的是无所不知:什么疑难,他都可以为我解惑。可这位坛友,已经好长时间不来本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