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友:声卡+解码---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比电脑直接出来的好很多?

楼主(2017-02-13):
请教烧友:声卡+解码---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比电脑直接出来的模拟声音好很多,想买声卡和解码器,看有没有必要。有用声卡和解码器的推荐个品牌,不要太贵的。

网友A:
用声卡是多此一举,现在的稍好一些的电脑主板都有光纤口,提供24BIT/192HKZ数字音频输出,买一个解码器接入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声卡是多此一举,现在的稍好一些的电脑主板都有光纤口,提供24BIT/192HKZ数字音频输出,买一个解码器接入 ...

哦,谢谢,我看到有一种主板接口卡,可以把主板的数字信号接出来用同轴或光钎输出到解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看到有一种主板接口卡,可以把主板的数字信号接出来用同轴或光钎输出到解码器

这种主板要看有没有高保真数字音频信号输出才行,如果没有,插入这卡也没有用。

网友B:
主板输出数字信号,某些人能听出电脑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输出数字信号,某些人能听出电脑声的

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它就是0和1,它的声音好坏由解码精度和放大器失真情况决定,与它从那里出来好象没有关系。

网友:
只要是数字信号,就没什么电脑声的说法。就好比下载游戏,你BT下载、电驴下载、直接拷贝、光盘安装——结果都是一样可以运行。唯一不同的是,运行这些游戏程序(类比于数字信号)的电脑(类比于DAC、功放、音响等)配置高低,游戏效果不同。

网友C:
另外,解码器要看是什么解码器,过于廉价的DAC不见得就一定比板载声卡好。

网友D:
解码器,价格和采用解码芯片、运放外围元器件及设计水平都有高低,声卡亦是如此。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主板数字输出加个中等以上的解码器绝对比电脑直接输出效果来的好,那种某宝几十元的usb廉价的所谓DAC就别考虑了,效果不见得比主板的好,再说声音这东西只要它讨好自己的耳朵自己不反感就行。要理性“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码器,价格和采用解码芯片、运放外围元器件及设计水平都有高低,声卡亦是如此。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主板数 ...

你说的对,要理性,PC 做音源本身就是理性,不断地购买黑胶等音源是土豪的事,如果可能,推荐个性价比好点的DAC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解码器要看是什么解码器,过于廉价的DAC不见得就一定比板载声卡好。

如果你了解DAC,能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它就是0和1,它的声音好坏由解码精度和放大器失真情况决定,与它从那里出来好象 ...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有的烧友硬说成是数码音,我也不知道怎样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有的烧友硬说成是数码音,我也不知道怎样是对的

估计是心理暗示造成的。

网友D:
      对于数字信号来说本身只有0和1,但对于信号读取、传输以及处理就不能这么简单,读取会出错,传输会受干扰、处理有算法这都会有较大影响的。光盘读取有纠错超前纠错一说,传输有光纤、同轴、IIS一说,USB也有异步同步一说,各种传输方式就有接口转换一说,会有数据损耗丢失的的;数据处理解码的不同芯片来说更不尽相同,bit位、采样率不同会有很大差别的,就别提具体算法及处理器件自身性能差异了。

      说到这扯得够远了,不知楼主的发声设备是什么,电脑音响。还是HiFi功放加音箱、还是高级HiFi耳机,这对于你是采取电脑直接输出,还是声卡+解码器方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电脑音箱配解码器通常不会有较大改变的,只有HIFI功放音响加声卡和解码器到位的话才会有较大改变,高级HiFi耳机要有好的耳放才会有效果。这之中还要看是注重音质还是音效,注重音质选HiFi 2.0带数字光纤同轴的输出的声卡+HiFi 解码DAC,注重音效则选择5.1/7.1的带数字输出的声卡(5.1/7.1功放带解码或单独5.1/7.1解码器)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发烧友”

     对于DAC解码推荐来说好的全新太贵,建议闲鱼或论坛搜索二手,不管是厂机还是个人DIY的价格便宜不少,至于那种解码芯片现在基本都推崇pcm1794(pcm1792)、ESS9018带DSD)等,其次ak4495/4490(带DSD)、cs4398等等,另外dac解码好坏也不能尽看芯片高级与否,还要看整体设计和用件,即使高级芯片全部发烧件堆料而成设计不到位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再有声音音质这东西一人一个看法,最终是讨好自己的耳朵为主才是理性发烧。对于解码器选择建议多搜索各大论坛对于各种芯片解码器的描述与评论,再有就是多看淘宝对于各种解码器的购买评价,综合比较之后才好下手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数字信号来说本身只有0和1,但对于信号读取、传输以及处理就不能这么简单,读取会出错,传输会受 ...

非常到位的解说,其实我的功放就是自己做的1969,整体音质音质要求一般就可以了,发不起烧的,人家说的:吸毒穷三代,摄影毁一生,音箱诛九族,我可不想为这投入太多,不过少量的钱玩玩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数字信号来说本身只有0和1,但对于信号读取、传输以及处理就不能这么简单,读取会出错,传输会受 ...

你好朋友。板载声卡输出有底噪,能给推荐个声卡么?用来看个电影听音乐,不要带什么K歌之类的。原来机子上有个独立声卡,2.0的,坏了之后就用板载的了。底噪听着闹心。另外还请教:要想音质好点必须是声卡加解码么?没有带解码的声卡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朋友。板载声卡输出有底噪,能给推荐个声卡么?用来看个电影听音乐,不要带什么K歌之类的。原来机子 ...

建议闲鱼搜一下乐之邦茉莉或节奏坦克的小夜曲1或者2,两种卡都带数字输出只不过茉莉本身只有光纤要同轴需要子卡小夜曲则都有,二者都有单独的DAC解码芯片经运放后RCA接口输出HiFi 2.0音频,并且板卡本身都带耳放直接带耳机虽说不怎么太好一般来说基本可以了。安桥2.0或所谓的华硕“老虎卡”口碑虽好但一般比较贵,比较保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闲鱼搜一下乐之邦茉莉或节奏坦克的小夜曲1或者2,两种卡都带数字输出只不过茉莉本身只有光纤要同轴需 ...

谢谢回复

网友F:
先展示一下你的后级的装备吧,看看该如何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闲鱼搜一下乐之邦茉莉或节奏坦克的小夜曲1或者2,两种卡都带数字输出只不过茉莉本身只有光纤要同轴需 ...

再请教声卡用内置的效果好还是外置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展示一下你的后级的装备吧,看看该如何搭配……

后级1969小甲直接推音箱,暂无其他设备,该怎么配?

网友:
你的说法就像找 是集成显卡好 还是独立显卡好  这个没绝对  关键谁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展示一下你的后级的装备吧,看看该如何搭配……

我目前的后级装备是这样的,声音还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后级装备是这样的,声音还不错

看箱子的外观尚可,不知前面啥样,功放觉得一般,建议目前情况还是用电脑的声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箱子的外观尚可,不知前面啥样,功放觉得一般,建议目前情况还是用电脑的声卡吧

功放还在实验架上,还没加料 ,箱子买了对英国JPW P1,全威发的单元,声音还说得过去

网友(2017-03-26):
肯定比模拟输出要好

网友:
咱这木耳朵,板载声卡就觉得是天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