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BF998+TA7642+TDA2822超外差收音机成功

楼主(2017-02-13):
刚淘到的TA7642,改造先前DIY的收音机,用TA7642取代两级中放和检波,经过仔细调整终于得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和原机相比选择性保持不变,灵敏度和音量略减小,有一点底噪,音质大体没变,总之如此简化的电路还是值得一试的。W2用100K多圈可调,调到音量最大又不啸叫就是最佳状态。
下面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MDAxMzYwOA==.html

网友:
发来贺电!
vkjmmy坛友的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恭喜试验成功。7642的输出电平并不高,后又加了滤波电路,直接接2822音量会比较小,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加了一级电压放大,音量大增,开一半已震耳。

网友:
祝贺试验成功

网友:
不错,图纸收藏了,准备实验。

网友A:
有没有pcb图啊。。。。。

网友:
变频级可以用ne6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pcb图啊。。。。。

先行的嫁接试验,看看效果,哪里不妥还得改动,pcb等基本完善了再做,现在感觉7642输出幅度稍小,AGC不如原来,还有点本底噪音,准备加一级放大试试。

楼主:
通过实践感觉,TA7642替代中放检波充其量相当于一级中放效果,AGC能力不够,输出幅度不够,略带本底噪音。增益敌不过两级中放,输出敌不过倍压检波,底噪敌不过BF998。如果再增加辅助电路,简洁的优点被抹杀了,只有挖掘出两级中放的效果才可实用。当然,追求简洁,侧重本地强台接收还是不错的。资料给出的增益和AGC能力很诱人,或许我哪里没弄好。

网友:
从大家的制作方向来看,7642还是向超外差发展了。

网友B:
TA7642对超外差机就是半拉子工程,用它并没有特别大的好处,这东西还是只适合直放机。

网友:
很新颖的电路。。。

网友:
7642的用法好像有点怪,一般是直流穿过线圈然后交流接地,再有R2的阻值有点大,可能影响增益。7642最佳搭档是 LM386,这个音频的增益要高于2822.

楼主:
想做简单的外差机可以试试,最起码知道它即可以用在直放机,也可以用于外差机,但是要高性能还是有点勉强,增益不够,AGC不明显,输出幅度太小,还有点底噪,也可能我的试验是个例,到此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7642对超外差机就是半拉子工程,用它并没有特别大的好处,这东西还是只适合直放机。

用到哪里功效都是一样的,改变不了增益低,AGC不明显,输出小的弊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到哪里功效都是一样的,改变不了增益低,AGC不明显,输出小的弊端。

它只有五倍的放大(电压)。

网友(2018-06-29):
双调谐加多一个中周改集总或加一级陶瓷性能选择性应该能大大改善.

网友:
一级双调谐不足以完全滤除本振信号,微小的本振能使7642的AGC提前动作,降低灵敏度不说,AGC范围也会变窄
去掉c2加个三端试试吧,先不要急于否定7642,试过一级单调谐搭配7642,根本收不到台,加三端后正常

网友:
7642还是推荐电阻取值为好,R2取1M对7642内部工作状态有影响。

网友:
奇思妙想,能不能两个TA7642并联使用,效果如何?哪位有试验过了,是提高增益还是没有效果,有待探讨。

网友(2024-05-04):
把TDA2822接成BTL,输出电压可增加一倍,输出功率增加三倍,大幅提高音量。

网友:
该机要是在城市楼层林立的家里有这样的收音效果的话,确实很不错,要是在农村电磁干扰少的地方有这收听效果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2024-12-31):
谢谢分享 正在制作bf998

网友:
把中放换成KT0936M B9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