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打印电路图时 (线)有锯齿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13):
激光打印机打印电路图时 (线)有锯齿时什么原因  诚谢兄弟帮忙

网友A:
分辨率低了点。

网友B:
怎么感觉你这是喷墨打印机打的效果啊。。。。
在打印设置里,高级,清晰度,选“高品质照片”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低了点。

额  好像分辨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你这是喷墨打印机打的效果啊。。。。
在打印设置里,高级,清晰度,选“高品质照片”模式

嗯  试试 看看

网友:
这是原图片有可能是照片  放大后打印效果差分辨率低   试试pdf格式的电路图打印  如果清晰了就是原图片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