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1390打印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7-02-13):
以前正常使用,近日开机打印了一张后,再继续打印时突然无反应,指示灯全灭,重新插拔电源插头按开机键也无反应,拆机测出打印对管击穿一对:C6082和A2098,(共有2对),保险F1和F2完好,电源管K3566完好,换上对管后开机还是无反应,于是又把电源板上的2个8脚芯片1207A和7702全换,还是不能开机,请大师指点一下维修方向,先谢谢

网友:
1390打印机,昨天在电脑店见一个 二手的还要1500呢!

网友:
打印头烧了   换对管 后更换打印头  即可修复完毕。   可以参看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33975

1400是美版的1390  性能一样配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