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产的500—2万用表的 清洗、维修

楼主(2017-02-13):
地摊上买的500—2万用表,90年产的可见表盘上已经有MC字样了,表内用了一些色环电阻,但是表头接线柱及各类螺丝还是全铜件,还算是可以的吧。
选这块表主要是粗测量一下表头还是好的,电阻档有问题,换了几只线绕电阻,6欧9.4欧973欧电阻,这些电阻有的烧断了、有的过热短路了(阻值变小)。
用了一天多的功夫清洗调试,将这块表基本维修好了。
第一步拆下接线柱螺丝
第二步拆下档位拨盘
第三步将提手螺丝拆下,用塑料盘分类放置

用专用套筒扳手卸下波段(档位)开关螺帽

波段开关(档位开关)组件
用清洗机加汽油分类清洗各部件,然后再用清洁剂将汽油洗干净
组装起来的万用表,这会干净多啦!

网友:
楼主这专用套筒扳手好用。

修的这么仔细,看来是追求完美的人。

楼主:
谢谢老友褒奖,一般有个习惯,就是不用的东西,也是修好了放置。

网友A:
   看楼主清洗万用表测试旋钮、表盘等都很用心仔细,想 问一下对应的测试档位字体掉色用得何种翻新涂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清洗万用表测试旋钮、表盘等都很用心仔细,想 问一下对应的测试档位字体掉色用得何种翻新涂料,谢 ...

这块表红色的字体没补色,白色的使用的是写字修改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表红色的字体没补色,白色的使用的是写字修改液。

   谢谢楼主耐心回复!我有两块500型表,正好也有相同需求,向你学习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耐心回复!我有两块500型表,正好也有相同需求,向你学习受教了!

愿大家相互交流,学习!手里也有mf10、mf18.指针表,就是喜欢mf500表,也许是针对的这表所拥有的2500v高压的测量以及5a的电流测量,这几个实用功能吧!

网友:
超声波清理机是亮点

网友:
一个万用表都清洗的这么干净,楼主是个利索人。

网友:
专用套筒扳手饱经风霜的样子

楼主:
是修摩托车时用锤子砸的有点变形啦!原先是经过发黑处理的现在也生了锈啦,看起来工具也要常用、常保养。

网友:
500型的万用表当年那是独领风骚的!现在虽然数字万用表很普遍了,我的一块500型万用表还是经常拿出来用用,看看!
谢谢楼主的帖子,它让我又回想起40多年前的很多事!

网友B:
烟台产的万用表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台产的万用表不多见。

是的,就冲这一点从地摊上买的,本来手里有几块500表,基本不打算再买指针表了,因为买多了不用,也有放坏了的可能性(前几年就有一块14表动圈霉断了,费了好大劲才修复)。
再者,这块烟台表除了重量上比1980年前的500表稍微轻一点外,里边螺丝全铜件。测量准确度以及表头平衡及阻尼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