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68检测三极管放大倍数与MF47相差过大

楼主(2017-02-13):
同一只三极管 在判断类型和BCE后 这几块表 MF368放大倍数测量为300~400   我的另外一块指针表测量为100  数字表检测放大倍数在78到85之间  三块表在一起比对同一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检测值  误差也太大了点吧。。 究竟是MF368有问题还是MF47T有问题 若有问题 如何调整

MF368检测 HFE 300

MF368检测 HFE 300

数字表检测 HFE 78

数字表检测 HFE 78

网友A:
      看看,MF368表测放大倍数应该是在 X10 欧档,我看你打到了 X100 欧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F368表测放大倍数应该是在 X10 欧档,我看你打到了 X100 欧档。

恩  我也发现了  现在重新检测大约是80   但是这个表的做工确实差了点  水平放置桌面  仪器垫脚不平稳。。

网友B:
工作参数和条件不一致。再说你选择的档位也有误。

网友:
MF368的档位拨错了,应该放x10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发现了  现在重新检测大约是80   但是这个表的做工确实差了点  水平放置桌面  仪器垫脚不平稳。 ...

这个表用用还是很好的比MF30方便,指针表我一直在用这个。

网友C:
检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小管子用万用表上的检测插孔,对于大一点的管子,可以用欧姆档的R*1K档,在三极管的b极与c极之间接一100K电阻,c极e极接在表棒两端,从表针的偏转角度,就可以大致测出电流放大倍数的大小。
相对于要求挑选配对管的话,可以搭一电路,直接找出直流放大系数接近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小管子用万用表上的检测插孔,对于大一点的管子,可以用欧姆档的R*1K档,在三极管的 ...

嗯  不过在很多时候 不具备这个条件  只能判断出管型和引脚定义后 万用表上HFE大致看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参数和条件不一致。再说你选择的档位也有误。

我后来更换旋钮档位  得到了正确值

网友:
楼主真的很粗心,呵呵

网友: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在不同的工作电流下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电流越小放大倍数也越小。不同的表测Hfe时的电流设置不同,就造成了结果不一样。

网友:
半导体元件大多是非线性特性,在不同的工作点下具有不同的参数值,这是非线性本身确定的。所以你要是去翻开元件手册,都会看到几乎每个参数的数据里都会注明“测试条件”。不同的万用表也会给被测元件施加不同的测试条件,测试结果就会有一定的差别。当然,设计制造万用表的Hfe测试档位时,一般都考虑到小功率三极管的测试条件尽量接近实际工作条件,不同的表测试结果相差不是太大。但是对中功率及以上的管子就不合适了。大功率管常常要求再电流1A条件甚至更大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