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孔雀牌9357型三波段立体声收录机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7-02-14):
各位好友,谁有这个机子的电路图和印版图及各种维修资料。
故障:右声道音量旋钮无法正常控制音量,不能由小及大,跳跃性强。左声道正常,没有资料不敢拆了。

楼主:
十分感谢啊,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音量电位器滑动触电接触不良,用酒精滴入电位器左右转转,去除节点上的氧化层就行了。也可拆开清洗后,将触片点的压力加大再装上。彻底维修可以换掉接触不良的电位器,更换质量好一些的电位器。

网友:
这个电位器就是电路图上47K的7W1,或者7W2。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试过了,还是不行,例如,左声道调节线性好,右声道不好,我将左右声道的线调换一下,就变成右声道声道调节线性好,左声道旋转一下电位器,声音就由小变大很多,电位器我用两个单独的47k电位器接上调试的,现在我应该调什么呢

楼主:
收音和磁带放音都是这个问题,两个部分两个声道同时出问题的概率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试过了,还是不行,例如,左声道调节线性好,右声道不好,我将左右声道的线调换一下,就变 ...

音量电位器上端跨过音调电路,接3C5/3C6试试控制是否平滑。

楼主:
谢谢,晚上我试一下,感谢了

网友:
用MP3做音源,左右声道经隔直电容接入3C1、3C2,先确定末级功放是否正常。
如正常,则为前级故障,如不正常,则应检查3BG1、2、3、4这几只管子、周边电阻、电容及TA7240功放集成块。
也可在6CK3、6CK4处输入音频信号。
原则:从后级向前级,逐级检查。

网友:
电位器有指数型和线型。你的两个可能不是一种类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试过了,还是不行,例如,左声道调节线性好,右声道不好,我将左右声道的线调换一下,就变 ...

碳膜电位器有直线式、对数式和指数式。你的两个47K电位器可能型号不一样。用一个电位器比较一下,看情况是否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从提供电路图开始到每一个维修意见,学会了很多,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