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录像机维修思路又一例

楼主(2017-02-14):
有一台松下SD50录像机,能录放,把此机录的带子放其它正常机上一切正常,但此机放自录的或其它机录的正常带子,图像跳动并且图像有无规律拉丝现像,由于现在录像机缺少维修电路图,求高手指导或能否提供线路图参考,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
看你的描述,以我的方法:
                                1. 先确定你用的录像带在其他机子是否能正常,再个就是用此机子录的带子在其他机能不能正常播放。
                                2. 清洁磁鼓,导带柱,压带轮。也可以试着调整磁迹。
                                3. 视放板的电容有没有漏液,漏电。

网友:
清洗磁迹跟踪磁头试试

楼主:
感谢坛友的指点,检查下来确是磁迹不对,调整入口导柱和出口导柱后恢复正常,在此也想与坛友分享心得,老的电子设备除了简单的各种收音机外,其它复杂的机器由于老化等原因,多少都有问题所以还是不玩为好,除非个人极度爱好,况且这种老机实用性也不大了,大多有新的产品替代,不知各位坛友是否有同感。

网友:
此机重放不好可清洁磁鼓和音控磁头,看看应该恢复正常。

网友(2017-03-20):
录像机 最复杂的设备之一 没学过也不需要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