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LD-X1~~求兄弟朋友们帮个忙

楼主(2017-02-14):
   求兄弟朋友们帮个忙测量先锋LD-X1大碟机供解码板用的变压器电压,测量位置请看下面图,很简单的,拆下底板,再拆去解码板的屏蔽块就看到测量位置了。此变压器是两组单电压,经整流电路后得出双电源。原机变压器被误插220烧了,此机用了两个R形变压器,顺便求这个变压器和面板电路板。

楼主:
由于被误插220伏导致变压器烧了,自己的能力只能救回一个。因为救不回的哪个变压器是给解码板供电的,另外修好那个已能正常使用了,试着通电试机,可以正常进出仓,有图像,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应该是因为解码板还没有变压器)。再试光钎可以有声音了(但是转换不了声道)。   说到最大的问题了,就是显示屏不亮,只有微弱的灯丝亮,不会是显示屏的驱动IC坏了吧?

网友A:
是不是显示没有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示没有负电压

请兄弟指点,显示屏的负压是测量哪个脚位?

网友:
地线对显示屏灯丝的电压。灯丝就是显示屏的两端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