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螺丝柱断线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14):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

  接到客户一台iPhone6故障机,客户描述此机原本能正常显示,更换屏幕后不显示,怀疑螺丝柱被锁断线。客户描述图如下:

  维修过程:

  取下主板用可调电源给它供电,发现电流跳变正常,属于能正常开机,但是不显示。于是,测量显示电路,发现显示座子J2019的第14脚对地二极体无穷大,此引脚从座子J2019的第14脚开始,中间串联电感FL2036,再直接通往CPU的E4脚,测量电感FL2036的2脚也是无穷大,据此可以判断显示不正常是因为此脚开路引起,此脚属于显示的复位信号。

  显示复位信号AP_TO_LCM_RESET_CONN_L在PCB点位图中的位置:

  显示复位信号在原理图中的位置:

  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螺丝柱BS2502有明显的螺丝柱锁伤痕迹,于是用锋利的刀片刮开螺丝柱。

  在刮开的线路上找到断线的线路,用镊子粘适量的锡浆点在断开的线路表面,再用热风枪240度左右吹熔化锡浆,使锡浆焊接在断线位置,用电烙铁把飞线专用的细铜线表面的绝缘漆烫除,再用刀片切适当的长度即可。

  对刮开的断线除线路加少量的焊宝,用镊子蘸少量的焊宝去粘取刚才切好的铜线,放在断线的线路上,直接风枪240度左右在显微镜下吹断开的线路,使铜线焊接在断线线路上。

  补好所有断开的线路后,用绿油固定和绝缘线路表面。

  绿油固定后的实物图:

  开机测试正常。

  附亮机图:

习惯上说的对地打阻值,或者对地测数值

网友:
这个技术必须点个赞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的哥们,这么细小也能焊!!!

网友:
长见识了我这还停留在更换零件的境界呢...

网友:
太厉害了,精细维修?

网友:
   楼主好强大,借靠楼主的显微镜还是没有看清板上的零件,只看到许多细菌?

网友:
楼主不怕把那个板子刮开时把其他线给刮断啊?这个是可以判断的嘛?是否有章可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