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分析多路舵机信号

楼主(2017-02-14):
如题,要做遥控模型,决定使用现成的多通道航模遥控,这种遥控输出信号为常见的舵机信号。这个信号可以直接驱动舵机和无刷电机电调,但我现在的执行机构是有刷电机,并且控制比较复杂,因此需要使用单片机获取输入的遥控信号,再控制有刷电机。
然而单片机产生舵机信号容易,分析单个舵机信号容易,同时分析多个(可能达8路)舵机信号感觉就比较麻烦,求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补充下,单片机带ADC,因此如果能将舵机信号转为电压信号也可以,比如频率固定的话用RC滤波就可以,只是这样最高电压不到满量程的1/8,精度损失比较大

网友:
可以用舵机内电路改为有刷电机的电调(需将舵机内的角反馈电位器予输出轴分离),如电机功率较大,可将舵机内的H桥扩流就行了,用单片机俺就不懂了。

网友:
费那个劲干嘛,直接买个有刷电调就可以了,多大电流的都有,不贵也还好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我做的是比较特殊的小车,不是航模,输出信号也不是简单的与舵机信号宽度成正比,需要单片机干预重新计算输出PWM控制。所以不能简单换个有刷电调了事。选用航模遥控器是因为这种成品遥控器手感好,又有成品接收器,可以省掉不少时间。

网友:
舵机控制是PPM信号,传输的时候各通道是串行的,到接收机分离各通道出来并行给各舵机。单片机如果能取到接收机内的串行信号,再按格式解析出各通道信号,应该比取并行多路信号容易点。
每个脉冲是以1.5ms中心往正负偏移最多0.5ms,用来表示-90到+90度行程。

网友:
解析无线输出数据比较好。
解析脉宽的抖动误差比较大

楼主:
我这R9DS接收机带SBUS输出,通过读取SBUS信号成功搞定

网友:
我想问 有没有一种 驱动或者说控制器器可以然电机随着电位器转动的角度跟着同步转动 电位器1度电机就转1度 电位器不懂电机就保持不动

楼主:
晕死,今天又回了一次……
回楼上,你说的大概是舵机调试器啥的,玩航模的有。步进电机或许可以控制角度一般的不行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逻辑分析仪,上宝宝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