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主机e291s怎么做xp系统

楼主(2017-02-14):
哪位大哥会做请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你这明明是0-30V可调电源,小主机在哪

网友A:
硬盘在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在哪儿啊?

有!还没有装上!!!

网友:
不确定usb能不能启动系统安装的话,建议找台式主机或笔记本+硬盘座挂载那个要安装系统的硬盘之后运行程序对磁盘分区格式化(主分区要激活)之后运行ghost32对磁盘进行克隆安装XP,做完之后一定要直接将此盘安到联想E291S上再启动,切记不要再台机或笔记本上以此盘为启动盘进行启动,那样的话新装XP会认当前机子硬件安装驱动的。

网友:
可能要光驱  光盘 引导

网友B:
U盘启动,装系统。如果不行,只有将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格式好,带上DOS启动系统文件,再拷入XP系统的安装盘,DOS启动,在DOS下安装XP系统。
你的是一体机,就是上网本流水线改装的电脑。现在的系统之家里有制作U盘启动盘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启动,装系统。如果不行,只有将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格式好,带上DOS启动系统文件,再拷入XP系统的安装盘 ...

谢谢啦朋友!有时间试试

网友:
在其他电脑克隆好以后在放到这台上面安装

网友C:
发现你那内存太小,装一半内存不足会出错的,

网友:
用U盘启动安装 或者挂在别的电脑上克隆好系统文件在装到小主机上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你那内存太小,装一半内存不足会出错的,

买个512的内存可以吗!1g的怕这个主板不支持!

网友:
开机按F12 调出启动菜单,选u盘启动就好了

网友:
用台式把需要链接硬盘,然后安装系统,安装完了,关机拆下来,装到小主机上,开机。剩下的只有等待……

网友:
你这是终端机。我有一台12V供电,40G硬盘。已装好了XP系统的WYSE终端机。80元出售

网友:
如果你有原盘iso(镜像)u盘或ghost 盘,直接安装即可;机器本身带有的128m电子盘恐怕无大用处,可以试着装个win PE;而凌动处理器使用xp还行吧,扩展一下ddr2内存(换两条1g)看如何?

网友:
在别的机器考好再装会开机

网友(2017-05-22):
把硬盘装好系统再往这主机上安装完后开机。。

网友:
去 下载个大白菜 在正常的电脑上 做成启动U盘

然后插在要做系统的电脑上,开机连击  F12  启动项 选择USB 那个    进入大白菜主菜单  选择 PE(选老板兼容模式,如果没有就进防蓝屏模式,千万别进WIN8 PE 因为PE下老主板不认硬盘)

进入PE  分区  然后GHOST 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一台类似的,硬盘就8G,只能装迷你系统,装个XPE的吧。除非自己接线拉硬盘,用U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