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鹰功放板无声音输出求帮助

楼主(2017-02-14):
一块雄鹰的老板子,没接大滤波电容,应该也能正常出声吧,但是我这块却没有声音,之后接上滤波了就出声了,后来我断开电源,输入地可能当时没焊牢固,第二次通电时就听见很刺耳的声音,我就立即又断电了,焊接好后在通电就不响了,手触及输入端也没反应,继电器正常吸合,目测大管似乎没烧,板子上似乎左右有两个小电阻有点发黑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电阻烧了啊,电阻值这样还能测吗?这两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A:
功放板的输入端不可开路,输出端不可短路,需要特别注意,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板的输入端不可开路,输出端不可短路,需要特别注意,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那像我这种情况还有救吗?能看出来是哪里出问题了吗?是不是那两颗发黑的电阻啊

网友B:
你这个板太脏了,先洗干净可能更好地减少误判,也可能问题是由它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像我这种情况还有救吗?能看出来是哪里出问题了吗?是不是那两颗发黑的电阻啊

功放板维修最低需要有万用表和信号源。并且要熟悉功放类型,必要时还需要可调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太脏了,先洗干净可能更好地减少误判,也可能问题是由它导致。

是不太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板维修最低需要有万用表和信号源。并且要熟悉功放类型,必要时还需要可调直流电源。

万用表倒是有,按某个朋友的说法,用二极管档量了下大管,没发现短路的情况,大管应该没事吧,左右那两只发黑电阻,其中一个好像短路了,用表测会响,别的地方暂时还没来得及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倒是有,按某个朋友的说法,用二极管档量了下大管,没发现短路的情况,大管应该没事吧,左右那两只 ...

你好像还不太会使用万用表,对功放板的结构也不熟悉,还是找个人修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还不太会使用万用表,对功放板的结构也不熟悉,还是找个人修理吧!

网友:
不要光测量大管,小管也都要测量一遍,最后再测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倒是有,按某个朋友的说法,用二极管档量了下大管,没发现短路的情况,大管应该没事吧,左右那两只 ...

使用万用表测试此电阻有声音,应该是此电阻断路而非短路,更换一只相同电阻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
使用干挠法丛前到后查一次。

楼主:
现在把大管和推动管都拆了 找了个专业人士测都是好的 其他的地方还没来得及看

网友:
先找2只4700uf/50v,弄好电源部分再修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