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一台小“胆”机

楼主(2017-02-14):
图片非常难上,先上图片。

楼主:
各位评委、各位坛友大家好,很高兴参加第八届大赛。

1、简介
电脑用的有源音箱(普通4寸喇叭)已坏几年了,去年10月“领导”下令叫把音箱搞好并开200大洋支票,接受命令后,心想这还不简单,修修或再装一个就可以了,把音箱打开,查是功放1521、整流二极管等元件损坏,那就重装吧。
2、电路选择
是装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徘徊了几天,觉得还是搞晶体管的(有近20年与晶体管功放绝缘,因它音质太差,而转向电子管功放),因为对音质要求不高,再一个是省电。即然搞晶体管的,有4种电路供选择:(1)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的;(2)OTL电路;(3)OCL电路;(4)DZL电路。第一种电路是我最想装的电路,但手上的功放管在部分集电极电流时可配对,在动态(大范围)上并不配对,因此只能放弃;第三种不考虑,原因是我80年代装此类电路付出了烧了三只喇叭的教训;第四种电路是管子参数达不到要求(在一定功率下),因此只能装OTL电路。
3、重装遇到的问题
在书上找到一个性能较好的OTL电路(6管,为发射极负反馈式电路),带自举的准互补电路,三下五除二装好(只是没有装功率管),接上18V电源调试,中点及电流都可调到正常值,电路无问题,OK!就等邮购机箱了。心想这时没有什么事,把这电路仿真一下,(要仿真先要仿真开环,在开环搞好后才可仿真闭环)不仿真不知道,一仿真吓一跳,低端从100HZ左右开始下降,到50HZ左右时下降了近3db(低端好解决);高端从5kHZ左右开始下降,到8kHZ左右下降了3db,到10kHZ左右上升近5db,之后急剧下降,到12kHZ左右下降了2db,20kHZ左右时下降近6db(以上均是以1kHZ为基准),这就是说此类电路是靠大环深度负反馈来取得的宽频响、低失真的,这样的电路是不耐听的,它的瞬态互调失真是严重的(本人对此类失真极其敏感)。由于该电路开环增益太大(理论计算为2400倍),不能进行实际测试,那就用仿真的,将此电路废除,重新设计。
4、电路设计原则
首先要求电路的瞬态互调失真尽量小,开环增益要合适,每级均要加有一定量的负反馈,采用浅大环负反馈(闭环反馈量不大于18db),对普通失真可放宽(本人对失真感受度为4%左右),频响不要求太高(13000HZ以上本人听不见了,低端受喇叭限制为60——80HZ左右),为了使超音频下降(实际超音频与音频信号会产生互调失真的,对音质是有损害的,这是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对)及有好的音质,采用输出变压器作输出,并且电路要有一定的特色。
5、电路设计指标
(1)        最大不失真功率≥2.5W(<5%);
(2)        频率范围70——13000HZ±1db(2.83V);
(3)        电路增益控制在400——500倍左右。
(4)        大环反馈控制在15——18db。
6、具体设计
采用OTL电路,(1)输出采用变压器输出,初级阻抗取24Ω(这是在此电源电压下反复计算和仿真的最佳值)(2)改发射极负反馈电路为基极负反馈电路,(3)去掉自举电路,采用恒流源电路,(4)将推动级单管输出改为射—基组合电路,(5)将推动级电流由一般2——3mA增加到4mA左右,以减小本级失真,(5)为防止开机对喇叭和功放管的冲击,主电源采取软启动的方式,(6)前置级及推动级采用比功放电源高的方法,也就是再增加一组负电源的方法来进一步减小本级失真。(7)电源变压器采用比较大的截面积和较粗的导线绕制(变压器功率为28——30W,本机最大功耗为17W,变压器的最大输出直流电流为600mA,本机在最大不失真时的最大直流电流为360mA);(8)主电源采用稳压电源,进一步减小电源内阻,因此可进一步减小电路的失真。这一设计修修改改耗时长达1个月。具体电路见图。
7、元器件选择
尽量选老式管子及锗管,当锗管参数不能满足电路参数时可选硅管,但以老式管为主。电阻尽量选1/16W,对前级大阻值电阻选用1/2W金属膜电阻。本机电阻主要为红袍、绿袍、深兰袍、浅兰袍及粉红袍。电解电容也尽量选老式的,当体积太大时可选现在的。
由于反馈较浅,因此管子问题将暴露出来,所以对管子要求较严。两声道管子的放大系数误差不大于10%,管子的放大系数要严格控制。对所有管子必须在工作电压和电流下测试β值和反向耐压,对锗管要在工作电压下测试漏电流。对锗功放管如果有时间要简单测试输出、输入特性曲线,这将给以后工作带来方便。功放管BVceR要大于1.5倍的电源电压(即大于40V),最好大于2倍以上。如果采用本机电源电压,在中功率管情况下只有二种管子可用:3AX63(3AX55C)、2Z800D。3AD6不可用于本机。如果用锗管作第一级放大,要求在工作电压下的Iceo<1.5μA(25℃),否则噪声大。
两声道的电阻误差不大于2%。
对电解电容要在工作电源电压下或接近工作电压下测试漏电流,特别是耦合电容,要求漏电流不大于10μA,本机耦合电容漏电容我控制在6μA以下。
7、制作工艺
主电路部分及电源部分采用印刷线路板,由于机箱较小(内容积为206*200*48mm),因此功放部分线路板呈条状。整机采用电子管式机的装配方式,一是好看、二是装配较简、三是功放管外露便于散热,整个机箱内部基本没有发热的元器件。
8、调试
调完中点电压和功放管电流后,主要是调开环电压增益,开环时的信噪比、反馈增益及音质的调整。并且要用毫伏表测试一下是否有高频自激,这一步非常关键。仅调试开环信噪比就用了10天时间,可见真是不容易。调试时损坏了6个电阻、2个电容,3只管子包括一只大功率管3DD6和1只3AX63。
9、测试
由于受测试仪器的限制,只作了开环增益、频响、输出功率的测试,失真由于仪器坏了也来不及了就没有测试。
开环电压增益(近似开环,有0.5db的负反馈量,原因是完全开环时,会产生轻微的低频自激,无论怎样改变接线都不能消除)为左声道400倍,右声道380倍(均指输出变压器初级,如为次级还要除以1.6);闭环增益现调为-6db。
开环频响为80——8500HZ±1.5db(2.83V);(受功放管3AX63限制,实际去掉功放管
后频响可达80——50K±1.5db)。在-6db时频响为70——10000HZ±1.5db。
输出功率在开环情况下:<1.8W时听不出失真,大于此值可听出有失真。在-6db负反馈量时,输出功率为2.3W。
信噪比:开环情况下,将输入短路,距音箱10cm可听到100HZ交流声和少量的高频噪声,用毫伏表测得左声道为1.5mv,右声道为1.1mv,左声道噪声大可能与输出变压器距电源变压器较近的原因。信噪比按左声道为65db左右(2.83v)。
对其它较深的负反馈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做。
10、试听
试听是在开环及-6db时试听的。
开环试听:在开环情况下,音源质量一定要好,我采用的是正品雨果发烧CD试听,对女声表现非常优秀、有很甜的感觉,乐器中的碰铃纤细而清脆,总体是高音细,但不吵,低音稍差,失真略大,但有弹性。听远去的孩子(蔡琴),一扫用晶体机听蔡的歌象60几岁老人唱的,在唱前的海水拍岸时的海水海浪声就象在眼前;听丰收锣鼓一曲,低音不拖拉,弹性较好。总体讲开环时声音较活泼,不象深反馈那么沉的感觉。-6db时与开环差别不大。
11、结束语
经过4个月的时间,此机出炉。本人对该机非常满意,也对得起这几个月的付出,经过这几个月的设计(一个月时间)、制作(二个月时间,包括三只变压器的制作、测试,元器件选择、线路板等)、调试(一个月时间)。真是感慨万千,有三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完全由自己设计的线路如此之好;二是想不到在开环情况下音质并不差;三是想不到锗管的高音并不差。
经过精心设计、严格筛选元器件、制作、认真调试,是会达到好的效果。
最后提一点建议:建议大赛最好放在春秋季,因在冬季时,在室内焊接污染空气,在阳台焊把人冻死,并且烙铁还化不开锡,得用50——75W烙铁才可,加上眼睛老化,天稍暗就看不清,焊个线路板就用了半个月时间。

网友:
老功夫老元件新感受。不过太麻烦了。

网友A:
不懂,OTL就是不带输出变压器的意思,用了输出变压器还是OTL吗?前面的直接耦合优势全被变压器淹没了。推挽也没有意义了,电源利用率也不如有输出变压器推挽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OTL就是不带输出变压器的意思,用了输出变压器还是OTL吗?前面的直接耦合优势全被变压器淹没了。推挽 ...

朋友,你是懂得OTL电路的,如果不用变压器,那么3AX63所受电流将是26/16=1.6A,而管子最大电流为0.5A,管子会是什么样子?另外现为数码音源,用输出变压器可将数码取样毛刺滤除掉一部分,声音将更符合人的听觉,你说是吗?

网友B:
强悍!做的好,动手又动脑。文章也写的好,支持!

网友C:
那个散热器,,用铝型材漂亮一点把。。。。。

网友D:
淘宝上买一块现成的LM3886功放板,既便宜效果又好!符合你家领导的预算。

网友E:
手艺不错,能够体现制作的快乐,支持

网友F:
虽然是 乱了一点  还是有创意的。。。外壳 搞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悍!做的好,动手又动脑。文章也写的好,支持!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散热器,,用铝型材漂亮一点把。。。。。

在网上查了太阳花散热器,但内径没有合适的,只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一块现成的LM3886功放板,既便宜效果又好!符合你家领导的预算。

我现在的石功放就是90年代买的成品功放板3886,用来推8寸落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错,能够体现制作的快乐,支持

谢关注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是 乱了一点  还是有创意的。。。外壳 搞得不错

谢谢支持,线还没有整理,是有些乱。

网友:
2.5w的4寸电脑喇叭,花这么大功夫,也是服你了。

网友G:
真不容易,自己画图自己装,很好有创意

网友H:
散热器是亮点,乍一看还挺像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不容易,自己画图自己装,很好有创意

谢谢你的赞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散热器是亮点,乍一看还挺像胆机

就是因为管子放在外面,采用电子管样式,所以称为“胆”机。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I:
如果是OTL那两个小变压器就不是输出变压器,那是什么,电源变压器?那个大的不是电源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OTL那两个小变压器就不是输出变压器,那是什么,电源变压器?那个大的不是电源变压器吗?

大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两小的是输出变压器。是OTL电路,输出变压器主要是作阻抗变换,因是用3AX63中功率管,但电压耐压可达45V以上,但电流仅为0.5A,因此为避短就长,也就是充分利用耐压高的特点,采用高电压小电流的方式进行工作,做到物尽其用;另一个有个怀旧的因素及变压器功放耐听的特点。
而如果采用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电路,因手头功放管较少,配不了对,因此采用配对要求不严的OTL电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两小的是输出变压器。

        看到了,真的是第一次见到OTL电路再加一个输出变压器的电路,有创意,您这个作品也确实费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了,真的是第一次见到OTL电路再加一个输出变压器的电路,有创意,您这个作品也确实费功夫了 ...

多谢你的赞扬和参与。

网友:
这个设计的电路很有特色,八十年代那种,就是仿制困难!

网友:
不错的手艺,点赞一个

网友:
机子做的真好。不同的耳朵有不同的听感。自己觉得好才是真的好啊。乐趣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