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瓶可以用15V充电吗?

楼主(2017-02-14):
12V电瓶可以用15V充电吗?

网友:
充电电压略高 可以串联一灯泡  或者15伏短时间 人工看守充电 不要过热

网友:
串一个合适的限流电阻就行,的是铅酸电瓶才行,锂电池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可以的 只要不是很长时间就行 充电2个多小时就可以

网友:
我测量小车在发动机工作时,电瓶电压是14,4伏,发动机不工作时是12伏以下!

网友:
电压高了,有人看着还行,或者串二极管降压

网友A:
串联一只大电流的二极管充电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只大电流的二极管充电是最好的办法。

哈哈,这才是正解!
管压降0.4-0.5V,输出电压正好12V电瓶的充电终止电压,无人值守放心充就是了,不用担心过充。不过建议再串个限流电阻,预防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
请问是多少安时的电瓶?还要看你用多大功率的电源来充电,电瓶内阻很低,功率小了电压电流都上不去,常规是用十分之一安时的电流来充电的。

网友:
10楼说得对,不能简单认为行不行,要看2者容量电流才好定义行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串联一个大电流二极管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开关稳压电源给电瓶充电,那么你必须给这个电源做两点改造:一、调整线路板上面的取样电阻,使电源的 ...

这是专业的回复,顶一个!
15V,还要看能够输出的电流,还要看你的电瓶的容量,1/8或者1/10的容量电流,充电12小时以内。

网友:
新电瓶的话,串一颗大功率的二极管,如果是旧电瓶,可以直接充

网友:
降点压再冲吧

网友:
短时间从可以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不大。原因,
电压差距不

网友:
串联一只大电流的二极管加一个汽车灯泡最好,有限流还可指示是否充满。

网友:
充电必须要高于电瓶最高电压,至于过冲保护,有太多成熟电路控制。你稍稍动动手就可搞定

网友:
最近也搞了块12v磷酸铁锂电池,整了块12v6.5A的开关电源调到14.6 v给它充电,发现有两问题:1.开关电源输出没有二极管隔离,如果开关电源不打开的情况,同电源接线的瞬间会有大电流倒灌并伴有火花。2.由于没有电流限制,开关电源初级会过流保护,处于:工作->保护->工作  的状态中,无法正常充电。

网友:
我买的45AH骆驼汽车启动电瓶,说明书上说要限制充电电压在16V就可以,现在大部分充电器包括汽车充电线路都是14.4V的电压,电瓶是不是没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