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改家用

楼主(2017-02-14):
车机改家用可以用15伏电源供电吗?

网友:
可以。不要超过16V。12V额定电压安全,但是输出功率会小点。

网友:
为啥用15V?我感觉12V最好找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电瓶电压也14呢

网友:
前面本坛有帖子说的提高电压音质改善明显,试一下吧,没有问题的。

网友:
12V车机的工作电压是11-14.5V,15V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但是可能发热有点严重。我一车机,使用14V的电源,都挺热的。

网友A:
我在想怎么用在24v货车上?要用24~12转换器吗

网友:
电源正极串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压降0.7V,又可以防止电源接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怎么用在24v货车上?要用24~12转换器吗

从电瓶处接线,接搭铁的那个电瓶就可以,12V

网友C:
我用以前闲置下来的12v电源适配器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以前闲置下来的12v电源适配器改的

正确………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想法改一下输出电压到12V即可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装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电瓶处接线,接搭铁的那个电瓶就可以,12V

用24v转12v最好,不会对电瓶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24v转12v最好,不会对电瓶造成影响

一个车机好大点电流?

网友:
还是12V3A以上的电源最好

网友:
如果听收音机,最理想还是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怎么用在24v货车上?要用24~12转换器吗

有24伏的车机啊

网友:
装潢的话,可以论坛掏个外壳即可

网友:
现在的车机几十块就一台,连成本都不够

网友(2017-05-05):
额定电压12伏,不要超过18伏,输出电流5A以上

网友:
这个好像有计算工式的。

网友:
中间取12V不可用一旦搭铁不良就会反向供电烧毁车机 还有容易损坏搭铁和12V的那块电瓶

网友:
15V 应该是可以的,毕竟车上电压也有14V呢

网友:
我改过一个丰田的,单买外壳就一百多,其实不合算,不过音质不错。

网友: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12V电源有的是,15V的应该不多吧。
除非手头正好有这么个电源,想利用起来。

网友(2017-08-07):
用24v转12v最好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清楚

网友:
不怕大,用电脑电源最好

网友:
15v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
找i个12V大电流的上吧

网友:
赞同用通信电源,直流13.8V   5A以上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出国的话 应该暂时还用不到

网友:
15v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7-09-07):
12V好像比较好,注意电流,很多车机电流影响音质

网友(2017-10-17):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12v开关电源完全没问题!

网友:
15V电源正好。用于音响供电的电源,电流很关键。如果供电电流小,将直接影响音质。至于抽电瓶联结线结点更不可取,损坏近地点电瓶。24转12V的转换器倒是有,像早期的日立,大宇等挖掘机音响都用它,但确实犯不上:24V的音响才多少钱呀?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