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拉混动车?

楼主(2017-02-14):
网上看到丰田新款卡罗拉混动汽车,文章介绍的是发动机采用多余的能量发电混动?还有什么双擎的?感觉不靠谱,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A:
说简单点,混动车的发动机基本在最高热效率的转速下工作(1800r/min附近)。如果此时动力有剩余(譬如起步阶段、车辆下坡),就给电瓶充电;如果此时动力不够(上坡或者加速),电动机就开始运行增加动力。这样一来,就比非混动汽车的热效率高,油就省下来了。靠刹车回收的能量极其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混动车是靠谱的。已经上市,价格15w多吧,油耗据说是四个,卡罗拉就是扎实,过去的花冠的前身。
是个好车,扎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车。
省油是其一大特点。我是新手在深圳市区开,基本是大脚油门大脚刹车,从来不会预判路况提前滑 ...

我只是想了解下是怎么的混动?车有没有电机运行?电池多大?

网友:
双混动力确实很好的,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罗拉双擎的混动类型是强混。
其混合动力分割装置被称为E-CVT,设计的非常巧妙。原理可以参看下面的介 ...

这个文章看完了,通过轴距由电脑控制来相互发电??看完后觉得物质守恒定律完全被颠覆了…

网友C:
前几天和同事一起去看车,正好看到了卡罗拉双擎.......和销售主管经理聊了下,发现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毕竟是靠汽油机发电,然后给电池充电。电池是不能通过外接电源直接充电的。但是价格比普通的卡罗拉要贵几万,不知道这几万,能买多少汽油,在汽车的全寿命期里面,能够通过节约的汽油省出来吗?而且虽说是号称混合动力,但是由于不能充电,所以说不算是新能源汽车,不能享受免购置税的待遇。而且排量是1.8,税也不能打折。至于说宣传上的“刹车时能将动能转化为电能”我就呵呵了......宣传吗。至于能充进去多少电......

网友:
如果连丰田的混动都觉的不靠谱,那世上就没有靠谱的混动了.

网友:
环保,省油,用没的时候直接给电池充电,电池的电用光了就切回油。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此结构最多的减少了 发动机输出功率时的,滑动,半链接时的功率损耗。但是电池,电机 控制系统,又提高了成本和功率损耗?如果综合长短途,和用车成本,到底划算与否?让时间去验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复一下8楼和9楼:
1、混合动力的汽油发动机是阿特金森循环模式,在固定转速区间比普通发动机热效率高 ...

第四点,用油发电?

网友:
1、混合动力的汽油发动机是阿特金森循环模式,在固定转速区间比普通发动机热效率高,但扭矩不行
2、混合动力的变速箱称作ECVT,主要是一套行星齿轮组,用来进行动力分割,起到对发动机能量削峰填谷的作用
3、当起步和低速行驶时,主要依靠电池和电机,发动机不启动。这是省油的一个原因
4、当中高速行驶时,发动机启动并以最大效率模式运行,通过行星齿轮组(可以认为就是个差速器)将动力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能量驱动车轮,多余的能量通过发电机给电池充电
5、当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和电池电机同时驱动车轮,保证动力充沛
6、综合来说,省油并不仅仅是因为刹车时候动能回收,主要还是因为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的高效率,以及停车、起步、低速时基本不启动发动机做到的

网友:
想知道电池的寿命?
另外难道给电池充电、再用电机驱动不会损失能量?

网友:
我朋友买了一个低配的,油耗4.5左右吧,后备箱里两个大电池,据说3年内电池坏了免费换,价格和速腾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点,混动车的发动机基本在最高热效率的转速下工作(1800r/min附近)。如果此时动力有剩余(譬如起步 ...

完全赞成你的意见,其实混动车才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完全赞成你的意见,其实混动车才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

貌似混合动力有两种,一种是卡罗拉这种,电池无法外接充电,只能靠汽油发动机充电;另外一种是高尔夫,电池可以靠外接电源充电.....个人认为高尔夫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混合动力有两种,一种是卡罗拉这种,电池无法外接充电,只能靠汽油发动机充电;另外一种是高尔夫,电 ...

你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和同事一起去看车,正好看到了卡罗拉双擎.......和销售主管经理聊了下,发现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毕 ...

分路况的,丰田普锐斯就是混动,卡罗拉就和它差不多,低速时发动机不启动,高速  急加速  电瓶电压低时自动启动发动机。减速时车轮给电瓶充电。重庆有个哥们开出2个油来。估计是下坡路多。  普锐斯是220V动力电池,镍氢电池。。电动机发电机启动机共用一个,记得是500Vi交流,车里有升压装置。车上其它用电是12V的。后备箱有12V普通电瓶。刹车空调全是电动的。卡罗拉没见修过,我朋友 说都是一个模子下来的。就是电池换锂电了吧。

网友:
我开的雷凌混动,表显4.2油耗,夏天3点多油耗很常见,,,因为发动机没有怠速,用的时候启动,所以省油,尤其堵车时候,

网友:
环保省油,就是比普通燃油版贵了点,算下来还是买燃油版划算!

网友:
卡罗拉是属于弱混,纯电只可以2,3公里,价格也不便宜,还没补贴,配置也不高,适合不方便充电的城市小区。

网友:
电池低温下 状态如何

网友:
很牛逼的 要换车 也会考虑的  不过要17w

网友(2017-07-06):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点,混动车的发动机基本在最高热效率的转速下工作(1800r/min附近)。如果此时动力有剩余(譬如起步 ...

国内进口的第一批丰田普锐斯就是 混动的,时间证明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