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R40C1磁环+3DP”小矿机,望指点!

楼主(2017-02-15):
上次做的水晶“无天地线”矿机用的有机玻璃烟盒还剩余一部分,刚好手头有R40C1磁环和在友谊电子购买的焊接好带电阻的3DP,于是动手做了一台水晶“R40C1磁环+3DP”小矿机,样子小巧可爱,但是接收效果很一般,恳请请各位前辈指正。
材料:R40C1磁环15mm高,带电阻的3DP,275×0.04李兹线,420p×2空气可变并联使用,4700P电容,分线开关,3.5mm插头等。
制作:
1、裁剪外壳,打孔,焊接等等略去,R40C1磁环用275×0.04李兹线绕50圈,电感仅为110μh,炸蜡后提高了4μh,很是恼火,幸好手头有个大可变。
2、R40C1磁环线圈绕好后,每组线圈相隔1mm,上机后效果不好,各绕组拆去1圈,每绕组相隔2mm,分别为:50圈,10圈,4圈。(此磁环用60×0.04李兹线绕大半圈,电感达到过176μh,磁环没有接触过磁铁)
效果:使用ES-2耳机,分台清晰,强台声音大,弱台也能听到,声音很轻,大概6个本地电台吧,外地的电台没有收到,8米网线天线,暖气管地线。R40C1磁环没有达到前辈们说的,一下子收听十几个电台的效果,有些郁闷,望前辈们指点!
鸣谢lq19512003版主的指导。

网友A:
金属双连距磁环太近,Q值会大幅下降;磁环内圈线组之间太近,如绕不下可换175股线绕制。只是个人经验可参考。

网友B:
小水晶矿机做的漂亮,
能收到本地台,矿机应该很成功了,要想收外地台,得在晚上,天线也要加长加高,
楼主继续努力,矿机还有升级空间,如线圈可以绕2组反绕双值形式,可变可以升级镀银镀金磁轴高Q可变,3DQ也可以从新焊接在四氟板上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双连距磁环太近,Q值会大幅下降;磁环内圈线组之间太近,如绕不下可换175股线绕制。只是个人经验可参考 ...

上机前,外搭也试了,和双联远近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水晶矿机做的漂亮,
能收到本地台,矿机应该很成功了,要想收外地台,得在晚上,天线也要加长加高,
楼 ...

多谢前辈指点,“双线反绕”具体怎么弄?可以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C:
做的漂亮,看着养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双线反绕”具体怎么弄?可以告诉我吗?谢谢!

置顶帖子里有,可以参考,就是2组线圈,串并联,
你的这个磁环线圈也很好,Q大概也在800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看着养眼

谢谢夸赞!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置顶帖子里有,可以参考,就是2组线圈,串并联,
你的这个磁环线圈也很好,Q大概也在800左右的,

谢谢前辈指点!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