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大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7-02-20):
矿石收音机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电。如果能搞成和人发声的音量差不多,就好了。就像安了个有线喇叭一样,很方便实用也不用照料它。

网友:
理论上可以做到的,现在的无线充电技术可以作为借鉴。
解决好无线电波能量收集、转换、储存技术,即可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网友:
发声大,是有条件的,接收条件好了,自然会响。就跟人与人说话一样,离得近了,说话自然听得清楚,离得远了,叫破嗓子也没用。所以,直接说矿石机声音大小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实际接收中先以能收听到为前提。至于音量有多大,通过情况下就不要期望值太高了,矿石机不是收音机,没有另外的能量提供。

网友:
矿石机无电源提供能量,仅靠天线接收点信号能量十分有限,估计只有几十微瓦吧,以前我家离电台二百多米用一良好的室外天线带动喇叭(6v6输出变压器接动圈喇叭),在十几平方的房间收听,在无其它声音干扰的情况下听音还是清晰的

网友A:
无线波的能量有限啊,能量要守恒,所以发射塔的功率不能太大,所以分散到个人的机器时,就更微弱了。

网友:
只要天线给力,能做到。

网友:
几十年前就有人做到了,必须在大功率电台附近,据说能带动高音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波的能量有限啊,能量要守恒,所以发射塔的功率不能太大,所以分散到个人的机器时,就更微弱了。

电台发射的电磁波能量,百分之九十几都被大地吸收和扩散到外层空间了,真正被设备吸收利用的能量微乎其微。

网友B:
与时俱进,弄个太阳能电池的“功放”解决你想解决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时俱进,弄个太阳能电池的“功放”解决你想解决的问题了。

这也是个思路

网友C:
太阳能电池晚上怎么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还有现在那个智能电表,把电力线的干扰搞得更严重了。

网友:
矿石收音机没有电源供应,发生再大也是有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电池晚上怎么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还有现在那个智能电表,把电力线的干扰搞得更严重了。

再加个储电电路的储电可充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储电电路的储电可充电池。

那造价就高了,而电池的使用寿命哪有矿机和太阳能电池长,不能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造价就高了,而电池的使用寿命哪有矿机和太阳能电池长,不能一劳永逸。

要矿石收音机发声,现代的技术可解决,一是要有太阳能电池板,二是要有储能电容,三是再配上合适的电路,无能源发不出大声。